自动化仪表选型

楼主(2012-12-09):
一、自动化仪表选型的一般原则

检测仪表(元件)及控制阀选型的一般原则如下:

    ①工艺过程的条件

    工艺过程的温度、压力、流量、粘度、腐蚀性、毒性、脉动等因素是决定仪表选型的主要条件,它关系到仪表选用的合理性、仪表的使用寿命及车间的防火、防爆、保安等问题。

    ②操作上的重要性

    各检测点的参数在操作上的重要性是仪表的指示、记录、积算、报警、控制、遥控等功能选定依据。一般来说,对工艺过程影响不大,但需经常监视的变量,可选指示型;对需要经常了解变化趋势的重要变量,应选记录式;而一些对工艺过程影响较大的,又需随时监控的变量,应设控制;对关系到物料衡算和动力消耗而要求计量或经济核算的变量,宜设积算;一些可能影响生产或安全的变量,宜设报警。

    ③经济性和统一性

    仪表的选型也决定于投资的规模,应在满足工艺和自控的要求前提下,进行必要的经济核算,取得适宜的性能/价格比。

    为便于仪表的维修和管理,在选型时也要注意到仪表的统一性。尽量选用同一系列、同一规格型号及同一生产厂家的产品。

    ④仪表的使用和供应情况

选用的仪表应是较为成熟的产品,经现场使用证明性能可靠的;同时要注意到选用的仪表应当是货源供应充沛,不会影响工程的施工进度。

楼主:
二、温度仪表的选型

1.一般原则

1)单位及标度(刻度)

温度仪表的标度(刻度)单位,统一采用摄氏温度(℃)。

2)检出(测)元件插入长度

    1)插入长度的选择应以检出(测)元件插至被测介质温度变化灵敏具有代表性的位置为原则。但在一般情况下,为了便于互换,往往整个装置统一选择一至二挡长度。

    2)在烟道、炉膛及带绝热材料砌体设备上安装时,应按实际需要选用。

3)检出(测)元件保护套材质不应低于设备或管道材质。如定型产品保护套太薄或不耐腐蚀(如铠装热电偶),应另加保护套管。

4)安装在易燃易爆场所的就地带电接点的温度仪表、温度开关、温度检出(测)元件和变送器等,应选用防爆型。

楼主:
2.就地温度仪表的选型

1)精确度等级

1)一般工业用温度计:选用1.5级或1级。

    2)精密测量和实验室用温度计:应选用0.5级或0.25级。

2)测量范围

    1)最高测量值不大于仪表测量范围上限值的90%,正常测量值在仪表测量范围上限值的12左右。

    2)压力式温度计测量值应在仪表测量范围上限值的1234之间。

3)双金属温度计

1)在满足测量范围、工作压力和精确度的要求时,应优先选用。

    2)表壳直径一般选用φ100mm,在照明条件较差、位置较高及观察距离较远的场所,应选用φ150mm

    3)仪表外壳与保护管连接方式,一般应选用万向式,也可以按照观测方便的原则选用轴向式或径向式。

4)压力式温度计

    适用于-80以下低温、无法近距离观察、有振动及精确度要求不高的就地或就地盘显示。

5)玻璃温度计

    仅用于测量精确度较高、振动较小、无机械损伤、观察方便的特殊场合。但是,由于汞害,不宜使用玻璃水银温度计。

6)基地式仪表

    就地或就地盘装测量、控制(调节)仪表,宜选用基地式温度仪表。

7)温度开关

    适用于温度测量需要接点讯号输出的场合。

楼主:
3.集中温度仪表的选型

1)检出(测)元件

    1)根据温度测量范围,选用相应分度号的热电偶、热电阻或热敏电阻。

    2)热电偶适用于一般场合。热电阻适用于无振动场合。热敏电阻适用于要求测量反应速度快的场合。

    3)根据测量对象对响应速度的要求,可选用下列时间常数的检出(测)元件:

    ①热电偶:600s100s20s三级;

    ②热电阻:90180s3090s1030s和<10s四级;

    ③热敏电阻:<1s

    4)根据使用环境条件,按下列原则选用接线盒:

    ①普通式:条件较好的场所;

    ②防溅式、防水式:潮湿或露天的场所;

    ③隔爆式:易燃、易爆的场所;

    ④插座式:仅适用于特殊场合。

    5)一般情况可选用螺纹连接方式,对下列场合应选用法兰连接方式:

    ①在设备、衬里管道和有色金属管道上安装;

    ②结晶、结疤、堵塞和强腐蚀性介质:

    ③易燃、易爆和剧毒介质。

    6)在特殊场合下使用的热电偶、热电阻:

    ①温度高于870、氢含量大于5%的还原性气体、惰性气体及真空场合,选用钨铼热电偶或吹气热电偶;

    ②设备、管道外壁和转体表面温度,选用表面或铠装热电偶、热电阻;

    ③含坚硬固体颗粒介质,选用耐磨热电偶;

    ④在同一个检出(测)元件保护套管中,要求多点测温时,选用多点(支)热电偶;

    ⑤为了节省特殊保护管材料(如钽),提高响应速度或要求检出(测)元件弯曲安装时,可选用铠装热电偶。

2)变送器

    1)与接受标准信号显示仪表配套的测量或控制系统,选用变送器。

    2)在满足设计要求的情况下,推荐选用测量和变送一体化的变送器。

3)显示仪表

    1)单点显示选用一般指示仪,多点显示宜选用数字式指示仪,要求查阅历史数据的,宜选用一般记录仪。

    2)信号报警系统,宜选用带接点讯号输出的指示仪或记录仪。

    3)多点记录宜选用中型记录仪(如30点记录仪)。

楼主:
4.附属设备的选型

1)当多点共用一台显示仪表时,应选用质量可靠的切换开关。

2)采用热电偶测量1600以下的温度,当冷端温度变化使测量系统不能满足精确度要求,而配套显示仪表又无冷端温度自动补偿功能时,应选用冷端温度自动补偿器。

3)补偿导线

    1)根据热电偶的支数、分度号和使用环境条件,应选用符合要求的补偿导线或补偿电缆。

    2)按使用环境温度选用不同级别补偿导线或补偿电缆:

①-20~+100选用普通级;

    ②-40~+250选用耐热级。

    3)有间断电加热或强电、磁场的场所,应选用屏蔽补偿导线或屏蔽补偿电缆。

    4)补偿导线的截面积,应按其敷设长度的往复电阻值,以及配套显示仪表、变送器或计算机接口允许输入外部电阻来确定。

楼主:
三、压力仪表的选型

1.压力表的选择

1)按照使用环境和测量介质的性质选择

1)在大气腐蚀性较强、粉尘较多和易喷淋液体等环境恶劣的场合,宜选用密闭式全塑压力表。

2)稀硝酸、醋酸、氨类及其它一般腐蚀性介质,应选用耐酸压力表、氨压力表或不锈钢膜片压力表。

    3)稀盐酸、盐酸气、重油类及其类似的具有强腐蚀性、含固体颗粒、粘稠液等介质,应选用膜片压力表或隔膜压力表。其膜片或隔膜的材质,必须根据测量介质的特性选择。

    4)结晶、结疤及高粘度等介质,应选用膜片压力表。

    5)在机械振动较强的场合,应选用耐震压力表或船用压力表。

    6)在易燃、易爆的场合,如需电接点讯号时,应选用防爆电接点压力表。

    7)下列测量介质应选用专用压力表:

    ①气氨、液氨:氨压力表、真空表、压力真空表;

    ②氧气:氧气压力表;

    ③氢气:氢气压力表;

    ④氯气:耐氯压力表、压力真空表;

    ⑤乙炔:乙炔压力表;

    ⑥硫化氢:耐硫压力表;

    ⑦碱液:耐碱压力表、压力真空表。

2)精确度等级的选择

    1)一般测量用的压力表、膜盒压力表和膜片压力表,应选用1.5级或2.5级。

    2)精密测量和校验用压力表,应选用0.4级、0.25级或0.16级。

3)外型尺寸的选择

    1)在管道和设备上安装的压力表,公称直径为φ100mmφ150mm

    2)在仪表气动管路及其辅助设备上安装的压力表,公称直径为φ60mm

    3)安装在照度较低、位置较高以及示值不易观测场合的压力表,公称直径为φ200mmφ250mm

4)测量范围的选择

    1)测量稳定的压力时,正常操作压力值应在仪表测量范围上限值的2313

    2)测量脉动压力(如:泵、压缩机和风机等出口处压力)时,正常操作压力值应在仪表测量范围上限值的1213

    3)测量高、中压力(大于4MPa)时,正常操作压力值不应超过仪表测量范围上限值的12

5)单位及标度(刻度)

1)压力仪表一律使用法定计量单位。即:帕(Pa)、千帕(kPa)和兆帕(MPa)。

    2)对于涉外设计项目和引进仪表,可以采用国际通用标准或相应的国家标准。

楼主:
2.变送器、传感器的选择

1)以标准信号(420mA)传输时,应选用变送器。

2)易燃、易爆场合,应选用气动变送器或防爆型电动变送器。

3)结晶、结疤、堵塞、粘稠及腐蚀性介质,应选用法兰式变送器。与介质直接接触的材质,必须根据介质的特性选择。

4)使用环境较好、测量精确度和可靠性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选用电阻式、电感式远传压力表或霍尔压力变送器。

5)测量微小压力(小于500Pa)时,可选用微差压变送器。

楼主:
3.安装附件的选择

1)测量水蒸汽和温度大于60的介质时,应选用螺旋型或U型弯管。

2)测量易液化的气体时,若取压点高于仪表,应选用分离器。

3)测量含粉尘的气体时,应选用除尘器。

4)测量脉动压力时,应选用阻尼器或缓冲器。

5)在使用环境温度接近或低于测量介质的冰点或凝固点时,应采取绝热或伴热措施。

6)下列场合应选用仪表保护(温)箱。

    1)露天安装的压力开关和变送器。

    2)在有严重大气腐蚀、多粉尘和其它有害物质的厂房内安装的压力开关和变送器。

楼主:
四、流量仪表的选型

1.一般原则

1)刻度选择

    仪表刻度宜符合仪表刻度模数的要求,当刻度读数不是整数时,为读数换算方便,也可按整数选用。

    1)方根刻度范围

    最大流量不超过满刻度的95%;

    正常流量为满刻度的70%~85%;

    最小流量不小于满刻度的30%。

    2)线性刻度范围

    最大流量不超过满刻度的90%;

    正常流量为满刻度的50%~70%;

    最小流量不小于满刻度的10%。

2)仪表精确度

用作能源计量的流量计,应符合《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试行)》的规定。

1)用于燃料进出厂结算的计量,±0.1%;

2)用于车间班组、工艺过程的技术经济分析的计量,±0.5%~2%;

3)用于工业及民用水的计量,±2.5%;

4)用于包括过热蒸汽和饱和蒸汽的蒸汽计量,±2.5%;

5)用于天然气、瓦斯及家用煤气的计量,±2.0%;

6)用于重点用能设备及工艺过程控制的油的计量,±1.5%;

7)用于工艺过程控制的其它含能工质(如压缩空气、氧、氮、氢、水等)的计量,±2%。

3)流量单位

    体积流量用m3hlh

    质量流量用kghth

    标准状态下气体体积流量用Nm3h00.1013MPa)。

网友A:
不错,很实用,我喜欢!!

楼主:
2.一般流体、液体、蒸汽流量测量仪表的选型

1)差压式流量计

    1)节流装置

①标准节流装置

    一般流体的流量测量,应选用标准节流装置(标准孔板、标准喷咀)。标准节流装置的选用,必须符合GB2624-8l的规定或国际标准ISO 5167-1980。如有新的国家标准规定,应执行新规定。

    ②非标准节流装置

    符合下列条件者,可选用文丘里管:

    a.要求低压力损耗下的精确测量;

    b.被测介质为干净的气体、液体;

    c.管道内径在100800mm范围;

    d.流体压力在1.0MPa以内。

    符合下列条件者,可选用双重孔板:

    a.被测介质为干净气体、液体;

    b.雷诺数大于(等于)3000、小于(等于))300000范围内。

    符合下列条件者,可选14圆喷嘴:

    a.被测介质为干净气体、液体;

    b.雷诺数大于200、小于100000范围内。

    符合下列条件者,可选圆缺孔板:

    a.被测介质在孔板前后可能产生沉淀物的脏污介质(如高炉煤气、泥浆等);

    b.必须具有水平或倾斜的管道。

    ③取压方式的选择

    应考虑整个工程尽量采用统一的取压方式。

    a.一般采用角接取压或法兰取压方式。

    b.根据使用条件和测量要求,可采用径距取压等其它取压方式。

    2)差压变送器差压范围的选择

    差压范围的选择应根据计算确定,一般情况下根据流体工作压力高低不同宜选:

    低差压:6kPa10kPa

中差压:16kPa25kPa

    高差压:40kPa60kPa

    3)提高测量精确度的措施

    ①温度压力波动较大的流体,应考虑温度压力补偿措施;

    ②当管道直管段长度不足或管道内产生旋转流时,应考虑流体校正措施,增选相应管径的整流器。

    4)特殊型差压流量计

    ①蒸汽流量计

    饱和蒸汽的流量,当要求的精确度不高于2.5级,并为就地或远传积算时,可采用蒸汽流量计。

    ②内藏孔板式流量计

    无悬浮物的洁净液体、蒸汽、气体的微小流量测量,当量程比不大于3l,测量精度要求不高,管道通径DN50mm时,可选用内藏孔板流量计。测蒸汽时,蒸汽温度不大于120

2)面积式流量计

当要求精度不高于1.5级,量程比不大于101时,可选用转子流量计。

1)玻璃转子流量计

    中小流量、微小流量,压力小于1MPa,温度低于100的洁净透明、无毒、无燃烧和爆炸危险且对玻璃无腐蚀无粘附的流体流量的就地指示,可采用玻璃转子流量计。

    2)金属管转子流量计

    ①普通型金属管转子流量计

    对易汽化、易凝结、有毒、易燃、易爆不含磁性物质、纤维和磨损物质,以及对不锈钢(1Crl8Ni9Ti)无腐蚀性的流体中小流量测量,当需就地指示或远传信号时,可选用普通型金属管转子流量计。

    ②特殊型金属管转子流量计

    a.带夹套的金属管转子流量计

    当被测介质易结晶或汽化或高粘度时,可选用带夹套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在夹套中通以加热或冷却介质。

    b.防腐型金属管转子流量计

    对有腐蚀性介质流量测量,可采用防腐型金属管转子流量计。

    3)转子流量计要求垂直安装,倾斜度不大于。流体应自下而上,安装位置应振动较小,易于观察和维护,应设上、下游切断阀和旁路阀。对脏污介质,必须在流量计的进口处加装过滤器。

3)速度式流量计

    1)靶式流量计

    粘度较高,含少量固体颗粒的液体流量测量,当要求精确度不高于1.5级,量程比不大于31时,可采用靶式流量计。

    靶式流量计一般安装在水平管道上。前直管段长度为1540D,后直管段长度为5D

    2)涡轮流量计

    洁净的气体及运动粘度不大于5×10-6m2s的洁净液体的流量测量,当要求较精确计量,量程比不大于101时,可采用涡轮流量计。

    涡轮流量计应安装在水平管道上,使液体充满整个管道,并设上、下游截止阀和旁路阀,以及在上游设过滤器,下游设排放阀。

    直管段长度:上游不少于20D,下游不少于5D

    3)旋涡流量计(卡门涡街流量计或涡街流量计)

    洁净气体、蒸汽和液体的大中流量测量,可选用旋涡流量计。低速流体及粘度大于20×10-3pa·s液体的测量,不宜选用旋涡流量计。选用时应对管道流速进行验算。

    该流量计具有压力损失较小、安装方便的特点。

    对直管段要求:上游为1540D(视配管情况而定);上游加整流器时,上游不小于10D;下游至少为5D

    4)水表

    就地累积水的流量,当量程比要求小于301时,可采用水表。

水表安装于水平管道上,并要求直管段长度为:上游不少于8D,下游不少于5D

楼主:
3.腐蚀、导电或带固体微粒流量测量仪表的选型

1)电磁流量计

    用于电导率大于10μScm的液体或均匀的液固两相介质流量测量。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和耐磨性,无压力损失。可测量各种强酸、强碱、盐、氨水、泥浆、矿浆、纸浆等介质。

    安装方向可以垂直、水平,也可倾斜,垂直安装时,液体必须自下而上。对液固两相介质,最好是垂直安装。

    当安装在水平管道上时,应使液体充满管段,并应使变送器的电极处于同一水平面上;直管段长度,上游不少于510D,下游不小于35D或无要求(厂家不同,要求不同)。

    变送器不应设置在磁场强度大于398Am的场所。

2)非标准节流装置

    圆缺孔板见前述。

楼主:
4.高粘度流体流量测量仪表的选型

1)容积式流量计

    1)椭圆齿轮流量计

    洁净的、粘度较高的液体,要求较准确的流量测量,当量程比小于101时,可采用椭圆齿轮流量计。

    椭圆齿轮流量计应安装在水平管道上,并使指示刻度盘面处于垂直平面内;应设上、下游切断阀和旁路阀。上游应设过滤器。

    对微流量,可选用微型椭圆齿轮流量计。

    当测量各种易气化介质时,应增设消气器。

    2)腰轮流量计

    洁净的气体或液体,特别是有润滑性的油品,精确度要求较高的流量测量,可选腰轮流量计。

    流量计应水平安装,设置旁通管路,进口端装过滤器。

    3)刮板流量计

    连续测量封闭管道中的液体流量,特别是各种油品的精确计量,可选用刮板流量计。

    刮板流量计的安装,应使流体充满管道,并应水平安装,使计数器的数字处于垂直的方向上。

    当测量各种油品并要求精确计量时,应增设消气器。

2)靶式流量计

    靶式流量计见前述。

楼主:
5.大管径流量测量仪表的选型

当管径大时,压损对能耗有显著影响。常规流量计价格贵,当压损大时,可根据情况选用笛形均速管、插入式涡街、插入式涡轮、电磁流量计、文丘里管、超声波流量计。

l)笛形均速管流量计

    洁净气体、蒸汽、粘度小于0.3Pa·s的洁净液体的流量测量,当要求压力损失较小时,可选用笛形均速管流量计。

    笛形均速管安装在水平管道上,直管段长度:上游不少于624D,下游不少于34D

2)插入式涡轮流量计、插入式旋涡流量计、电磁流量计、文丘里管见前述。

楼主:
6.新型流量测量仪表的选型

1)超声波流量计

    凡能导声的流体均可选用超声波流量计,除一般介质外,对强腐蚀性、非导电、易燃易爆、放射性等恶劣条件下工作的介质,当无法采用接触式测量时,可采用超声波流量计。

2)质量流量计

    需直接精确测量液体、高密度气体和浆体的质量流量时,可选用质量流量计。

    质量流量计可以不受流体温度、压力、密度或粘度变化的影响而提供精确可靠的质量流量数据。

    质量流量计可在任何方向安装,不需直管段。

楼主:
7.粉粒及块状固体流量测量仪表的选型

1)冲量式流量计

    自由落下的粉粒及块状固体流量测量,当要求封闭传送物料时,宜选用冲量式流量计;冲量流量计适用于任意粒度的各种散料,且在尘埃极多的情况下也能准确计量,但散料的料重不得大于预定冲料板重量的5%。

    冲量式流量计的安装,要求物料必须保证自由落下,不得有外加力作用于被测物体上。冲板安装角度、进料口与冲板间角度及高度有一定要求,并与量程选择有一定关系,选用前应进行计算。

2)电子皮带称

    用于皮带输送的固体流量测量,安装在符合标准性能的皮带输送机上。其称框安装要求严格,称框在皮带上的位置与落料口的距离对测量精度都有影响,应选择好安装位置。

3)轨道衡

    铁路货车的连续自动称量宜选择动态轨道衡。

楼主:
五、物位仪表的选型

1.一般原则

1)应深入了解工艺条件、被测介质的性质、测量控制系统要求,以便对仪表的技术性能和经济效果做出充分评价,使其在保证生产稳定、提高产品质量、增加经济效益等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2)液面和界面测量应选用差压式仪表、浮筒式仪表和浮子式仪表。当不满足要求时,可选用电容式、电阻式(电接触式)、声波式等仪表。

    料面测量应根据物料的粒度、物料的安息角、物料的导电性能、料仓的结构形式及测量要求进行选择。

3)仪表的结构形式和材质,应根据被测介质的特性来选择。主要考虑的因素为压力、温度、腐蚀性、导电性;是否存在聚合、粘稠、沉淀、结晶、结膜、气化、起泡等现象;密度和密度变化;液体中含悬浮物的多少;液面扰动的程度以及固体物料的粒度。

4)仪表的显示方式和功能,应根据工艺操作及系统组成的要求确定。当要求信号传输时,可选择具有模拟信号输出功能或数字信号输出功能的仪表。

5)仪表量程应根据工艺对象的实际需要显示的范围或实际变化范围确定。除供容积计量用的物位仪表外,一般应使正常物位处于仪表量程的50%左右。

6)仪表精度应根据工艺要求选择,但供容积计量用的物位仪表,其精度等级应在0.5级以上。

7)用于可燃性气体、蒸汽及可燃性粉尘等爆炸危险场所的电子式物位仪表。应根据所确定的危险场所类别以及被测介质的危险程度,选择合适的防爆结构型式或采取其他的防护措施。

8)用于腐蚀性气体及有害粉尘等场所的电子式物位仪表,应根据使用环境条件,选择合适的外壳防护型式。

楼主:
2.液面和界面测量仪表的选型

1)差压式测量仪表

1)对于液面连续测量,宜选用差压式仪表。

    对于界面测量,可选用差压式仪表,但要求总液面应始终高于上部取压口。

    2)对于测量精度要求高,测量系统需要较为复杂的精确运算,而一般模拟仪表难以达到时,可选用差压式智能变送仪表,其精度为0.2级以上。

    3)对于在正常工况下液体密度有明显变化时,不宜选用差压式仪表。

    4)腐蚀性液体、结晶性液体、粘稠性液体、易汽化液体、含悬浮物液体宜选用平法兰式差压仪表。

    高结晶的液体、高粘度的液体、结胶性的液体、沉淀性的液体宜选用插入式法兰差压仪表。

    以上被测介质的液面,如果气相有大量冷凝物、沉淀物析出,或需要将高温液体与变送器隔离,或更换被测介质时,需要严格净化测量头的,可选用双法兰式差压仪表。

    5)腐蚀性液体、粘稠性液体、结晶性液体、熔融性液体、沉淀性液体的液面在难于使用法兰式差压仪表测量时,可采用吹气或冲液的方法,配合普通压力表、压力变送仪表或差压变送仪表进行测量。

    6)对于在环境温度下,气相可能冷凝、液相可能汽化,或气相有液体分离的对象,在难以使用法兰式差压仪表而用普通差压仪表进行测量时,应视具体情况分别设置隔离器、分离器、汽化器、平衡容器等部件,或对测量管线保温、伴热。

    7)用差压式仪表测量锅炉汽包液面时,应采用温度补偿型双室平衡容器。

    8)差压式仪表的正、负迁移量应在选择仪表量程时加以考虑。

2)浮筒式测量仪表

    1)对于测量范围在2000mm以内,比密度为0.51.5的液体液面连续测量,以及测量范围在1200mm以内,比密度差为0.10.5的液体界面连续测量,宜选用浮筒式仪表。

    真空对象、易汽化的液体宜选用浮筒式仪表。

    就地液位指示或调节宜选用气动浮筒式仪表。

    浮筒式仪表必须用于清洁液体。

    2)选用浮筒式仪表,当精度要求较高,信号要求远传时,宜选用力平衡型;当精度要求不高,就地指示或调节时,可选用位移平衡型。

    3)对于开口储槽、敞口储液池的液面测量,宜选用内浮筒;对于在操作温度下不结晶、不粘稠、但在环境温度下可能结晶或粘稠的液体对象,也宜选用内浮筒。对于不允许停车的工艺设备,不应选用内浮筒,而应选用外浮筒。对于高粘稠、结晶或高温的液体对象,不应选用外浮简。

    4)内浮筒仪表在容器内液体扰动较大时,应加装防扰动影响的平稳套管。

    5)电动浮筒仪表用于被测液位波动频繁的场合,其输出信号应加阻尼器。

3)浮子式测量仪表

    1)对于大型储槽清洁液体液面的连续测量和容积计量,以及各类储槽清洁液体液面和界面的位式测量,应选用浮子式仪表。

    2)脏污的液体,以及环境温度下结冻的液体,不宜采用浮子式仪表。粘性液体的连续测量和多点位式测量,也不宜采用浮子式仪表。

    3)浮子式测量仪表用于界面测量时,两种液体的比密度应恒定,且比密度差不应

小于0.2

4)内浮子式液位仪表用于大型储槽液面测量时,为防止浮子的飘移,应备有导向设施;为防止浮子受液面扰动的影响,应加装平稳套管。

5)大型储槽液体的液位或容积连续计量,对测量精度要求较高的单储槽或多储槽,宜选用光导式液面计;对测量精度要求一般的单储槽可选用钢带浮子式液面计。对要求高精度连续计量液位、界面、容积和质量的单储槽或多储槽,应选用储罐测量系统。

    6)开口储槽、敞口储液池的液面多点位式测量,以及有腐蚀性、毒性等危险液体的多点位式测量,宜选用磁性浮子式液面计。

    7)粘性液体的位式测量,宜选用杠杆式浮子液位控制器。

4)电容式测量仪表

    1)对于腐蚀性液体、沉淀性流体以及其他化工工艺介质的液面连续测量和位式测量,宜选用电容式液面计。

    用于界面测量时,两种液体的电气性能必须符合产品的技术要求。

    2)电容液面计的具体型号、电极结构型式、电极材料,应根据被测介质的电气性能、容器的材质等因素确定。

    3)对于不粘滞非导电性液体,可采用轴套筒式的电极;对于不粘滞导电性液体,可采用套管式的电极;对于易粘滞非导电性液体,可采用裸电极,电极表面应选择具有与被测液体亲和力小的材料或采用自动清洗的措施。

    4)电容液面计不能用于易粘滞的导电性液体液面的连续测量。

    5)电容式测量仪表易受电磁干扰的影响,应选用屏蔽电缆,或采取其他抗电磁干扰的措施。

    6)用于位式测量的电容液面计,宜采用水平安装型;用于连续测量的电容液面计,宜采用垂直安装型。

5)电阻式(电接触式)测量仪表

    1)对于腐蚀性导电液体液面的位式测量,以及导电液体与非导电液体的界面位式测量,可选用电阻式(电接触式)仪表。

    2)对于容易使电极结垢的导电液体,以及工艺介质在电极间发生电解现象时,一般不宜选用电阻式(电接触式)仪表。对于非导电、易粘附电极的液体,不得选用电阻式(电接触式)仪表。

6)静压式测量仪表

    1)对于深度为5m100m的供水池、水井、水库的液面连续测量,应选用静压式仪表。

    对于无压容器内的液面连续测量,可选用静压式仪表。

    2)在正常工况下,液体密度有明显变化时,不宜选用静压式仪表。

7)声波式测量仪表

    1)对于普通物位仪表难以测量的腐蚀性液体、高粘性液体、有毒性液体等液面的连续测量和位式测量,宜选用声波式测量仪表。

    2)声波式仪表的具体型号、结构型式,应根据被测介质的特性等因素确定。

    3)声波式仪表必须用于可反射和传播声波的容器液面测量,不得用于真空容器。不宜用于含气泡的液体和含固体颗粒物的液体。

    4)对于内部有影响声波传播的障碍物的容器,不宜采用声波式仪表。

    5)对于连续测量液面的声波式仪表,如果被测液体温度、成份变化比较显著,应考虑对声波传播速度的变化进行补偿,以提高测量的精度。

    6)检测器和转换器之间的电缆,应采用屏蔽电缆,或考虑采用防电磁干扰的措施。

8)微波式测量仪表

    1)对于普通液位仪表难以高精度测量的大型固定顶罐、浮顶罐内腐蚀性液体、高粘度液体、有毒液体的液位连续测量,应选用微波式测量仪表。

    微波式测量仪表测量方法采用特定频率范围内的微波连续扫描,液位和天线之间的距离变化时,传感信号与反射信号之间产生频率差,频率差与液位和天线之间的距离成正比,因此测定频率差可转换得出液位。

    2)天线的结构形式及材质,应根据被测介质的特性、储罐内压力等因素确定。

    3)对于内部有影响微波传播的障碍物的储罐,不宜采用微波式仪表。

    4)对于罐内水蒸汽和烃类蒸汽的密度在正常工况下有显著变化时,应考虑对微波传播速度的变化进行补偿;对于沸腾的或扰动的液面,应考虑采取变径喇叭筒的静止管道及其它补偿措施,以提高测量精度。

9)核辐射式测量仪表

    1)对于高温、高压、高粘度、强腐蚀、易爆、有毒介质液面的非接触式连续测量和位式测量,在使用其他液位仪表难以满足测量要求时,可选用核辐射式仪表。

    2)辐射源的强度应根据测量要求进行选择,同时应使射线通过被测对象后,在工作现场的射线剂量应尽量小,安全剂量标准应符合现行的《辐射防护规定》(GB8703-88),否则,应充分考虑隔离屏蔽等防护措施。

    3)辐射源的种类应根据测量要求和被测对象的特点,如被测介质的密度、容器的几何形状、材质及壁厚等因素进行选择。当射源强度要求较小时,可选用镭(Re);当射源强度要求较大时,可选用铯137Csl37);用于厚壁容器要求穿透能力强时,可选用钴60Co60)。

    4)为避免由于辐射源衰变而引起的测量误差,提高运行的稳定性和减少校验次数,测量仪表应能对衰变进行补偿。

10)激光式测量仪表

    1)对于结构复杂或有机械障碍的容器,以及按常规的方法难以安装的容器的液面连续测量,应选用激光式测量仪表。

    2)对于无反射的完全透明液体,不能采用激光式测量仪表。

楼主:
3.料面测量仪表的选型

1)电容式测量仪表

    1)对于颗粒状物料和粉粒状物料,如:煤、塑料单体、肥料、砂子等料面连续测量和位式测量,宜选用电容式测量仪表。

    2)检测器的延伸电缆应采用屏蔽电缆,或考虑采用防电磁干扰的措施。

2)声波式测量仪表

    1)对于无振动或振动小的料仓、料斗内粒度为10mm以下的颗粒物状料面的位式测量,可选用音叉料位计。

2)对于粒度为5mm以下的粉粒状物料的料面位式测量,应选用声阻断式超声料位计。

    3)对于微粉状物料的料面连续测量和位式测量,宜选用反射式超声料位计。反射式超声料位计不宜用于有粉尘弥漫的料仓、料斗的料面测量,也不宜用于表面不平整的料位测量。

3)电阻式(电接触式)测量仪表

    1)对于导电性能良好或导电性能差,但含有水份的颗粒状和粉粒状物料,如:煤、焦炭等料面的位式测量,可选用电阻式测量仪表。

    2)必须满足产品规定的电极对地电阻的数值,以保证测量的可靠性和灵敏度。

4)微波式测量仪表

    1)对于高温、粘附性大、腐蚀性大、毒性大的块状、颗粒状物料的料面位式测量和连续测量,宜选用微波式测量仪表。

    2)不宜用于表面不平整的料位测量。

5)核辐射式测量仪表

    1)对于高温、高压、粘附性大、腐蚀性大、毒性大的块状、颗粒状、粉粒状物料的料面位式测量和连续测量,可选用核辐射式测量仪表。

    2)其它要求应符合前述的规定。

6)激光式测量仪表

    1)对于结构复杂或有机械障碍的容器,以及按常规的方法难以安装的容器的料面连续测量,应选用激光式测量仪表。

    2)对于无反射的完全透明物料,不能采用激光式测量仪表。

7)阻旋式测量仪表

    1)对于承压较小、无脉动压力的料仓、料斗,物料比密度为0.2以上颗粒状和粉粒状物料料面的位式测量,可选用阻旋式测量仪表。

    2)旋翼的尺寸应根据物料的比密度选取。

    3)为避免物料撞击旋翼造成仪表误动作,应在旋翼上方设置保护板。

8)隔膜式测量仪表

    1)对于料仓、料斗内颗粒状或粉粒状物料料面的位式测量,可选用隔膜式测量仪表。

    2)由于隔膜的动作易受粉粒附着的影响和粉粒流动压力的影响,不能用于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9)重锤式测量仪表

    1)对于料位高度大,变化范围宽的大型料仓、散装仓库以及敞开或密闭无压容器内的块状、颗粒状和附着性不大的粉粒状物料的料面定时连续测量,应选用重锤式测量仪表。

    2)重锤的形式应根据物料的粒度、干湿度等因素选取。

3)对于有粉尘弥漫严重的料仓、容器的料位测量,应使用带吹气装置的重锤式测量仪表。

楼主:
六、过程分析仪表的选型

    1.一般原则

1)选用过程分析仪表时,应详尽了解被分析对象工艺过程介质特性、选用仪表的技术性能及其它限制条件。

    2)应对仪表的技术性能和经济效果作充分评估,使之能在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增加经济效益、减轻环境污染等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3)所选用分析仪表检测器的技术要求应能满足被分析介质的操作温度、压力和物料性质,特别是全部背景组份及含量的要求。

    4)仪表的选择性、适用范围、精确度、量程范围、最小检测量和稳定性等技术指标,须满足工艺流程要求,并应性能可靠,操作、维修简便。

    对用于腐蚀性介质或安装在易燃、易爆、危险场所的分析仪表,应符合相关条件或在采取必要的措施后能符合使用要求。

    用于控制系统的分析仪表,其线性范围和响应时间须满足控制系统的要求。

楼主:
2.取样与预处理装置

1)取样要求

    1)由取样点取出的试样应有代表性,在通过取样系统后不应引起组份和含量的变化。

    取样口应设置在维护人员易接近之处,并应兼顾到试样的温度、压力和滞后时间。

    取样口不能选在流体呈层流的低流速区及节流件下游的涡流区和死角。

    2)气体试样应避免液体混入,液体试样应避免夹带气体。若工艺管线管壁易附着脏物时,应将取样探头插入管线中心。当试样中含有固体颗粒时,则必须在取样处加装过滤器,并备有反吹接口。

    3)根据取样的工艺状况,取样系统应具备相应的减压稳流、冷凝液排放、超压放空、负压抽吸、故障报警或耐高温等功能。

    4)在取样过程中如出现凝结物时,必须采取保温伴热措施,但应避免过热引起试样组成变化。

    5)取样管路应尽量短,使滞后时间最小。样品输送系统的滞后时间一般不宜超过60s

    取样管管径一般为φ6×1mm,但最大取样管管径不应大于φ14×2mm

    6)取样管材质一般采用不锈钢,若试样中含有对不锈钢管腐蚀的组份时,可采用聚氯乙烯、聚四氟乙烯等其它合适的材质。对无腐蚀性的干试样也可采用无缝钢管。另外,试样引导管线应采取防堵措施。

2)预处理装置

    1)预处理装置一般包括冷凝器、冷却器、汽化器、过滤器或净化器,以及为保证分析仪器选择性而采取的化学或物理方法的处理装置。其构成应根据具体试样条件和分析仪表的技术要求确定。一般宜由分析仪器厂成套配置。

    2)试样通过预处理装置后应洁净,有代表性,无有害组份,并符合分析仪表检测器对试样的技术要求。

    3)经过预处理装置后的试样,其待测组份的浓度或组份应不受影响。

3)样品的排放要求

    1)被测介质有回收价值者,样品应考虑回收。

    2)多种气体试样放空,若组份混合后无危险,且混合后背压波动对分析仪表影响不大时,可先接至集气管,然后排至适当高度空间。否则应单独放空。

    3)有毒气体和除水以外的液体试样,在符合有关卫生标准要求时方可排放。

    4)预处理系统的部件或管路材质应不会与试样起反应,不会污染试样,不会吸附试样中的组份。

楼主:
3.分析气相混合物组份的仪表选型

1)含氢气体

    混合气体中含氢量在0100%之间,背景气各组份的导热系数十分接近,而其导热系数与氢气的导热系数又相差较大,或背景气组成较稳定时,宜选用热导式氢分析仪。当待测组份含量低,而背景气组份含量变化大时,则不宜选用。

    1)在非爆炸危险场所,含氢量在6%以下,其背景气可为大气、氮气、氩气、氧气等,要求分析精确度不高于±0.1%,响应时间允许为60s时,应根据背景气组成的不同,选用适合的热导式氢分析仪。

    2)在非爆炸危险场所,当混合气为以煤为原料的合成氨厂中的半水煤气,含氢量在35%~75%之间,或混合气为合成氨装置中的新鲜气或循环气,其含氢量在50%~80%之间,要求分析精确度不高于2.5级,响应时间允许为60s时,应选用为小合成氨厂和大合成氨装置特制的氢分析仪。

    3)在爆炸危险场所处,混合气含氢量在40%~80%、80%~100%、90%~100%范围内,应选用隔爆型氢分析仪,或采取相应的防爆措施。

    4)在制氩过程中,过量的氢含量在03%、02%范围内,在电解氧中氢的含量浓度在02%要求测量精度不高于5级,可选用相应的热导式氢分析仪。

2)含氧气体

    气体中含氧量分析应根据不同背景气组份及含氧量多少,选用不同类型的氧量分析仪。微量氧分析应采用电化学式或热化学式氧量分析仪,常量氧分析应采用磁导式(磁风和磁力机械式及磁压力式)或氧化锆氧量分析仪。

    1)在电解制氢的生产流程中,当电解槽出口的氢气中含氧量在01%之间,响应

时间允许为90s时,应选用热化学式氧分析器(含氧量在00.5%之间时,仪表精确度为5级;含氧量在01%时,其精确度为10级)。若用于有爆炸危险场所时,应要求厂方配备隔爆型仪器。

    2)在非爆炸危险场所,含氧量在21%以下,背景气中不含腐蚀性气体和粉尘及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等正磁化率的组份,且背景气的热导率、热容、粘度等在工况条件下变化不大,要求响应时间允许为30s,分析精确度在2.5级到10级之间时,应选用磁导式(磁风原理)氧分析器。仪表的测量范围及精确度见下表。

测量范围(O2%)

最小分度值(%)

精确度等级

0.05

02.5

0.10

0.25

0.50

2.5

1.00

2.5

98~100

0.05

3)在非爆炸危险场所,含氧量在01%、02.5%、05%、010%、025%及0100%范围内,背景气中不含腐蚀性气体、粉尘及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等正磁化率的组份,且允许背景气的热导率、热容、粘度等有所变化,要求基本误差不高于2级,响应时间允许为7s时,应选用磁力机械式氧分析器。

    该类仪表的气样压力可为正压,也可为负压。

    4)在非爆炸危险场所,含氧量在0100%之间,要求多种量程测量或起始量程不为零,最小量程跨度为01%,要求测量精度为1级,响应时间小于2s时,可选用磁力式氧气分析仪。

    5)在非爆炸危险场所,对于含氧量在05%或010%范围内的工业锅炉烟道气或其他燃烧系统烟道气,要求分析精确度不高于2级,响应时间要求短时,可选用氧化锆氧量分析仪;要求分析精度达1级,响应时间小于2s时,可选用磁压力式氧分析仪。

    6)测量高纯度气体如氢气、氮气、氩气等气体中的微量氧或其他非酸性气体中的微量氧含量,测量范围在01050ppM020100ppM050200ppM,要求测量精度不大于满刻度的±10%,应选用电化学式微量氧分析仪。

3)含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气体

    气体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的微量分析,一般选用电导式或红外线吸收式分析仪。常量分析一般用红外线吸收式分析仪。若气样中含有较多粉尘和水份时,必须去除,或用热导式分析仪。

    1)混合气体中或合成氨生产中微量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背景气为干净的氢、氮气或高纯度氮、氧、氩气等,且不含有硫化氢、不饱和烃、氨及较多水份,被测气体温度在540之间,压力大于0.5MPa,一般应选用红外线吸收式微量气体分析仪;要求测量精度不高时,可选用电导式分析仪。见下表。

被测气体

最小测量范围

适用仪表类型

CO

0100ppM

微量红外吸收式

CO

0100ppM

引进组装微量红外吸收式

CO2

0100ppM

微量红外吸收式

CO2

0100ppM

引进组装微量红外吸收式

COCO2

0100ppM

半导体双组份红外吸收式

COCO2

0100ppM

电导式

    仪表的响应时间取决于气样通过预处理装置的时间。

    2)混合气中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含量在050%范围内(可扩充到0100%)。背景气须干燥清洁、无粉尘、无腐蚀性,在要求分析精确度不高于5级时,宜选用红外线气体分析仪。其响应时间取决于气样通过预处理装置的时间。

    3)在非爆炸危险场所,二氧化碳含量在020%范围内的锅炉烟道气或二氧化碳含量为040%的窑炉尾气,背景气中允许含有少量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及较多的粉尘和水份,在要求分析精确度不高于2.5级时,可选用热导式二氧化碳分析仪。其响应时间取决于气样通过预处理装置酌时间。

    热导式分析仪要求背景气组份的含量不能波动太大。

4)混合气体中其他组份分析

    1)用于监测混合气中甲烷、氨气、二氧化硫及烃类化合物的含量,当背景气干燥清洁、无粉尘、无腐蚀性时,宜选用红外线气体分析仪,其测量精确度可达1级,响应时间取决于气样通过预处理装置的时间,并可用于有爆炸危险的场所。

其适用的测量气体和最小测量范围见下表。

测量气体

最小测量范围/ppM

测量气体

最小测量范围/ppM

一氧化碳

0~100

丁烷

二氧化碳

乙炔

0~100

乙烯

丙烯

水蒸汽

00.25gm3

汽油蒸汽

00.5gm3

01gm3

氟利昂

05gm3

02gm3

    最大测量范围为0100%,标准测量范围为02%、03%、05%、010%的倍率和015%、040%、080%,并且仪器最多可有四种量程供切换,量程转换比一般不大于14

2)混合气或炉窑排放气中的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硫、硫化氢、氯气等,背景气清洁、干燥、无粉尘,要求测量精度不高于2级,可选用组装紫外线气体分析仪,响应时间取决于气体通过预处理装置的时间,见下表。

测量气体

最小测量范围/ppM

测量气体

最小测量范围/ppM

一氧化氮

0~100

硫化氢

氮氧化物

氯气

二氧化硫

0~200

    最大测量范围为0100%,标准测量范围为0250ppM0500ppM01%、02.5%、05%的倍率。

    3)混合气中二氧化硫含量分析

    ①在非爆炸危险场所,用于监测环境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或生产流程中混合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在00.5010204mgm3范围内,背景气可含少量臭氧、碳氢化合物、二氧化氮、氯气等,要求测量精确度不高于5级,响应时间允许为5min时,可选用库仑式二氧化硫分析器。

    ②在非爆炸危险场所,混合气中二氧化硫含量在015%之间,背景气中含有酸雾(如硫酸生产流程中转化炉的进口气),要求测量精确度不高于5级,响应时间允许为1.5min时,可选用热导式二氧化硫分析器。

    ③在非爆炸危险场所,混合气中含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及少量酸雾、水份、机械杂质和粉尘等,而二氧化硫含量小于8%,要求测量精确度不高于10级,响应时间允许为3min时,可选用工业极谱式二氧化硫分析器。

    4)混合气中微量总硫(有机硫、无机硫)含量分析

    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合成氨装置,在加氢脱硫过程中其净化气中的微量硫含量要求不大于lmgl,或天然气脱硫厂及配气站的输气管中硫含量要求低于30mgm3,气样中应无机械杂质、粉尘、水份及脱胺液,背景气中含氢量应低于12.5%,测定气样中总硫含量,若要求测量精确度不高于5级,响应时间允许为2min时,宜选用库仑式微量硫气体自动分析仪。该仪表可用于爆炸危险场所。

5)混合气体中的多组份含量的分析

    分析混合气中的单一组份或多流路多组份的含量,其浓度范围可从ppM级到l00%含量,要求分析精度小于1级时,宜选用工业气相色谱仪,响应时间取决于采样周期和气体预处理时间。

    工业气相色谱仪常用的检测器有热导式和氢焰式两种,前者适合测量有机或无机样品,后者主要用于测量微量或半微量烃类有机物,也可测量烃类有机物中微量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含量。

    色谱仪若用于控制系统或需快速获得准确分析数据,应选用智能式色谱分析程控和数据处理仪。

    工业气相色谱仪的单一采样点分析周期一般为320min,每2min一组份,采样流路可为16路,单一采样点的分析组份可为16个和140个。

    若色谱仪安装于爆炸危险场所,应选用防爆系列色谱仪。

6)气体中微量水份分析

    测量空气、惰性气体、烃类、氢气及其他不破坏五氧化二磷涂层及池体,在电极上不起聚合反应的气体中的微量水份,其浓度小于100ppM1000ppM,要求测量误差小于±5%,应选用五氧化二磷电解法微量水份分析仪。要求取样管材质致密,内壁光滑清洁,管线要短,取样系统气密性要好。

7)大气湿度

    监测或控制空气相对湿度,其湿度范围在020%、20100%、50100%范围内,气温为1040,测量精确度允许为3级,响应时间允许为60s,在气相无结露的条件下,可选用氯化锂电阻式湿度计或镍电阻温度计式干湿球湿度计及铂电阻温度计式干湿球湿度计,其中氯化锂电阻式和镍电阻式湿度计应有指示和调节型仪表。

    若气温低于10或高于40,相对湿度大于90%时,应选用氯化锂湿度变送器或位式调节器。

    若空气湿度变化范围比较大,测量精确度允许为5级,可选用牛(或羊)肠膜式湿度检测仪。其测量范围为15%~99%,灵敏度为l%相对湿度,滞后时间不大于20s

8)气体露点测量

    1)检测压缩空气等其他无腐蚀性干燥气体的露点,露点范围在-60~-40,要求测量误差小于±1.5,可选用绝热膨胀式露点仪。

    2)检测含硫燃料锅炉尾气中硫酸的露点,露点温度在0180180460,尾气温度在0180180460,要求测量误差小于±1.5%,可选用酸露点仪。

9)可燃气体热值检测

    连续检测城市煤气、天然气、沼气等可燃气体的热值,热值范围在70015000kcalm3290062800kJm3),比重在0.41.3kgNm3之间,气样含灰量小于5mgm3,温度小于50,压力高于0.010.02MPa,要求响应时间不小于45s,精度低于1.5级,可选用燃烧法气体热值分析仪或热值指数仪。

    选用分析仪时,应根据可燃气体的热值范围和重度范围选择相应量程的热值分析仪。被测气体压力小于0.01MPa时应配抽气泵。仪器的滞后时间主要取决于气体预处理时间。

10)可燃气体报警器的选用和配置

    1)可燃气体报警器用于测量空气中各种可燃气体、蒸汽闪点下限以下的含量,并要求当被测气体浓度达到爆炸极限时,在规定的时间里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的指示范围应在0100LEL(最低爆炸极限),要求测量精度不低于5级,响应时间小于30s

    单一可燃气体可选用单点报警器,多种可燃气体或多点可燃气体可选用多点组合式报警器,报警器应安装在控制室仪表盘上。

    各种可燃气体的爆炸下限浓度和上限浓度值参考国家劳动局有关规定。

    2)可燃气体报警器检测器的选择和安装

    可燃气体报警的检测器主要有半导体气敏元件和催化反应热式(接触燃烧式),前者对可燃气体的反应较灵敏,但定量精度低,适合检测有无气体泄漏的场合,后者定量精度高,重复性好,适合检测各种可燃气体的浓度。

    在爆炸危险场所的检测器必须符合安装场所的防爆等级,有腐蚀性的介质,要求检测器与被测气体接触部分作防腐处理。

    可燃气体检测器应安装在能生成、处理或消耗可燃气体的设备附近和易泄漏可燃气体的场所,以及有可能产生和聚集可燃气体的控制室和现场分析仪表室内。

    检测器的安装位置应根据生产设备、管线泄漏点的泄漏状态、气体比重,结合环境的地形、主导风向和空气流动趋势等情况决定。

    检测器不能安装在含硫和碱性蒸汽等强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

    3)检测器的设置

    检测器一般安装在建筑物内压缩机、泵、反应器及储槽等容易泄漏的设备及周围气体易滞留的地方。检测器的配置,提供如下情况供选择,但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作修正。

    ①易泄漏设备周围按每隔10m设置一个以上检测器。

    ②在室外露天设备应在其周围及其气体容易滞留的地方设置检测器,其它地方按每隔20m设置一台以上检测器。

    ③有加热炉等火源的生产设备及容易滞留的场所设置检测器,设备周围每隔20m设置一台以上检测器。

    ④有毒性气体的灌装设备周围设置一台以上检测器。

    ⑤液化石油气储槽区的出入管口及其周围安装2台以上检测器,同时在管道及设备和易滞留的场所安装一台以上检测器。

楼主:
4.分析液相混合物组份的仪表选型

1)酸、碱溶液分析仪表

    1)氢离子浓度

    水槽、明渠、密封管道或设备内液体,其氢离子浓度在112pH之间,被测液体的温度一般在560范围内(最高可达90),若溶液内无对玻璃电极带来严重污染(油污或结垢等)的介质,在要求测量精确度低于±0.2pH时,可选用工业酸度计(玻璃电极式)。

    水槽、明渠等敞开容器可选用沉入式发送器。若溶液对玻璃电极略有沾污时,应选用沉入清洗式发送器。

    密封管道内溶液压力低于1MPa时,可选用流通式发送器。若管道内溶液压力为常压,且对玻璃电极略有沾污时,应选用流通清洗式发送器。

    对发送器与高阻变换器分离安装的酸度计,其间的连接导线须用屏蔽电缆,长度一般不应超过40m

    采用固体甘汞电极的沉入式酸度计,省去氯化钾溶液,并将发送器与高阻交换器装配为一体,有较高的抗干扰能力。同时,传输距离可长达百米以上。玻璃电极为拆卸式,便于清洗、更换。此酸度计的测量范围为014pH,精度为±0.2pH

    若液体中含有较多的污染介质,或在玻璃电极易碎的场合下,且液体内不含有氧化性介质时,宜选用锑电极酸度计。该类金属电极测量精度为±0.2pH

清洗式发送器按清洗方式有四种,应根据被测液体实际组份和对电极沾污程度分别选择,见下表。

清洗方式

超声波清洗方式

氧化物、无机盐、有机物、微细粉末等

刷子清洗方式

有机物、活性污泥等

药液喷流方式

焦油、机油、植物油、氧化物、硫化物、盐类等

水喷流方式

有机物、活性污泥、氧化物、无机盐等

    2)盐酸溶液浓度

    测量阳离子交换树脂再生用010%浓度的稀盐酸溶液或不含有其他盐类杂质的稀盐酸溶液,其温度为20±10,压力小于1MPa,要求测量精确度不高于5级时,可选用电导式酸度计或电磁式浓度计。

    若盐酸浓度大于10%,但浓度与其导电率仍有线性关系,溶液中也不含有导电率变化较大的其他盐类杂质,溶液浓度在26%~36%范围内,可选用带温度补偿的智能电磁感应式酸碱浓度计,温度补偿范围为40±10,精度为1.5级。

3)硫酸溶液浓度

    硫酸生产流程中生产的硫酸溶液或在其他情况下产生的类似浓度的硫酸溶液,当溶液中不含有其他酸类或盐类,溶液浓度和温度在一定幅度内变化,可选用电磁式或电导式硫酸浓度计。

    对于93%的硫酸溶液,应选用密度式硫酸浓度计。

各种硫酸浓度计的适用范围见下表。

浓度范围

温度范围

适用仪表类型

精确度

95%~99

电导式

95%~99

电导式

103.5%~105

电导式

95%~99

3050(温度补偿)

电磁感应式

1.5

4)氢氧化钠溶液浓度

    阴离子交换树脂再生用08%浓度的氢氧化钠溶液,或不含其他盐类杂质的稀氢氧化钠溶液,温度在20±10之间,压力不大于1MPa,要求测量精确度不高于5级时,可选用电磁式或电导式碱浓度计。

    电磁浓度计还可用于测量0.5%~10%浓度的氢氧化钾溶液。

    测量浓度为30%~35%氢氧化钠溶液,当溶液温度变化在1080之间,可采用带温度补偿的智能电磁感应式酸碱浓度计,其精度为1.5级。但测量的溶液中不能含固体、气泡、易沉淀物质等。

    5)其他各种溶液浓度的测量

    在测量废碱黑液中氢氧化钠的浓度、硫酸溶液浓度、硝化液中硝酸浓度以及蕃茄酱、豆浆、糖浆、盐液、醋酸纤维液等具有折光系数的溶液浓度时,若溶液中某组份的浓度与该溶液的折光率成单值线性关系,且折光率大于1.3,溶液内不含固体颗粒时,则不论此种溶液的其他组份为何种物质,状态如何,均可用光电浓度计来测量溶液中该组份的浓度。该仪表测量精确度为1级,允许被测溶液压力为1MPa,温度不高于200

    在选用该类仪表前,应在试验室对被测溶液(浓度范围内)的不同浓度的折光率进行测试,然后方能确定是否适用。

2)液体粘度的测量

被测液体为油品、油漆、涂料、化纤、树脂、橡胶、塑料、医用明胶等,如需连续测量其粘度.应根据各类液体运动粘度的范围和仪器对被测液体温度、压力的要求,分别选择各种工业流程粘度汁,见下表。

粘度范围

仪表类型

精度

02000mPa·s

真空~1MPa(流速03ms

超声波粘度计

08000mPa·s

真空~1MPa

超声波粘度计

2010000mPa·s

常压(浸入式)

工业旋转式粘度计

102×106mPa·s

常压(浸入式)

B型旋转式粘度计

    超声波粘度计可测量牛顿液体的粘度,也可测量非牛顿液体的粘度,适用于生产流程中液体粘度的监测和控制。

3)液体比密度或密度的测量

    1)若被测液体比密度的变化能引起超声波反射时间的变化,则该种液体的比密度可以用超声波比密度仪来测量,其量程范围可根据需要个别标定。仪表要求进液压力在0.050.6MPa之间,温度须不高于50。该类仪表的测量数据可精确到±0.0005gcm3

    2)被测液体不含较多杂质或大量气泡,当人工分析次数频繁而需直接测量管道中工况温度下的液体密度时,可采用振动管式密度计。该类仪表的测量数据可精确到±0.0005gcm3。但振动管加工困难,安装要求高,若需测某一定温度下液体的密度时,须外加恒温器。

    3)对密封设备内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或强腐蚀性介质,其密度范围在03gcm3内,被测管道直径在φ150mm300mm内,要求测量精度小于±0.0005gcm3,可采用非接触式γ射线密度计;有防爆要求时,可选用隔爆型γ射线密度计。

4)水质分析仪表

    1)电导率

    蒸馏水、饮用水、锅炉用水、纯水及高纯水,其电导率在0.50.005μS·cm-1范围内,要求测量精度低于3级,可选用工业纯水电导率仪。但应保持水温在060之间。

    工业水或一般锅炉用水,其电导率在0.1l000μS·cm-1范围内,要求测量精度低于3级,可选用工业电导率仪。但应保持水温在060之间,压力小于0.5MPa

    经阴离子或阳离子交换树脂处理后的纯水,还可选用阳(阴)离子交换器失效监督仪。

    选用电导率仪应根据不同被测介质的电导率范围,选择发送器的导电池常数。发送器到转换器之间的距离一般不大于20m

2)盐量计

    连续测量热力锅炉的蒸汽冷凝水含盐量,测量范围在0.104mgl2.04mglNaCl),要求测量精度低于5级时,可选用电导式盐量计。

    3)钠离子

    测定经阳离子交换树脂处理后的锅炉用水中的钠离子浓度,当钠离子浓度在2.32300μglPNa74)之间时,可选用钠离子浓度计,其测量精确度为±0.2PNa,要求水的pH值在10以上,水温在2040之间。发送器到转换器之间的距离一般不大于40m

    4)硅酸根离子

    经阴离子交换树脂处理后的锅炉用水,硅酸根含量在0100μgl之间,温度为1540,水中干扰离子浓度应符合下列数值:

    Na+500μglCa++200μglZn++200μglCu++200μglFe++200μglFe+++200μglAl+++≤15μgl

    当因人工分析次数频繁而需要连续检测时,可选用硅酸根自动分析仪,该表测量精确度为5级,响应时间为15min

    5)磷酸根离子

    为防止锅炉结垢,在控制脱盐水中磷酸盐的加入量时,需测定水中磷酸根含量。

    当磷酸根含量在020mgl之间,水温为1545,水中干扰离子浓度符合下列数值:

    Cl-150mglCu++1mglSiO--50mglFe+++5mgl

    当因人工分析次数频繁而需要连续检测时,可选用磷酸根自动分析仪。该表测量精确度为5级,响应时间为15min

    6)浊度

    连续监测自来水、工业用水、江湖水等水质浑浊度,其悬浮物浓度在025mgl0200mgl之间,水中不含强酸或强碱及大量气泡,且水温保持在23,可选用水质浊度计,该表在额定状态下重复性为l%,线性误差为±2%。

    7)水中溶解氧量

    锅炉用纯水,温度低于105,压力在0.10.5MPa之间,水中氧溶解量在020μgl050μgl0200ugl范围内,当人工分析次数频繁而需要连续检测时,可选用电化学式低溶解氧分析器,该表精确度为5级,响应时间为2min

    原水或污水,温度在040之间,压力为常压,水中氧溶解量在03mgl010mgl030mgl030%、0100%、0200%氧饱和度,当因人工分析次数频繁而需要连续检测时,可选用溶解氧分析仪。该表测量精度为5级。可流通式或浸入式安装。测量电极与发送器之间的距离一般要求不大于10m

    8)水质综合监测

    需对江河水、工业排放废水、上水供水的水质进行连续自动综合监测,或需要超标报警,可采用水质监测仪。该仪器能综合监测水的pH值、溶解氧、浊度、电导率和水温,但要求水温范围为540

    需对工业排放废水中的各种离子进行连续监测,或需要超标报警时,可采用水质自动监测仪,综合监测。

氩离子:0.050.55mgl;氯离子0.353.535mgl

氰离子:0.1110mgl;铵离子0.1110mg1

    硝酸根离子:110100mgl

5.分析仪表检测器的安装和配线

1)检测器的安装要求

    1)检测器与预处理装置应安装在一起,并尽可能靠近取样点。一般不宜安装在操作室内。

    2)分析器附近应无强烈震动和冲击,无强烈电磁场以及热设备的影响,并尽可能避免爆炸危险气体和易挥发腐蚀性气体的侵袭。

    3)分析器不得直接暴露在阳光下,并应避免安装在环境温度变化剧烈或有机械损伤的场所。一般情况下周围气流速度不宜大于3ms

    4)直接安装在工艺管道上的检测器,要加防护罩或现场分析器箱。

    5)应根据工程设计所采用的分析仪器类型、数量及安装场所的环境条件,确定是否需要建立自动分析器室,并应符合《自动分析器室设计规定》(HG 20516-92)的要求。

    安装在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可能性较小的爆炸危险露天场所的单个非防爆仪表,应置于现场分析器箱内。分析器箱同自动分析器室要求相同,即应符合《自动分析器室设计规定》(HG 20516-92)的要求。

2)检测器的输出信号线

    1)导线截面积一般为1.0mm21.5mm2,要有良好的绝缘性能和抗干扰性能,或根据分析仪表需要配置特殊导线。导线需穿管时,应敷设在有良好接地的钢管内。

    2)信号线不能与电源线绞合在一起或敷设于同一钢管内。信号线走向应尽量避免与电源线高频信号线并行。

    3)仪表宜用专用的接地线,并应符合《仪表系统接地设计规定》(HG 20513-92)的要求,不可将接地线与电源中线连接在一起。

楼主:
七、显示、调节仪表的选型

1.一般原则

1)显示、调节仪表的选型,应符合总的仪表选型原则,并注意到仪表装盘后能监控方便、实用、美观。

2)仪表电动、气动型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信号传送距离较远(譬如超过100m),或要求信号处理迅速,或运算规律比较复杂,以及要与数据处理或计算机系统联用时,都应选用电动式仪表。

    要求功能丰富、操作灵活、精确、高度可靠时,宜选用电动式仪表中带微处理器的智能型仪表,并根据智能化要求的高低,分别选用其中较完善或简易的品种。

    对于比较简单的显示、调节系统,可选用一般的数字式仪表或其它简易式电动仪表。

    2)仪表投资较少、系统简单、技术经济指标(包括增加气源装置的投资等)合理时,可选用气动式仪表。

    3)就地仪表盘安装的仪表,应考虑环境条件。对于环境比较恶劣,要求防爆、防腐、防潮等的就地仪表盘,一般可选用气动仪表。当选用电动式仪表时,这些仪表必须具备相应的防护功能。

3)仪表功能的选用应符合下列原则:

    仪表的指示、记录、积算、报警、自动调节、手动操作、自动程序控制等功能,应根据工艺过程的实际需要选用。

    1)对工艺过程影响不大,但需经常监视的变量,宜设指示;变化不频繁,但必须操作的变量,可设手动操作。

    2)对工艺过程影响较大,需随时监控的变量,宜设自动控制。

    3)对需要了解其变化趋势的变量,宜设自动记录。

    4)对可能影响生产或安全的变量,宜设报警。

    5)要求计量或经济核算的变量,宜设积算。

    6)对需要按时间、工况参数等条件作监控的变量,宜设自动程序控制。

7)需要和智能仪表、程控(PLC)、分散型控制(DCS)和数据处理等计算机系统联网的仪表,应设通讯。

4)仪表精确度应按工艺过程的要求和变量的重要程度选定。一般指示的精确度不应低于1级,记录的精确度不应低于1.5级。

5)仪表刻度或量程示值的使用范围如下:

    对于0100%线性刻度的模拟显示仪表,变量的正常值宜使用在刻度为50%~70%的范围,最大值可用到90%,刻度10%以下不宜使用。液位正常值一般用在刻度50%左右。

    对于010方根刻度的模拟显示仪表,变量的正常值宜使用在刻度为78.5的范围内,最大值可用到9.5,刻度3以下不宜使用。

    对于数字显示仪表,变量的最大示值、最小示值必须在量程示值范围之内。

楼主:
2.显示仪表选型

1)指示、记录仪表选型应符合下列要求:

    1)在控制室仪表盘安装的仪表,宜选用矩形表面的仪表。需要密集安装时,宜选用小型仪表;需要显示醒目时,宜选用大、中型仪表。

    在现场仪表盘安装的仪表,亦可选用圆形表面仪表。

    2)指示仪、记录仪的量程,一般按正常生产条件选取,需要时还应包括开停车、生产故障及事故等状态下预计的变量变动范围。

3)要求显示速度快、示值精确度高、读数直接而方便,要求在测量范围内量程可任意压缩、迁移,或要求对输入信号作线性处理等变换,或要求对变量作显示的同时兼作变送输出等,均可选用数字显示仪表。要求作复杂数字运算的,应选用带微处理器的智能型仪表。

    4)工艺过程中的重要变量需要记录时,宜选用单笔或双笔记录仪。相关的多个变量需要记录时,可采用多通道(笔式或无笔式)记录仪。

    在多个变量中,根据生产过程要求需要随时选择其中几个进行记录时,可采用选点切换器与记录仪配合,作选点记录。

    多个变量,在记录纸上能明显区分的可采用打点式记录,不易明显区分的宜采用数字式记录。

    5)两个或多个变量的记录仪,可根据被测变量的类别和量程分别选取单一刻度、双重或多重刻度记录纸及标尺。

    6)为了醒目、形象化,指示仪、记录仪可选用或附设色带、光柱显示。特别是对于物位显示,采用色带或光柱显示更为方便。

    7)为了提高分辨率,可选用带量程切换装置的显示仪表。

    8)为了减小读数的误差,可选用带量程扩展的显示仪表。

    9)记录间歇性生产过程的变量,可选用带自动变速和自动开停装置的记录仪表,以节省记录纸。

    10)要求对一个或多个变量作高速、精确记录时,可选用带微处理器记录仪。当需要变速、变量程、调节、报警、制表打印等多种附加功能时,宜选用带微处理器的可编程序(模拟/数字)混合型记录仪。

    11)采用选点方式作多点显示的仪表,其切换装置的切换点数宜留有备用量。

2)报警及巡回检测仪表选型应符合下列要求:

    1)指示仪表及记录仪表可根据需要选用带有报警功能的品种。

    2)多点切换的指示、记录仪表,需要增设报警功能时,对多机组设定值相同的变量,可采用多点同定值越限报警;对设定值不同的变量,可采用多点各定值越限报警。

    3)对多个重要变量的报警,宜将报警触点信号引入多点闪光报警仪表作声光报警,并根据需要选取带首出(第一事故)、重闪、回铃、继电器触点输出等各种附加功能。

    4)对工艺过程影响不大,变化缓慢,但仍需要及时了解其变化的多个变量,宜设自动巡回检测仪表,还要报警的可选用巡回检测报警仪表。

    5)巡回检测、多点报警系统,宜留有适当备用点数。

楼主:
3.调节仪表选型

1)一般生产装置的调节仪表,除分散型控制系统(DCS)、可编程序控制系统(PLC)外,可根据情况分别选用带微处理器的智能型仪表、一般的数字显示式调节仪表,电动、气动等单元组合式仪表,以及简易式等其它调节仪表。

2)调节仪表,当用于不易稳定或经常开停车的生产过程时,对于模拟式仪表宜选用全刻度指示调节器,不宜选用偏差指示调节器;对于数字式仪表宜选用带有光带指示的调节器。

3)调节系统中调节规律的确定应考虑对象特性、调节系统设备部件(包括检测元件、变送器、调节仪表、执行器等)的特性、干扰形式以及要求的调节品质等因素。

4)简单调节系统中调节器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1)调节器的调节规律,通常可按下表选用。

流量、管道压力

比例+快速积分

温度、分析

比例+积分+微分

压力

比例+积分

液位

比例或比例+积分

    2)位式调节器的选用原则如下:

    ①仅作联锁和自动开停车之用,或允许执行机构全开、全关,调节品质要求不高的简单系统,可选用二位、三位等位式调节器。

    ②要求适当改善调节品质时,可选用具有时间比例、位式比例积分或位式比例积分微分调节规律的位式调节器。

5)复杂调节系统中调节器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1)用于前馈、串级、间歇、非线性等复杂调节系统的调节仪表,一般宜选用智能型等电动单元组合式仪表中具有相应调节功能的调节仪表。需要时亦可选用其它调节仪表或其它单元进行组合。

    2)对于干扰较大,手动没定调节器参数较困难的调节系统,可选用带自适应功能或带PID自整定功能的调节器。

    3)对于纯滞后很大或非线性特别严重,适宜采样调节的系统,可考虑选用断续调节器。

    4)程序控制仪表的选用原则如下:

    ①对具有几个,乃至十几个(模拟的或数字的)输入、输出量,使用多个PID调节环节作多种复杂运算,并希望灵活组态的复杂控制系统,宜选用智能型仪表中的可编程序调节器(又称单回路或多回路调节器);对于输入、输出量较少,要求的PID调节环节较少,运算能力较小,经过适当设定即能满足工艺程序控制要求的系统,可选用智能型仪表中的固定程序调节器。

    ②需要按时间程序给定的单变量调节,对于气动仪表可选用气动时间程序定值器作给定;对于电动仪表可选用通用函数转换器和速率限制器配合作给定;也可选用带程序给定装置的其它调节仪表。

6)和计算机配合使用的调节仪表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1)在应用计算机进行直接数字控制(DDC)时,宜选用DDC后备调节器或DDC操作器配合使用。

    2)在应用计算机进行设定点控制(SPC)时,宜选用SPC调节器或SPC操作器配合使用。

7)需要通过手动远程操作的方式来改变调节系统的设定值或对执行器进行直接操作的场合,可选用手动操作器(或遥控器)。

8)采用电动Ⅲ型等调节器时,为了便于对调节器进行维修和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行,宜备有能临时插入仪表盘取代该种调节器功能的便携式备用操作器。

9)调节仪表附加功能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1)对具有积分调节规律的调节器,应注意积分饱和问题。特别是只允许单向偏差存在的或间歇工作的调节器,必须选用具有防积分饱和功能的调节器。

    2)根据工艺过程要求(如为了生产安全,对某些调节阀有限制开度的要求等),对于调节器的输出信号需要限幅的调节系统,宜选用具有输出限幅功能的调节器。

3)为方便操作,调节仪表应根据系统情况分别附有手动←→自动、内设定←→外设定等切换装置。为了使切换无扰动,这些切换装置应具有自动跟踪功能。

楼主:
八、调节阀的选型

1.调节阀固有流量特性的选择原则

    1)按调节系统特性、干扰源和S(阀阻比)值三方面综合考虑。

    2)一般选择原则

    1)阀上压差变化小,给定值变化小,工艺过程的主要变量的变化小,以及S0.75的控制对象,宜选用直线流量特性。

    2)慢速的生产过程,当S0.4时,宜选用直线流量特性。

    3)要求大的可调范围,管道系统压力损失大,开度变化及阀上压差变化相对较大的场合,宜选用等百分比流量特性。

    4)快速的生产过程,当对系统动态过程不太了解时,宜选用等百分比流量特性。

5)根据以往经验也可按下表选择流量特性。

  线

等百分比特性

 EMBED Equation.3

①液位定值调节系统

②主要干扰为给定值的流量、温度调节系统

流量、压力、温度定值调节系统

 EMBED Equation.3

各种调节系统

注:ΔPn——表示正常流量下的阀两端压差。

    ΔPQun1——表示阀关闭的阀两端的压差。

    3)快开特性:适用于两位动作的场合或当需要迅速获得调节阀的最大流通能力的场合。当调节器必须设定在宽比例带时,其调节阀也可选用快开特性。

楼主:
2.阀型式选择

    1)根据工艺变量(温度、压力、压降和流速等)、流体特性(粘度、腐蚀性、毒性、含悬浮物或纤维等)以及调节系统的要求(可调比、泄漏量和噪音等)、调节阀管道连结形式来综合选择调节阀型式。

    2)一般情况下优先选用体积小,通过能力大,技术先进的直通单、双座调节阀和普通套筒阀。也可以选用低S值节能阀和精小型调节阀。

    3)根据不同场合,可选用下列型式调节阀。

    1)直通单座阀:一般适用于工艺要求泄漏量小、流量小、阀前后压差较小的场合。但口径小于20mm的阀也广泛用于较大差压的场合。不适用于高粘度或含悬浮颗粒流体的场合。

    2)直通双座阀:一般适用于对泄漏量要求不严、流量大和阀前后压差较大的场合,但不适用于高粘度或含悬浮颗粒流体的场合。

    3)套筒阀

    ①一般适用于流体洁净,不含固体颗粒的场合。

    ②阀前后压差大和液体可能出现闪蒸或空化的场合。

    4)球型阀

    ①适用于高粘度、含纤维、颗粒状和污秽流体的场合。

    ②调节系统要求可调范围很宽(R可达20013001)的场合。

    ③阀座密封垫采用软质材料时,适用于要求严密封的场合。

    “O”型球阀一般适用两位式切断的场合。

    “V”型球阀一般适用于连续调节系统,其流量特性近似于等百分比。

    5)角型阀

    一般适用于下列场合:

    ①高粘度或悬浮物的流体(必要时,可接冲洗液管)。

    ②气-液混相或易闪蒸的流体。

    ③管道要求直角配管的场合。

    6)高压角型阀:除适用5)中各种场合外,还适用于高静压、大压差的场合。但一定要合理选择阀内件的材质和结构形式以延长使用寿命。

    7)阀体分离型调节阀

    ①一般适用于高粘度、含颗粒、结晶以及纤维流体的场合。

    ②用于强酸、强碱或强腐蚀流体的场合时,阀体应选用耐腐蚀衬里,阀盖、阀芯和阀座应采用耐腐蚀压垫或相应的耐腐蚀材料。其流量特性比隔膜阀好。

    8)偏心旋转阀:适用于流通能力较大,可调比宽(R可达5011001)和大压差,严密封的场合。

    9)蝶型阀

    ①适用于大口径、大流量和低压差的场合。

    ②一般适用于浓浊液及含悬浮颗粒的流体场合。

    ③用于要求严密封的场合,应采用橡胶或聚四氟乙烯软密封结构。对腐蚀性流体,需要使用相应的耐蚀衬里。

    10)三通阀:适用于流体温度为300以下的分流和合流场合,用于简单配比调节。两流体的温差应不大于150

    11)隔膜阀:适用于强腐蚀、高粘度或含有悬浮颗粒以及纤维的流体,同时对流量特性要求不严的场合。

    由于受隔膜衬里的限制,只能用于压力低于或等于1MPa,工作温度小于150的场合。

    12)波纹管密封阀:适用于真空系统和流体为剧毒、易挥发及稀有贵重流体的场合。

    13)低温调节阀:适用于低温工况以及深度冷冻的场合。

    ①介质温度在-10040时,可选带散热片(此处为吸热)加柔性石墨填料阀。

    ②介质温度在-200~-100时,宜选用长颈型低温阀。

    14)低S值节能调节阀:适合于工艺负荷变化大或当S值小于0.3的场合。

    15)低噪音阀:适用于液体产生闪蒸、空化和气体在阀缩流面处流速大于音速且预估噪音超过95dBA)的场合。

    16)快速切断阀:适用于两位式调节系统和工艺过程发生故障时,需要阀紧急打开或关闭的场合。

    17)自力式调节阀:适用于流量变化小,调节精度要求不高或仪表气源供应困难的场合。

    4)特殊工艺生产过程,应根据使用经验选择专用调节阀。

楼主:
3.阀材料选择

    1)一般选择原则

    1)阀体耐压等级、使用温度范围和耐腐蚀性能和材质都不应低于工艺连接管道材质的要求。并应优先选用制造厂定型产品。一般情况选用铸钢或锻钢阀体。

    2)水蒸汽或含水较多的湿气体和易燃的流体,不宜选用铸铁阀体。

    3)环境温度低于-20的场合不应选用铸铁阀体。

    4)阀内件应能耐腐蚀、耐流体冲蚀以及耐流体经节流产生空化、闪蒸时阀内件的气蚀损坏。

    2)阀内件材料选择

    1)非腐蚀性流体一般选用1Crl8Ni91Crl8Ni9Ti或其它不锈钢。

    2)腐蚀性流体应根据流体的种类、浓度、温度和压力的不同,以及流体含氧化剂、流速的不同选择合适的耐腐蚀材料。

    常用耐腐蚀材料有1Crl8Ni9Ti0Crl8Nil2M02Ti20合金、哈氏合金及钛钢。

    3)对于流速大、冲刷严重的工况应选用耐磨材料。如经过热处理的9Crl817-7PH和具有紧固氧化层、韧质及疲劳强度大的铬钼钢、G6X等材料。

    4)严重磨损场合的材料选择

    ①出现闪蒸、空化和含有颗粒的流体场合,阀芯、阀座表面进行硬化处理。

    ②当流体的温度过高及压差过大时,其阀芯、阀座应进行表面硬化处理。如表面堆焊司太莱合金。一

楼主:
4.调节阀泄漏量的选择

    根据工艺对泄漏量的要求选择不同等级泄漏量的阀型。一般直通单座阀泄漏量应小于或等于额定C值的0.01%,双座阀的泄漏量应小于或等于额定C值的0.1%。

5.调节阀流向的选择

    1)球阀、普通蝶阀对流向没有要求,可选任意流向。

    2)三通阀、文丘里角阀、双密封带平衡孔的套筒阀已规定了某一流向,一般不能改变。

    3)单座阀、角形阀、高压阀、无平衡孔的单密封套筒阀、小流量调节阀等应根据不同的工作条件,来选择调节阀的流向。

    1)对于DN≤20的高压阀,由于静压高,压差大,气蚀冲刷严重,应选用流闭型;当DN20时,应选稳定性好为条件来决定流向。

    2)角型阀对于高粘度、含固体颗粒介质要求自洁性能好时,应选用流闭型。

    3)单座阀、小流量调节阀一般选用流开型,当冲刷严重时,可选用流闭型。

    4)单密封套筒阀一般选用流开型;有自洁要求时,可选用流闭型。

    5)两位式调节阀(单座阀、角形阀、套筒阀、快开流量特性),应选用流闭型;当出现水击、喘振时,应改选用流开型。

    6)当选用流闭型且dsd时(ds——阀杆直径;d——阀座直径),阀的稳定性差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最小工作开度大于20%~30%以上;

    ②选用刚度大的弹簧;

    ③选用等百分比的流量特性。

楼主:
6.填料函结构与材料的选择

1)填料函结构

一般选用单层填料结构,对毒性较大的流体或温度高于200的场合,应选用双层填料结构。

2)填料函材质

一般选用V型聚四氟乙烯填料,高温情况下应选用柔性石墨填料。

7.上阀盖型式的选择

    1)操作温度高于+200,应选用散热型阀盖。

2)操作温度低于-20,应选用长颈型阀盖。

    3)操作温度为-20~+200,应选用普通型阀盖。

    4)对于绝对不允许外流的工艺流体,应选用波纹管密封型阀盖。

8.调节阀口径的确定原则

    1)根据计算的流量系数C'值,作适当放大,圆整成C,使其符合制造厂提供

C值系列,并确定调节阀口径。

    C——根据工艺正常流量计算出的流量系数;

    C——将计算出的C'值作适当放大,圆整后的流量系数。

    2)对S≥0.3的一般工况,亦可采用下列方法估算阀流量系数放大倍数:

                                EMBED Equation.3

式中,直线性调节阀取m1.63;等百分比调节阀取m1.97

3)圆整后的C应能使调节阀的相对行程处于下表所规定的范围。

              阀特性

阀相对行程

线性阀

等百分比阀

楼主:
9.执行机构的选择

    1)执行机构一般选择原则

    1)执行机构在阀全关时的输出推力F(或力矩M)应满足以下公式的要求。

            F≥1.1FtFo)或M≥1.1MtMo

式中:  FtMt——阀不平衡力或力矩;

        FoMo——阀座压紧力或力矩。

    2)执行机构的输出力(或力矩)的计算公式(略)。

    3)执行机构应满足调节阀所需要的行程。调节阀关闭时,应有足够的阀座密封压力。

    4)执行机构的响应速度不能满足工艺对调节阀行程时间的要求时,应采取其它措

施。

    2)薄膜执行机构的选择

    1)薄膜执行机构结构简单,动作可靠,便于维修,应优先选用。

2)合理匹配薄膜执行机构的行程和阀内件的位移量。

    3)活塞执行机构(包括长行程执行机构)的选择

    1)要求执行机构输出功率较大,响应速度较快时,应选用活塞式执行机构。

    2)比例式活塞执行机构必须附设阀门定位器,阀芯位置能按控制仪表信号正确定位。

    3)比例式活塞执行机构必要时附设专用锁住阀和储气罐、保位阀或采取其它措施,以使系统发生故障时调节阀能处于全开或全关位置,或保持在某一开度,以保证生产装置处于安全状态。

    4)电动执行机构(包括直行程和角行程)的选择原则:

    1)适用于没有气源或气源比较困难的场合。

    2)需要大推力、动作灵敏、信号传输迅速、远距离传送的场合。

楼主:
10.调节阀附件的选择

    1)阀门定位器适用场合

    1)用于克服摩擦力或需要提高调节阀动作速度的场合。

    2)分程控制和调节阀需要改变气开、气关形式的场合。

    3)需要改变调节流量特性的场合。

    4)调节器比例带很宽,但又要求阀对小信号有响应的场合。

    5)无弹簧执行机构或活塞执行机构要实现比例动作的场合。

    6)用标准信号、操作非标准弹簧的执行机构(20100kPa以外的弹簧范围)的场合。

    2)气动继动器适用场合

    1)快速过程需要提高调节阀响应速度的场合,调节阀与调节器之间距离大于100m的场合。

    2)需要提高气动调节器输出信号的场合。

    3)电磁阀

    1)适用于遥控、程序控制、联锁系统、实现气路自动关闭,使调节阀开或关的场合。

    直通型电磁阀用于双位调节和远程控制,根据程序控制的逻辑关系可选择常闭式常开式电磁阀。

    二位三通电磁阀:一般用于控制单作用气缸执行机构、气动薄膜执行机构、气动调节阀及其它控制系统进行气路的自动切换控制或联锁程序控制。

    二位四(五)通电磁阀:一般适用于控制双作用气缸和带有活塞式执行机构的调节阀,以及使用切断球阀的自控系统中实现自动切换和程序控制。

    2)当要求大容量来缩短动作时间,把电磁阀作为先导阀与大容量气动继动器组合使用。

    3)在爆炸危险场所中,应选用防爆型电磁阀、本安型电磁阀或选用开关型电气转换器。

4)保位阀

适用于当气源压力低于给定值时,要求调节阀保持在某一位置上的场合。

    5)电气转换器

    1)控制系统采用电动仪表和气动调节阀组成的场合。

    2)将电信号转变为气信号。

    3)快速调节系统,宜选用电气转换器。

    6)阀位传送器

    1)重要场合,宜选用阀位传送器。

    2)电动执行机构应配用阀位传送器。

    7)手轮机构

    1)未设置旁路的调节阀,下列情况应设置手轮机构;但对工艺安全生产联锁用的紧急放空阀和安装在禁止人进入的危险区内的调节阀,则不应设置手轮机构。

    2)需要限制阀开度的场合。

    3)对于大口径和选用贵金属管道的场合。

8)气动三通控制阀

适用于遥控或程序控制系统,使其调节阀或气动闸板阀开或关的场合。

9)调节阀附设的电气元件,如电/气阀门定位器、电磁阀和电/气转换器等,用于防爆场合时,其防爆等级应符合有关防爆设计规定。

楼主:
11.调节阀气开、气关选择原则

    仪表供气系统发生故障或控制信号突然中断时,调节阀的开度应处于使生产装置安全的位置。

12.调节阀安装

1)一般要求

    1)调节阀宜垂直、正立安装在水平管道上。公称通径DN≥80mm的调节阀,其阀前后管道上应设有永久性支架。

    2)调节阀安装位置应方便操作和维修。必要时应设置平台。

    3)调节阀组配管应组合紧凑,便于操作、维修和排液。

    4)调节阀的上、下部分应留有足够的空间,以便在维修时取下执行机构和阀内件以及阀的下法兰和堵头。

    5)调节阀用于高粘度、易结晶、易汽化以及低温流体时,应采取保温和防冻措施。

    6)调节阀使用环境温度一般不高于60,不低于-40的场合。

    7)当阀安装在有振动场合时,应考虑防振措施。

    8)凡未装阀门定位器的调节阀,膜头上应安装指示控制信号的小型压力表。

    9)调节阀用于含有悬浮物和粘度较高流体时,应配冲洗管线。

    10)调节阀安装时应注意使介质按阀体标定箭头方向流过。

    11)调节阀应先检查校验,并在管道吹扫后安装。

2)调节阀旁路

    1)下列情况应设置旁路:

    ①腐蚀性流体;

    ②严重磨损阀内件的场合;

③其它重要场合,例如锅炉给水调节阀。

2)下列情况可不设置旁路;

    ①清净流体;

    ②公称通径DN80mm的场合;

    ③调节阀发生故障或检修时,不致引起工艺事故的场合;

    ④工艺过程不允许或无法利用旁路阀操作的场合。例如:紧急联锁放空阀以及浆状和易结晶的流体等。

3)调节阀连接形式应符合制造厂产品说明用书的规定。

4)调节阀渐扩(缩)管

    同心和偏心渐扩(缩)管,宜选用偏心渐扩(缩)管。

5)调节阀配管和配线

    1)调节阀的配管和配线方案应满足调节系统的要求。

    2)调节阀配管宜采用φ6×1紫铜管或PVC护套紫铜管,大膜头调节阀和气动闸阀宜采用φ8×1紫铜管或带PVC护套紫铜管。

    3)防爆区域内调节阀配用的电气部件的配线应符合《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J 58-83)的有关规定。

6)调节阀用压缩空气压力等级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要求。压缩空气的质量应符合国家标准《工业自动化仪表气源压力范围和质量》(GB 4830-84))的要求。

7)自力式调节阀安装注意事项

    1)带指挥阀的压力式压力调节阀,阀前应安装过滤器。取压点与调节阀之间距离不小于10倍管径。

    2)温度调节阀,检测器为双金属时,检测器应垂直安装在水平管道上。

    检测器为温包时,尽可能垂直安装。如果条件不允许,也可倾斜安装,但与水平管道的夹角应大于45°

    3)自力式调节阀原则上不安装旁路阀,如果要设置旁路阀。

网友B:
这样的帖子必须是精华,值得大家收藏和学习参考的!

网友C:
绝对精华帖子!欢迎楼主常来。

网友D:
对:浅醉闲眠-王者之师关于绝对精华帖子!欢迎楼主常来。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绝对精华帖子!我收藏了!

网友F:
资料性内容,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资料性内容,不错---------。

网友H:
顶,很好的帖子!我喜欢……

网友I:
真牛,能写这么多  上海贝特威发来贺电,顶!

网友J:
好!不错 受教了-------------

网友C(2013-06-25):
值得收藏的好贴~~!顶起来方便学习。

网友K: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B:
貌似是化工行业的指导手册。

网友L(2013-09-26):
谢谢!总结出这些资料,真牛!

网友M:
逛着逛着 碰到好东西了  赚大了

网友N(2014-10-12):
谢谢!总结出这些资料,太牛了

网友C(2018-04-20):
总结的很全面,提起来学习。

网友O:
这样的帖子必须是精华,值得收藏和学习参考!

网友P(2018-08-21):
借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