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串激电机

楼主(2012-12-09):
今天拆开一博士角磨机,电机为单相串激,里面有一电容不知何用【此电容3根引线,靠边2根接电源开关,中间一根接碳刷】,此电容有何作用特别是接碳刷的为何只有一根线?

电容上标示为; TENTA MEXY-X1Y2

                    0.15UF+2X2700PF+10UF

                    3000VAC    40/85/21C   M

网友A:
你的是不是220V电机呀!

网友A:
加电容是三相改变220V电压输入

网友B:
就是一个消噪电容而已,降低火花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消噪电容而已,降低火花干扰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输入220V

网友E(2013-01-14):
就是一个消噪电容而已,降低火花干扰,延长开关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