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选型必备

楼主(2012-12-09):
CPU
6ES7 211-0AA23-0XB0 CPU221 DC/DC/DC,6输入/4输出
6ES7 211-0BA23-0XB0 CPU221 继电器输出,6输入/4输出
6ES7 212-1AB23-0XB8 CPU222 DC/DC/DC,8输入/6输出
6ES7 212-1BB23-0XB8 CPU222 继电器输出,8输入/6输出
6ES7 214-1AD23-0XB8 CPU224 DC/DC/DC,14输入/10输出
6ES7 214-1BD23-0XB8 CPU224 继电器输出,14输入/10输出
6ES7 214-2AD23-0XB8 CPU224XP DC/DC/DC,14DI/10DO,2AI/1AO
6ES7 214-2BD23-0XB8 CPU224XP 继电器输出,14DI/10DO,2AI/1AO
6ES7 216-2AD23-0XB8 CPU226 DC/DC/DC,24输入/16输出
6ES7 216-2BD23-0XB8 CPU226 继电器输出,24输入/16输出

USB-PPI USB接口的西门子PLC S7-200编程电缆,带指示灯,对应西门子产品:6ES7 901-3DB30-0XA0 ,通信距离达2公里,电缆长度为3米。
USB-PPI+ 隔离型USB 接口的 S7-200PLC 编程电缆,带指示灯,对应西门子产品:6ES7 901-3DB30-0XA0,通信距离达2公里,电缆长度3米。
PC-PPI RS232 接口的西门子 S7-200PLC 编程电缆,RS232/PPI 接口,对应西门子产品号: 6ES7 901-3CB30-0XA0电缆长度为2(2-50米可供选择)
USB-MPI+ 隔离型USB接口的西门子 S7-300编程适配器,带通信指示灯,对应型号6ES7 972-0CB20-0XA0 通信距离可达1公里(187.5Kbps 时)长度5米。
PC-MPI+ 对应西门子产品号:6ES7 972-0CA21-0XA0,西门子S7-300PLC编程通信适配器,光电隔离型,外观同西门子,RS232电缆(5米)。
PC-TTY 西门子S5系列PLC编程口(DB15)通讯接口电缆,对应西门子的型号:6ES5734-1BD20,电缆长度3米(3-20米可供选择)。
6ES7901-1BF00-0XA0 PC/MPI模块用RS232电缆/TP27触摸屏下载电缆,5,对应西门子产品号:6ES7901-1BF00-0XA0
6ES7 901-0BF00-0AA0 S7-200/300PLC到西门子触摸屏连接电缆,5,对应西门子产品号:6ES7 901-0BF00-0AA0
6XV1 440-2KH32 西门子OP触摸屏编程电缆,3米,对应西门子产品号:6XV1 440-2KH32
6ES7972-0BA41-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不带编程口 35度电缆引出线。
6ES7972-0BB41-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带编程口 35度电缆引出线。
6ES7972-0BA12-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不带编程口 垂直电缆引出线。
6ES7972-0BB12-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带编程口 垂直电缆引出线。
6XV1-830-0EH10 SIEMENS L2电缆 2芯屏蔽(总线电缆或PROFIBUS电缆)。
6ES7 390-1AM00 40针前连接器 螺紧型,特有的定位槽可以防误插。
6ES7392-1AJ00 20针前连接器 螺紧型,特有的定位槽可以防误插。
6ES7390-1AE80-0AA0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483MM
6ES7390-1AF30-0AA0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530MM
6ES7 390-1AJ30-0AA0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830MM
6ES7195-1GF30-0XA0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530MM(热插拔导轨)
6GK1561-1AA00 CP5611卡。

低压3RG3RV3VF3KL3SB3RW, 3TF,3TB,3TH,3UA,3VU,3RT,3RV,3RH ,3WE 3WN 3WV 3WX,5TE,5TT,7KT

CPU

6GK7 243-1EX00-0XE0 EM243-1 工业以太网模块       6ES7 211-0AA23-0XB0 CPU221 DC/DC/DC,6输入/4输出
6ES7 211-0BA23-0XB0 CPU221 继电器输出,6输入/4输出
6ES7 212-1AB23-0XB8 CPU222 DC/DC/DC,8输入/6输出
6ES7 212-1BB23-0XB8 CPU222 继电器输出,8输入/6输出
6ES7 214-1AD23-0XB8 CPU224 DC/DC/DC,14输入/10输出
6ES7 214-1BD23-0XB8 CPU224 继电器输出,14输入/10输出
6ES7 214-2AD23-0XB8 CPU224XP DC/DC/DC,14DI/10DO,2AI/1AO

6ES7 214-2BD23-0XB8 CPU224XP 继电器输出,14DI/10DO,2AI/1AO
6ES7 216-2AD23-0XB8 CPU226 DC/DC/DC,24输入/16输出
6ES7 216-2BD23-0XB8 CPU226 继电器输出,24输入/16输出
扩展模块
6ES7 221-1BH22-0XA8 EM221 16 24VDC,开关量

6ES7 221-1BF22-0XA8 EM221 8 24VDC,开关量
6ES7 221-1EF22-0XA0 EM221 8 120/230VAC,开关量
6ES7 222-1BF22-0XA8 EM222 8 24VDC,开关量
6ES7 222-1EF22-0XA0 EM222 8 120V/230VAC0.5A 开关量
6ES7 222-1HF22-0XA8 EM222 8 继电器
6ES7 223-1BF22-0XA8 EM223 4/4 24VDC,开关量
6ES7 223-1HF22-0XA8 EM223 4 24VDC/4 继电器
6ES7 223-1BH22-0XA8 EM223 8/8 24VDC,开关量

6ES7 223-1PH22-0XA8 EM223 8 24VDC/8 继电器
6ES7 223-1BL22-0XA8 EM223 16
/16 24VDC,开关量
6ES72231BM220XA8  EM 223 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32 输入/32 输出24 VDC
6ES72231PM220XA8  EM 223 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32 输入24 VDC/32 继电器输出

6ES7 223-1PL22-0XA8 EM223 16 24VDC/16 继电器
6ES7 231-0HC22-0XA8 EM231 4*12位精度,模拟量
6ES7 231-7PB22-0XA8 EM231 2*热电阻,模拟量
6ES7 231-7PD22-0XA8 EM231 4*热电偶,模拟量

6ES7 232-0HB22-0XA8 EM232 2*12位精度,模拟量
6ES7 235-0KD22-0XA8 EM235 4/1*12位精度,模拟量
6ES7 277-0AA22-0XA0 EM277 PROFIBUS-DP接口模块

6GK7 243-2AX01-0XA0 CP243-2 AS-i接口模块

6ES7 253-1AA22-0XA0 EM253 位控模块

6ES7 241-1AA22-0XA0 CP241 调制解调器模块

6GK7 243-1GX00-0XE0 EM243-1IT 工业以太网模块

附件
6ES7 291-8GF23-0XA0 MC291,CPU22x存储器盒,64K
6ES7 297-1AA23-0XA0 CC292,CPU22x时钟/日期电池盒
6ES7 291-8BA20-0XA0 BC293,CPU22x电池(盒)

6ES7 290-6AA20-0XA0 扩展电缆,I/O扩展,0.8,CPU22x/EM

6ES7 901-3CB30-0XA0 编程/通讯电缆,PC/PPI,带光电隔离,5-开关
6ES7 901-3DB30-0XA0 编程/通讯电缆,PC/PPI,带光电隔离,USB接口,5-开关
6ES7 292-1AD20-0AA0 CPU22x/EM端子连接器块,7个端子,可拆卸

6ES7 292-1AE20-0AA0 CPU22x/EM端子连接器块,12个端子,可拆卸
6ES7 292-1AG20-0AA0 CPU22x/EM连接器块,18个端子,可拆卸
6ES7 272-0AA30-0YA0 TD200 中文版文本显示器
6AV6 640-0AA00-0AX0 TD400C 四行蓝色文本显示器
6AV6640-0DA11-0AX0 K-TP178micro(5.7‘‘)
定货号 注释  人民币单价
电源模板
6ES7 307-1BA00-0AA0 电源模块(2A)
6ES7 307-1EA00-0AA0 电源模块(5A)
6ES7 307-1KA01-0AA0 电源模块(10A)
CPU
6ES7 312-1AD10-0AB0 CPU31216K内存
6ES7 312-5BD01-0AB0 CPU312C16K内存
6ES7 313-5BE01-0AB0 CPU313C32K内存
6ES7 313-6BE01-0AB0 CPU313C-2PTP32K内存
6ES7 313-6CE01-0AB0 CPU313C-2DP32K内存
6ES7 314-1AF11-0AB0 CPU314,48K内存

6ES7 314-6BF02-0AB0 CPU314C-2PTP
6ES7 314-6CF02-0AB0 CPU314C-2DP
6ES7 315-2AG10-0AB0 CPU315-2DP, 128K内存
6ES7 315-6FF01-0AB0 CPU315F-2DP,192K内存
6ES7 317-2AJ10-0AB0 CPU317-2DP,512K内存
6ES7 317-2EJ10-0AB0 CPU317-2PN/DP,512K内存

6ES7 317-6FF00-0AB0 CPU317F-2DP,512K内存
6ES7 317-6TJ10-0AB0 CPU317T-2DP技术型,512K内存
内存卡
6ES7 953-8LF11-0AA0 SIMATIC Micro内存卡 64kByte(MMC)
6ES7 953-8LG11-0AA0 SIMATIC Micro内存卡128KByte(MMC)
6ES7 953-8LJ11-0AA0 SIMATIC Micro内存卡512KByte(MMC)
6ES7 953-8LL11-0AA0 SIMATIC Micro内存卡2MByte(MMC)
6ES7 953-8LM11-0AA0 SIMATIC Micro内存卡4MByte(MMC)
6ES7 953-8LP11-0AA0 SIMATIC Micro内存卡8MByte(MMC)
6ES7 951-0KD00-0AA0 FEPROM  内存卡16K
6ES7 951-0KE00-0AA0 FEPROM  内存卡32K
6ES7 951-0KF00-0AA0 FEPROM  内存卡64K
6ES7 951-0KG00-0AA0 FEPROM  内存卡128K
6ES7 971-1AA00-0AA0 锂电池 3.6V/0.95AH
开关量模板
6ES7 321-1BH02-0AA0 开入模块(16点,24VDC
6ES7 321-1BH50-0AA0 开入模块(16点,24VDC,源输入)
6ES7 321-1BL00-0AA0 开入模块(32点,24VDC
6ES7 321-7BH01-0AB0 开入模块(16点,24VDC,诊断能力)
6ES7 321-1EL00-0AA0 开入模块(32点,120VAC
6ES7 321-1FF01-0AA0 开入模块(8点,120/230VAC
6ES7 321-1FH00-0AA0 开入模块(16点,120/230VAC
6ES7 322-1BH01-0AA0 开出模块(16点,24VDC
6ES7 322-5GH00-0AB0 开出模块(16点,24VDC,独立接点,故障保护)
6ES7 322-1BL00-0AA0 开出模块(32点,24VDC
6ES7 322-1FL00-0AA0 开出模块(32点,120VAC/230VAC
6ES7 322-1BF01-0AA0 开出模块(8点,24VDC2A
6ES7 322-1FF01-0AA0 开出模块(8点,120V/230VAC
6ES7 322-5FF00-0AB0 开出模块(8点,120V/230VAC,独立接点)
6ES7 322-1HF01-0AA0 开出模块(8,继电器,2A
6ES7 322-1HF10-0AA0 开出模块(8,继电器,5A,独立接点)

6ES7 322-1HH01-0AA0 开出模块(16,继电器)
6ES7 322-5HF00-0AB0 开出模块(8,继电器,5A,故障保护)
6ES7 322-1FH00-0AA0 开出模块(16点,120V/230VAC
6ES7 323-1BH01-0AA0 8点输入,24VDC8点输出,24VDC模块

6ES7 323-1BL00-0AA0 16点输入,24VDC16点输出,24VDC模块
模拟量模板
6ES7 331-7KF02-0AB0 模拟量输入模块(8路,多种信号)
6ES7 331-7KB02-0AB0 模拟量输入模块(2路,多种信号)
6ES7 331-7NF00-0AB0 模拟量输入模块(8路,15位精度)
6ES7 331-7HF01-0AB0 模拟量输入模块(8路,14位精度,快速)
6ES7 331-1KF01-0AB0 模拟量输入模块(8, 13位精度)

6ES7 331-7PF01-0AB0 8路模拟量输入,16,热电阻
6ES7 331-7PF11-0AB0 8路模拟量输入,16,热电偶
6ES7 332-5HD01-0AB0 模拟输出模块(4)
6ES7 332-5HB01-0AB0 模拟输出模块(2)

6ES7 332-5HF00-0AB0 模拟输出模块(8)
6ES7 332-7ND02-0AB0 模拟量输出模块(4路,15位精度)
6ES7 334-0KE00-0AB0 模拟量输入(4RTD)/模拟量输出(2路)
6ES7 334-0CE01-0AA0 模拟量输入(4)/模拟量输出(2路)
附件
6ES7 365-0BA01-0AA0 IM365接口模块

6ES7 360-3AA01-0AA0 IM360接口模块
6ES7 361-3CA01-0AA0 IM361接口模块
6ES7 368-3BB01-0AA0 连接电缆 (1)
6ES7 368-3BC51-0AA0 连接电缆 (2.5)
6ES7 368-3BF01-0AA0 连接电缆 (5)
6ES7 368-3CB01-0AA0 连接电缆 (10)
6ES7 390-1AE80-0AA0 导轨(480mm)
6ES7 390-1AF30-0AA0 导轨(530mm)
6ES7 390-1AJ30-0AA0 导轨(830mm)

6ES7 390-1BC00-0AA0 导轨(2000mm)
6ES7 392-1AJ00-0AA0 20针前连接器
6ES7 392-1AM00-0AA0 40针前连接器

楼主:
功能模板
6ES7 350-1AH03-0AE0 FM350-1 计数器功能模块
6ES7 350-2AH00-0AE0 FM350-2 计数器功能模块
6ES7 351-1AH01-0AE0 FM351 定位功能模块
6ES7 352-1AH01-0AE0 FM352 电子凸轮控制器
6ES7 352-1AH00-8BG0 组态软件包
6ES7353-1AH01-0AE0 步进电机定位模块
6ES7 354-1AH01-0AE0 FM354 伺服电机定位模块
6ES7 355-0VH10-0AE0 FM355C 闭环控制模块
6ES7 355-0VH00-8BA0 组态软件包
6ES7 355-1VH10-0AE0 FM355S 闭环控制系统
6ES7 355-2CH00-0AE0 FM355-2C 闭环控制模块
6ES7 355-2SH00-0AE0 FM355-2S 闭环控制模块
6ES7 357-4AH01-0AE0 FM357-2多轴定位模块
6ES7 357-4AH03-3AE0 FM357-2L 系统固件单独许可证
6ES7 357-4BH03-3AE0 FM357-2XL 系统固件单独许可证
6ES7 338-4BC01-0AB0 SM338绝对位置输入模块
6ES7 352-5AH00-0AE0 FM352-5高速布尔处理器
6ES7 352-5AH00-7XG0 FM352-5功能软件包
通讯模板
6ES7 340-1AH01-0AE0 CP340 通讯处理器(RS232
6ES7 340-1BH02-0AE0 CP340 通讯处理器(20mA/TTY
6ES7 340-1CH02-0AE0 CP340 通讯处理器(RS485/RS422
6ES7 341-1AH01-0AE0 CP341 通讯处理器(RS232
6ES7 341-1BH01-0AE0 CP341 通讯处理器(20mA/TTY
6ES7 341-1CH01-0AE0 CP341 通讯处理器(RS485/RS422

6ES7 341-1AH00-8BA0 CP341 通讯模块配置软件包
6ES7 870-1AA01-0YA0 可装载驱动 MODBUS RTU 主站

6ES7 870-1AB01-0YA0 可装载驱动 MODBUS RTU 从站
6GK7 342-5DA02-0XE0 CP342-5通讯模块
6GK7 342-5DF00-0XE0 CP342-5  光纤通讯模块
6GK7 343-5FA01-0XE0 CP343-5通讯模块
6GK7 343-1EX11-0XE0 CP343-1 以太网通讯模块
6GK7 343-1EX21-0XE0 CP343-1 以太网通讯模块
6GK7 343-1GX20-0XE0 CP343-1 IT  以太网通讯模块
6GK7 343-1HX00-0XE0 CP343-1PN PROFINET以太网通讯模块
定货号 注释  人民币单价
电源模块
6ES7 407-0DA01-0AA0 电源模块(4A)

6ES7 407-0KA01-0AA0 电源模块(10A)
6ES7 407-0KR00-0AA0 电源模块(10A)冗余
6ES7 407-0RA01-0AA0 电源模块(20A)
6ES7 405-0DA01-0AA0 电源模块(4A)

 6ES7 405-0KA02-0AA0 电源模块(10A)
6ES7 405-0RA01-0AA0 电源模块(20A)
6ES7 971-0BA00 备用电池

CPU
6ES7 412-1XF04-0AB0 CPU412,72K程序内存/72K数据内存

6ES7 412-2XG04-0AB0 CPU412-2,128K程序内存/128K数据内存
6ES7 414-2XG04-0AB0 CPU414-2,256K程序内存/256K数据内存

6ES7 414-3XJ04-0AB0 CPU414-3,700K程序内存/700K数据内存
6ES7 414-4HJ04-0AB0 CPU414-H,冗余热备CPU
6ES7 416-2FK04-0AB0 CPU416F-2,1.4M程序内存/1.4M数据内存
6ES7 416-2XK04-0AB0 CPU416-2,1.4M程序内存/1.4M数据内存
6ES7 416-3XL04-0AB0 CPU416-3,2.8M程序内存/2.8M数据内存
6ES7 417-4HL04-0AB0 CPU417-H,冗余热备CPU
6ES7 417-4XL04-0AB0 CPU417-4,10M程序内存/10M数据内存
内存卡
6ES7 955-2AL00-0AA0 2 X 2M字节 RAM
6ES7 955-2AM00-0AA0 2 X 4M字节 RAM
6ES7 952-0AF00-0AA0 64K字节 RAM
6ES7 952-1AH00-0AA0 256K字节 RAM

6ES7 952-1AK00-0AA0 1M字节 RAM
6ES7 952-1AL00-0AA0 2M字节 RAM
6ES7 952-1AM00-0AA0 4M字节 RAM
6ES7 952-1AP00-0AA0 8M字节 RAM
6ES7 952-1AS00-0AA0 16M字节 RAM
6ES7 952-0KF00-0AA0 64K字节 FLASH EPROM
6ES7 952-0KH00-0AA0 256K字节 FLASH EPROM
6ES7 952-1KK00-0AA0 1M字节 FLASH EPROM
6ES7 952-1KL00-0AA0 2M字节 FLASH EPROM
6ES7 952-1KM00-0AA0 4M字节 FLASH EPROM
6ES7 952-1KP00-0AA0 8M字节 FLASH EPROM
6ES7 952-1KS00-0AA0 16M字节 FLASH EPROM
6ES7 952-1KT00-0AA0 32M字节 FLASH EPROM

6ES7 952-1KY00-0AA0 64M字节 FLASH EPROM
开关量输入模板
6ES7 421-7BH01-0AB0 开关量输入模块(16,24VDC)中断

6ES7 421-1BL01-0AA0 开关量输入模块(32,24VDC)
6ES7 421-1EL00-0AA0 开关量输入模块(32,120VUC)
6ES7 421-1FH20-0AA0 开关量输入模块(16,120/230VUC)
6ES7 421-7DH00-0AB0 开关量输入模块(16,24V60VUC)
开关量输出模板
6ES7 422-1BH11-0AA0 开关量输出模块(16,24VDC2A
6ES7 422-1BL00-0AA0 32点输出,24VDC,0.5A

6ES7 422-7BL00-0AB0 32点输出,24VDC,0.5A,中断
6ES7 422-1FH00-0AA0 16点输出,120/230VAC2A
6ES7 422-1HH00-0AA0 16点输出,继电器,5A
模拟量模块
6ES7 431-0HH00-0AB0 16路模拟输入,13

6ES7 431-1KF00-0AB0 8路模拟输入,13位,隔离

6ES7 431-1KF10-0AB0 8路模拟输入,14位,隔离,线性化
6ES7 431-1KF20-0AB0 8路模拟输入,14位,隔离

6ES7 431-7QH00-0AB0 16路模拟输入,16位,隔离

6ES7 431-7KF00-0AB0 8路模拟输入,16位,隔离,热电偶

6ES7 431-7KF10-0AB0 8路模拟输入,16位,隔离,热电阻
6ES7 432-1HF00-0AB0 8路模拟输出,13位,隔离

功能模板
6ES7 450-1AP00-0AE0 FM450-1计数器模板

6ES7 450-1AP00-8BG0 FM450-1组态手册
6ES7 451-3AL00-0AE0 FM451定位模板

6ES7 452-1AH00-0AE0 FM452电子凸轮控制器
6ES7 452-1AH00-8BG0 FM452组态手册

6ES7 453-3AH00-0AE0 FM453定位模板
6ES7 455-0VS00-0AE0 FM455C闭环控制模块
6ES7 455-1VS00-0AE0 FM455S闭环控制模块
6ES7 455-0VS00-8BA0 FM455组态手册
6DD1 607-0AA1 FM 458-1DP快速处理系统

6ES7 953-8LL11-0AA0 存储器卡,2M
6DD1 607-0CA1 EXM 438-1 I/O扩展模板
6DD1 607-0EA1 EXM 448-1 通讯扩展模板
6DD1 684-0FH0 SC57下载电缆
6DD1 684-0GE0 SC64连接电缆

6DD1 684-0GD0 SC63连接电缆

6DD1 681-0AE2 SB10端子模块

6DD1 681-0AF4 SB60端子模块
6DD1 681-0GK0 SU13端子模块
通讯模板
6ES7 440-1CS00-0YE0 CP440通讯处理器
6ES7 441-1AA03-0AE0 CP441-1通讯处理器

电源模块

6ES7 407-0DA01-0AA0 电源模块(4A)

6ES7 407-0KA01-0AA0 电源模块(10A)

6ES7 407-0KR00-0AA0 电源模块(10A)冗余

6ES7 407-0RA01-0AA0 电源模块(20A)

6ES7 405-0DA01-0AA0 电源模块(4A)

6ES7 405-0KA02-0AA0 电源模块(10A)

6ES7 405-0RA01-0AA0 电源模块(20A)

6ES7 971-0BA00 备用电池

楼主:
CPU

6ES7 412-1XF04-0AB0 CPU412,72K程序内存/72K数据内存

6ES7 412-2XG04-0AB0 CPU412-2,128K程序内存/128K数据内存

6ES7 414-2XG04-0AB0 CPU414-2,256K程序内存/256K数据内存

6ES7 414-3XJ04-0AB0 CPU414-3,700K程序内存/700K数据内存

6ES7 414-4HJ04-0AB0 CPU414-H,冗余热备CPU

6ES7 416-2FK04-0AB0 CPU416F-2,1.4M程序内存/1.4M数据内存

6ES7 416-2XK04-0AB0 CPU416-2,1.4M程序内存/1.4M数据内存

6ES7 416-3XL04-0AB0 CPU416-3,2.8M程序内存/2.8M数据内存

6ES7 417-4HL04-0AB0 CPU417-H,冗余热备CPU

6ES7 417-4XL04-0AB0 CPU417-4,10M程序内存/10M数据内存

内存卡

6ES7 955-2AL00-0AA0 2 X 2M字节 RAM

6ES7 955-2AM00-0AA0 2 X 4M字节 RAM

6ES7 952-0AF00-0AA0 64K字节 RAM

6ES7 952-1AH00-0AA0 256K字节 RAM

6ES7 952-1AK00-0AA0 1M字节 RAM

6ES7 952-1AL00-0AA0 2M字节 RAM

6ES7 952-1AM00-0AA0 4M字节 RAM

6ES7 952-1AP00-0AA0 8M字节 RAM

6ES7 952-1AS00-0AA0 16M字节 RAM

6ES7 952-0KF00-0AA0 64K字节 FLASH EPROM

6ES7 952-0KH00-0AA0 256K字节 FLASH EPROM

6ES7 952-1KK00-0AA0 1M字节 FLASH EPROM

6ES7 952-1KL00-0AA0 2M字节 FLASH EPROM

6ES7 952-1KM00-0AA0 4M字节 FLASH EPROM

6ES7 952-1KP00-0AA0 8M字节 FLASH EPROM

6ES7 952-1KS00-0AA0 16M字节 FLASH EPROM

6ES7 952-1KT00-0AA0 32M字节 FLASH EPROM

6ES7 952-1KY00-0AA0 64M字节 FLASH EPROM

开关量输入模板

6ES7 421-7BH01-0AB0 开关量输入模块(16,24VDC)中断

6ES7 421-1BL01-0AA0 开关量输入模块(32,24VDC)

6ES7 421-1EL00-0AA0 开关量输入模块(32,120VUC)

6ES7 421-1FH20-0AA0 开关量输入模块(16,120/230VUC)

6ES7 421-7DH00-0AB0 开关量输入模块(16,24V60VUC)

开关量输出模板

6ES7 422-1BH11-0AA0 开关量输出模块(16,24VDC2A

6ES7 422-1BL00-0AA0 32点输出,24VDC,0.5A

6ES7 422-7BL00-0AB0 32点输出,24VDC,0.5A,中断

6ES7 422-1FH00-0AA0 16点输出,120/230VAC2A

6ES7 422-1HH00-0AA0 16点输出,继电器,5A

模拟量模块

6ES7 431-0HH00-0AB0 16路模拟输入,13

6ES7 431-1KF00-0AB0 8路模拟输入,13位,隔离

6ES7 431-1KF10-0AB0 8路模拟输入,14位,隔离,线性化

6ES7 431-1KF20-0AB0 8路模拟输入,14位,隔离

6ES7 431-7QH00-0AB0 16路模拟输入,16位,隔离

6ES7 431-7KF00-0AB0 8路模拟输入,16位,隔离,热电偶

6ES7 431-7KF10-0AB0 8路模拟输入,16位,隔离,热电阻

6ES7 432-1HF00-0AB0 8路模拟输出,13位,隔离

楼主:
功能模板

6ES7 450-1AP00-0AE0 FM450-1计数器模板

6ES7 450-1AP00-8BG0 FM450-1组态手册

6ES7 451-3AL00-0AE0 FM451定位模板

6ES7 452-1AH00-0AE0 FM452电子凸轮控制器

6ES7 452-1AH00-8BG0 FM452组态手册

6ES7 453-3AH00-0AE0 FM453定位模板

6ES7 455-0VS00-0AE0 FM455C闭环控制模块

6ES7 455-1VS00-0AE0 FM455S闭环控制模块

6ES7 455-0VS00-8BA0 FM455组态手册

6DD1 607-0AA1 FM 458-1DP快速处理系统

6ES7 953-8LL11-0AA0 存储器卡,2M

6DD1 607-0CA1 EXM 438-1 I/O扩展模板

6DD1 607-0EA1 EXM 448-1 通讯扩展模板

6DD1 684-0FH0 SC57下载电缆

6DD1 684-0GE0 SC64连接电缆

6DD1 684-0GD0 SC63连接电缆

6DD1 681-0AE2 SB10端子模块

6DD1 681-0AF4 SB60端子模块

6DD1 681-0GK0 SU13端子模块

通讯模板

6ES7 440-1CS00-0YE0 CP440通讯处理器

6ES7 441-1AA03-0AE0 CP441-1通讯处理器

6ES7 441-2AA03-0AE0 CP441-2通讯处理器

6ES7 963-1AA00-0AA0 RS232C接口模板

6ES7 963-2AA00-0AA0 20mA接口模板

6ES7 963-3AA00-0AA0 RS422/485接口模板

6ES7 441-2AA00-8BA0 CP441组态手册

6ES7 870-1AA01-0YA0 可装载驱动 MODBUS RTU 主站

6ES7 870-1AB01-0YA0 可装载驱动 MODBUS RTU 从站

6GK7 443-5FX02-0XE0 CP443-5基本型通讯处理器,支持Profibus-Fms协议

6GK7 443-5DX04-0XE0 CP443-5扩展型通讯处理器,支持Profibus-DP协议

6GK7 443-1EX11-0XE0 CP443-1 以太网通讯处理器

6GK7 443-1EX40-0XE0 CP443-1 高级以太网通讯处理器

6ES7 444-1MX00-0XE0 CP444通讯处理器

楼主:
附件

6ES7 960-1AA04-0XA0 冗余系统同步模板(新)近距离同步(10米以内)

6ES7 960-1AB04-0XA0 冗余系统同步模板(新)远程同步模板(10米到10公里,用同长度的光缆)

6ES7 960-1AA04-5AA0 冗余系统光纤连接电缆(1米)(新)

6ES7 960-1AA04-5BA0 冗余系统光纤连接电缆(2米)(新)

6ES7 960-1AA04-5KA0 冗余系统光纤连接电缆(10米)(新)

6ES7 833-2AC01-0YA0 S7-400H可选软件包

6ES7 833-1CC00-0YX0 S7F系统可选软件包

6ES7 833-1CC00-6YX0 F运行授权

6ES7 197-1LA02-0XA0 Y-LINK

6ES7 492-1AL00-0AA0 前连接器

6ES7 400-1TA01-0AA0 主板(18)

6ES7 400-1JA01-0AA0 主板(9)

6ES7 401-2TA01-0AA0 CR2主板(18槽)

6ES7 400-2JA00-0AA0 UR2-H主板(18槽)

6ES7 403-1TA01-0AA0 ER1机架(18槽)

6ES7 403-1JA01-0AA0 ER2机架(9槽)

6ES7 460-0AA01-0AB0 IM460-0

6ES7 461-0AA01-0AA0 IM461-0

6ES7 468-1AH50-0AA0 连接电缆 (0.75米)

6ES7 468-1BB50-0AA0 连接电缆 (1.5米)

6ES7 461-0AA00-7AA0 终端器

6ES7 460-1BA01-0AB0 IM460-1

6ES7 461-1BA01-0AA0 IM461-1

6ES7 468-3AH50-0AA0 468-3连接电缆 (0.75米)

6ES7 468-3BB50-0AA0 468-3连接电缆 (1.5米)

6ES7 460-3AA01-0AB0 IM460-3

6ES7 461-3AA01-0AA0 IM461-3

6ES7 468-1BF00-0AA0 468-1连接电缆(5米)

6ES7 468-1CB00-0AA0 468-1连接电缆(10米)

6ES7 468-1CC50-0AA0 468-1连接电缆(25米)

6ES7 468-1CF00-0AA0 468-1连接电缆(50米)

6ES7 468-1DB00-0AA0 468-1连接电缆(100米)

6ES7 461-3AA00-7AA0 终端器

6ES7 463-2AA00-0AA0 IM463-2接口模块

6ES7 467-5GJ02-0AB0 IM467接口模块,支持Profibus-DP协议

6ES7 467-5FJ00-0AB0 IM467 光纤接口模块,支持Profibus-DP协议

6ES7 964-2AA01-0AB0 IF-964 DP接口模块

6ES7 964-2AA04-0AB0 IF-964 DP接口模块

电源模板

6ES7 307-1BA00-0AA0 电源模块(2A)

6ES7 307-1EA00-0AA0 电源模块(5A)

6ES7 307-1KA01-0AA0 电源模块(10A)

楼主:
CPU

6ES7 312-1AE13-0AB0 CPU31216K内存

6ES7 312-5BE03-0AB0 CPU312C16K内存

6ES7 313-5BF03-0AB0 CPU313C32K内存

6ES7 313-6BF03-0AB0 CPU313C-2PTP32K内存

6ES7 313-6CF03-0AB0 CPU313C-2DP32K内存

6ES7 314-1AG13-0AB0 CPU314,48K内存

6ES7 314- 6BG03 -0AB0 CPU314C-2PTP

6ES7 314-6CG03-0AB0 CPU314C-2DP

6ES7 315-2AG10-0AB0 CPU315-2DP, 128K内存

6ES7 315-6FF01-0AB0 CPU315F-2DP,192K内存

6ES7 317-2AJ10-0AB0 CPU317-2DP,512K内存

6ES7 317-2EJ10-0AB0 CPU317-2PN/DP,512K内存

6ES7 317-6FF00-0AB0 CPU317F-2DP,512K内存

6ES7 317-6TJ10-0AB0 CPU317T-2DP技术型,512K内存

内存卡

6ES7 953-8LF11-0AA0 SIMATIC Micro内存卡 64kByte(MMC)

6ES7 953-8LG11-0AA0 SIMATIC Micro内存卡128KByte(MMC)

6ES7 953-8LJ11-0AA0 SIMATIC Micro内存卡512KByte(MMC)

6ES7 953-8LL11-0AA0 SIMATIC Micro内存卡2MByte(MMC)

6ES7 953-8LM11-0AA0 SIMATIC Micro内存卡4MByte(MMC)

6ES7 953-8LP11-0AA0 SIMATIC Micro内存卡8MByte(MMC)

6ES7 951-0KD00-0AA0 FEPROM 内存卡16K

6ES7 951-0KE00-0AA0 FEPROM 内存卡32K

6ES7 951-0KF00-0AA0 FEPROM 内存卡64K

6ES7 951-0KG00-0AA0 FEPROM 内存卡128K

6ES7 971-1AA00-0AA0 锂电池 3.6V/0.95AH

开关量模板

6ES7 321-1BH02-0AA0 开入模块(16点,24VDC

6ES7 321-1BH50-0AA0 开入模块(16点,24VDC,源输入)

6ES7 321-1BL00-0AA0 开入模块(32点,24VDC

6ES7 321-7BH01-0AB0 开入模块(16点,24VDC,诊断能力)

6ES7 321-1EL00-0AA0 开入模块(32点,120VAC

6ES7 321-1FF01-0AA0 开入模块(8点,120/230VAC

6ES7 321-1FH00-0AA0 开入模块(16点,120/230VAC

6ES7 322-1BH01-0AA0 开出模块(16点,24VDC

6ES7 322-5GH00-0AB0 开出模块(16点,24VDC,独立接点,故障保护)

6ES7 322-1BL00-0AA0 开出模块(32点,24VDC

6ES7 322-1FL00-0AA0 开出模块(32点,120VAC/230VAC

6ES7 322-1BF01-0AA0 开出模块(8点,24VDC2A

6ES7 322-1FF01-0AA0 开出模块(8点,120V/230VAC

6ES7 322-5FF00-0AB0 开出模块(8点,120V/230VAC,独立接点)

6ES7 322-1HF01-0AA0 开出模块(8,继电器,2A

6ES7 322-1HF10-0AA0 开出模块(8,继电器,5A,独立接点)

6ES7 322-1HH01-0AA0 开出模块(16,继电器)

6ES7 322-5HF00-0AB0 开出模块(8,继电器,5A,故障保护)

6ES7 322-1FH00-0AA0 开出模块(16点,120V/230VAC

6ES7 323-1BH01-0AA0 8点输入,24VDC8点输出,24VDC模块

6ES7 323-1BL00-0AA0 16点输入,24VDC16点输出,24VDC模块

模拟量模板

6ES7 331-7KF02-0AB0 模拟量输入模块(8路,多种信号)

6ES7 331-7KB02-0AB0 模拟量输入模块(2路,多种信号)

6ES7 331-7NF00-0AB0 模拟量输入模块(8路,15位精度)

6ES7 331-7HF01-0AB0 模拟量输入模块(8路,14位精度,快速)

6ES7 331-1KF01-0AB0 模拟量输入模块(8, 13位精度)

6ES7 331-7PF01-0AB0 8路模拟量输入,16,热电阻

6ES7 331-7PF11-0AB0 8路模拟量输入,16,热电偶

6ES7 332-5HD01-0AB0 模拟输出模块(4)

6ES7 332-5HB01-0AB0 模拟输出模块(2)

6ES7 332-5HF00-0AB0 模拟输出模块(8)

6ES7 332-7ND02-0AB0 模拟量输出模块(4路,15位精度)

6ES7 334-0KE00-0AB0 模拟量输入(4RTD)/模拟量输出(2路)

6ES7 334-0CE01-0AA0 模拟量输入(4)/模拟量输出(2路)

楼主:
附件

6ES7 365-0BA01-0AA0 IM365接口模块

6ES7 360-3AA01-0AA0 IM360接口模块

6ES7 361-3CA01-0AA0 IM361接口模块

6ES7 368-3BB01-0AA0 连接电缆 (1)

6ES7 368-3BC51-0AA0 连接电缆 (2.5)

6ES7 368-3BF01-0AA0 连接电缆 (5)

6ES7 368-3CB01-0AA0 连接电缆 (10)

6ES7 390-1AE80-0AA0 导轨(480mm)

6ES7 390-1AF30-0AA0 导轨(530mm)

6ES7 390-1AJ30-0AA0 导轨(830mm)

6ES7 390-1BC00-0AA0 导轨(2000mm)

6ES7 392-1AJ00-0AA0 20针前连接器

6ES7 392-1AM00-0AA0 40针前连接器

功能模板

6ES7 350-1AH03-0AE0 FM350-1 计数器功能模块

6ES7 350-2AH00-0AE0 FM350-2 计数器功能模块

6ES7 351-1AH01-0AE0 FM351 定位功能模块

6ES7 352-1AH01-0AE0 FM352 电子凸轮控制器

6ES7 352-1AH00-8BG0 组态软件包

6ES7353-1AH01-0AE0 步进电机定位模块

6ES7 354-1AH01-0AE0 FM354 伺服电机定位模块

6ES7 355-0VH10-0AE0 FM355C 闭环控制模块

6ES7 355-0VH00-8BA0 组态软件包

6ES7 355-1VH10-0AE0 FM355S 闭环控制系统

6ES7 355-2CH00-0AE0 FM355-2C 闭环控制模块

6ES7 355-2SH00-0AE0 FM355-2S 闭环控制模块

6ES7 357-4AH01-0AE0 FM357-2多轴定位模块

6ES7 357-4AH03-3AE0 FM357-2L 系统固件单独许可证

6ES7 357-4BH03-3AE0 FM357-2XL 系统固件单独许可证

6ES7 338-4BC01-0AB0 SM338绝对位置输入模块

6ES7 352-5AH00-0AE0 FM352-5高速布尔处理器

6ES7 352-5AH00-7XG0 FM352-5功能软件包

通讯模板

6ES7 340-1AH01-0AE0 CP340 通讯处理器(RS232

6ES7 340-1BH02-0AE0 CP340 通讯处理器(20mA/TTY

6ES7 340-1CH02-0AE0 CP340 通讯处理器(RS485/RS422

6ES7 341-1AH01-0AE0 CP341 通讯处理器(RS232

6ES7 341-1BH01-0AE0 CP341 通讯处理器(20mA/TTY

6ES7 341-1CH01-0AE0 CP341 通讯处理器(RS485/RS422

6ES7 341-1AH00-8BA0 CP341 通讯模块配置软件包

6ES7 870-1AA01-0YA0 可装载驱动 MODBUS RTU 主站

6ES7 870-1AB01-0YA0 可装载驱动 MODBUS RTU 从站

6GK7 342-5DA02-0XE0 CP342-5通讯模块

6GK7 342-5DF00-0XE0 CP342-5 光纤通讯模块

6GK7 343-5FA01-0XE0 CP343-5通讯模块

6GK7 343-1EX11-0XE0 CP343-1 以太网通讯模块

6GK7 343-1EX21-0XE0 CP343-1 以太网通讯模块

6GK7 343-1GX20-0XE0 CP343-1 IT 以太网通讯模块

6GK7 343-1HX00-0XE0 CP343-1PN PROFINET以太网通讯模

6ES5244-3AA12

6ES5244-3AB31

6ES5312-3AB32

6ES5340-5AB11

6ES5350-3KA21

6ES5415-7AB21

6ES5431-6AA11

6ES5432-6AA12

6ES5433-6BA11

6ES5434-4UA11

6ES5450-3AA11

6ES5512-5BC12

6ES5535-3CB12

6ES5716-0AK00

6ES5717-0BJ00

6ES5718-0AF00

6ES5895-4SPOL-OKL1

7KG1101-3JJ10

7KG1111-3FJ20

3NE1331-0

6AC6936-2AD30-0AA0

6AC6971-0AA0

6AK1143-0TB00

6AP1800-0AB10

6AP1800-0AG10

6AP1800-0AG40

6AV1222-0AC20

6AV9020-1DB00

6ES5375-0LA21

6ES5375-0LA41

6ES5375-0LC11

6ES5375-8LA11

6ES5376-0AA11

6ES5377-0AA21

6ES5377-0AB31

6ES5381-7AA11

6ES5382-0AA32

6ES5382-0AB32

6ES5383-7AA12

6ES5384-0AA11

6ES5384-0AB11

6ES5385-8MA11

6ES5396-0UA11

6ES5400-7AA13

6ES5401-7AA13

6ES5410-7AA21

6ES5415-7AA31

6ES5415-7AB11

6ES5421-8MR12

6ES5424-1AA12

6ES5430-6AA11

6ES5430-7LA12

6ES5431-6AA11

6ES5431-8MA11

6ES5431-8MD11

6ES5432-6AA12

6ES5433-6BA11

6ES5436-4UA12

6ES5436-7LA11

6ES5440-8MA11

6ES5440-8MR11

6ES5450-6AA12

6ES5451-3AA11

6ES5451-5AA13

6ES5451-7LA11

6ES5451-8MD11

6ES5453-7LA11

6ES5456-4UA12

6ES5711-0AD20

6ES5714-3CB60

6ES5715-0BF00

6ES5716-OAK00

6ES5721-0BF00

6ES5721-4BB00

6ES5721-5BB00

6ES5726-0BF00

6ES5726-1BF00

6ES5726-1CB00

6ES5726-2CB00

6ES5726-3CB00

6ES5726-3CF00

6ES5726-4CB60

6ES5726-6BF00

6ES5726-7CF00

6ES5728-1BD00

6ES5734-0BD20

6ES5734-2BD20

6ES5735-2BD20

6ES5735-2BF00

6ES5735-2CB60

6ES5736-2CB00

6ES5752-0AA22

6DR3100-1N

6DS1206-8AA

6DS1602-8BA

6DS1603-8BA

6DS1713-8AB

6ES3190-OXX87X8BF0

6ES3923-3UC11

6ES5090-8MA01

6ES5090-8ME11

6ES5101-8UA13

6ES5101-8UA21

6ES5101-8UC11

6ES5101-8UC13

6ES5101-8UC21

6ES5102-8MA03

6ES5110-3SA12

6ES5256-3AA21

6ES5301-3AB13

6ES5308-3UA12

6ES5318-8MA12

6ES5324-3UR11

6ES5330-7AB11

6ES5332-0AA11

6ES5340-5AB21

6ES5350-3KA41

6ES5355-3UA11

6ES5372-0AA51

6ES5373-0AA21

7ND3020-1AA11-1NA1

6ES5456-7LA11

6ES5458-4UA12

6ES5461-8MA11

6ES5464-8MA11

6ES5465-3AA13

6ES5482-7LF21

6ES5497-4UA22

6ES5497-4UB12

6ES5497-4UB21

6ES5497-4UB42

6ES5498-1AA51

6ES5498-1AB11

6ES5500-7AA12

6ES5513-3LA11

6ES5513-3LB11

6ES5615-1UA11

6ES5635-0AA11

6ES5635-1AA11

6ES5700-8EA11

6ES5700-8MA21

6ES5701-1LA12

6ES5704-2CF00

6ES5704-3BC00

6ES5705-0AF00

6ES5710-0SA11

6ES5710-0SA41

6ES5763-0AA11

6ES5788-7CB11

6ES5788-8MA11

6ES5815-7UB11

6ES5910-0AA41

6ES5910-0AA52

6ES5920-3UA12

6ES5930-7AA12

6ES5931-8MD11

6ES5942-7UA11

6ES5942-7UA13

6ES5947-3UR21

6ES5980-0AC11

6ES5980-OAB42

6ES5982-2AB12

6ES5983-2AA11

6ES5984-2UA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