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

楼主(2012-12-09):
           光电开关

1 概述

  光电开关是传感器大家族中的成员,它把发射端和接收端之间光的强弱变化转化为电流的变化以达到探测的目的。由于光电开关输出回路和输入回路是电隔离的(即电缘绝),所以它可以在许多场合得到应用。光电开关是传感器大家族中的成员,它把发射端和接收端之间光的强弱变化转化为电流的变化以达到探测的目的。由于光电开关输出回路和输入回路是电隔离的(即电缘绝),所以它可以在许多场合得到应用。

  采用集成电路技术和SMT表面安装工艺而制造的新一代光电开关器件,具有延时、展宽、外同步、抗相互干扰、可靠性高、工作区域稳定和自诊断等智能化功能。这种新颖的光电开关是一种采用脉冲调制的主动式光电探测系统型电子开关,它所使用的冷光源有红外光、红色光、绿色光和蓝色光等,可非接触,无损伤地迅速和控制各种固体、液体、透明体、黑体、柔软体和烟雾等物质的状态和动作。

  接触式行程开关存在响应速度低、精度差、接触检测容易损坏被检测物及寿命短等缺点,而晶体管接近开关的作用距离短,不能直接检测非金属材料。但是,新型光电开关则克服了它们的上述缺点,而且体积小、功能多、寿命长、精度高、响应速度快、检测距离远以及抗光、电、磁干扰能力强。

  目前,这种新型的光电开关已被用作物位检测、液位控制、产品计数、宽度判别、速度检测、定长剪切、孔洞识别、信号延时、自动门传感、色标检出、冲床和剪切机以及安全防护等诸多领域。此外,利用红外线的隐蔽性,还可在银行、仓库、商店、办公室以及其它需要的场合作为防盗警戒之用。

  2 光电开关的分类

  2.1 按检测方式分

  下面以上海中沪电子仪器厂的产品为例来介绍光电开关的分类方法:按检测方式可分为反射式、对射式和镜面反射式三种类型。对射式检测距离远,可检测半透明物体的密度(透光度)。反射式的工作距离被限定在光束的交点附近,以避免背景影响。镜面反射式的反射距离较远,适宜作远距离检测,也可检测透明或半透明物体。

  1给出了光电开关的检测分类方式及特点说明。

  2.2 按结构分类

  光电开关按结构可分为放大器分离型、放大器内藏型和电源内藏型三类。

  放大器分离型是将放大器与传感器分离,并采用专用集成电路和混合安装工艺制成,由于传感器具有超小型和多品种的特点,而放大器的功能较多。因此,该类型采用端子台连接方式,并可交、直流电源通用。具有接通和断开延时功能,可设置亮、音动切换开关,能控制6种输出状态,兼有接点和电平两种输出方式。

  放大器内藏型是将放大器与传感一体化,采用专用集成电路和表面安装工艺制成,使用直流电源工作。其响应速度局面(有0.1ms1ms两种),能检测狭小和高速运动的物体。改变电源极性可转换亮、暗动,并可设置自诊断稳定工作区指示灯。兼有电压和电流两种输出方式,能防止相互干扰,在系统安装中十分方便。

  电源内藏型是将放大器、传感器与电源装置一体化,采用专用集成电路和表面安装工艺制成。它一般使用交流电源,适用于在生产现场取代接触式行程开关,可直接用于强电控制电路。也可自行设置自诊断稳定工作区指示灯,输出备有SSR固态继电器或继电器常开、常闭接点,可防止相互干扰,并可紧密安装在系统中。

  3 光电开关工作原理

  1 所示是反射式光电开关的工作原理框图。图中,由振荡回路产生的调制脉冲经反射电路后,由发光管GL辐射出光脉冲。当被测物体进入受光器作用范围时,被反射回来的光脉冲进入光敏三极管DU。并在接收电路中将光脉冲解调为电脉冲信号,再经放大器放大和同步选通整形,然后用数字积分或RC积分方式排除干扰,最后经延时(或不延时)触发驱动器输出光电开关控制信号。

  光电开关一般都具有良好的回差特性,因而即使被检测物在小范围内晃动也不会影响驱动器的输出状态,从而可使其保持在稳定工作区。同时,自诊断系统还可以显示受光状态和稳定工作区,以随时监视光电开关的工作。

  4 光电开关的特点

  MGK系列光电开关是现代微电子技术发展的产物,是HGK系列红外光电开关的升级换代产品。与以往的光电开关相比具有自己显著的特点:

  ●具有自诊断稳定工作区指示功能,可及时告知工作状态是否可靠;

  ●对射式、反射式、镜面反射式光电开关都有防止相互干扰功能,安装方便;

  ●ES外同步(外诊断)控制端的进行设置可在运行前预检光电开关是否正常工作。并可随时接受计算机或可编程控制器的中断或检测指令,外诊断与自诊断的适当组合可使光电开关智能化;

  ●响应速度快,高速光电开关的响应速度可达到0.1ms,每分钟可进行30万次检测操作,能检出高速移动的微小物体;

  ●采用专用集成电路和先进的SMT表面安装工艺,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体积小(最小仅20×31×12mm)、重量轻,安装调试简单,并具有短路保护功能。

  5 专用名词说明

  5.1 检出距离

  对射式和镜面反射式光电开关的检出距离是指光轴上无有效遮挡物野战,可稳定检出的最大距离。

  反射式光电开关的检出距离则是可稳定检出标准检测物的最大距离。

  5.2 回差距离

  回差距离指动作距离与复位距离之差。它用检出距离的比率来表示,一般在检出距离的20%以下。

  5.3 响应时间

  把从受光器初始有效受光到输出动作所需的时间称作响应时间。

  把从受光器初始有效遮光到输出复位所需的时间称为复位应用时间。

  5.4 暗动

  暗动(DARK ON):即遮光动作。它表示在进入受光器的光速减少到一定程序时或被全遮时,输出晶体管将导通输出。

  5.5 亮动

  亮动(LIGHT ON),也称受光动作。它是指进入受光器的光束增加到一定量时,输出晶体管导通且有输出。

  5.6 外同步输入功能

  在一般情况下,凡具有外部诊断输入功能的光电开关,一般均具有外同步功能。

  也就是说,用接点或晶体管导通等方法使图2中的蓝线与黑线短接(ON)可随时停止投光。可以据此在工作前预检传感器检测是否正常。在工作中,利用此性质也可随时接受控制系统发出的运行或中断指令。如果将前一个输出与后一个外同步输入进行串接,则可实现与门等功能。

  6 使用

  光电开关可用于各种应用场合,图3所示为光电开关在多种场合的应用例图。另外,在使用光电开关时,还应注意环境条件,以使光电开关能够正常可靠的工作。

  6.1 避免强光源

  光电开关在环境照度较高时,一般都能稳定工作。但应回避将传感器光轴正对太阳光、白炽灯等强光源。

  在不能改变传感器(受光器)光轴与强光源的角度时,可在传感器上方四周加装遮光板或套上遮光长筒。

  6.2 防止相互干扰

  MGK 系列新型光电开关通常都具有自动防止相互干扰的功能,因而不必担心相互干扰。然而,HGK系列对射式红外光电开关在几组并列靠近安装时,则应防止邻组和相互干扰。防止这种干扰最有效的办法是投光器和受光器交叉设置,超过2组时还拉开组距。当然,使用不同频率的机种也是一种好办法。

  HGK系列反射式光电开关防止相互干扰的有效办法是拉开间隔。而且检测距离越远,间隔也应越大,具体间隔应根据调试情况来确定。当然,也可使用不同工作频率的机种。

  6.3 镜面角度影响

  当被测物体有光泽或遇到光滑金属面时,一般反射率都很高,有近似镜面的作用,这时应将投光器与检测物体安装成1020°的夹角,以使其光轴不垂直于被检测物体,从而防止误动作。

  6.4 排除背景物影响

  使用反射式扩散型投、受光器时,有时由于检出物离背景物较近,光电开关或者背景是光滑等反射率较高的物体而可能会使光电开关不能稳定检测。

  因此可以改用距离限定型投、受光器,或者采用远离背景物、拆除背景物、将背景物涂成无光黑色、或设法使背景物粗糙、灰暗等方法加以排除。

  6.5 自诊断功能使用

  在安装或使用时,有时可能会由于台面或背景影响以及使用振动等原因而造成光轴的微小偏移、透镜沾污、积尘、外部噪声、环境温度超出范围等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会使光电开关偏离稳定工作区,这时可以利用光电开关的自诊断功能而使其通过STABLITY绿色稳定指示灯发出通知,以提醒使用者及时对其进行调整。

  6.6 消除台面影响

  如图4a)所示,投光器与受光器在贴近台面安装时,可能会出现台面反射的部分光束照到受光器而造成工作不稳定。对此可采用如图4b)的方法,使受光器与投光器离开台面一定距离并加装遮光板。

  严禁用稀释剂等化学物品,以免损坏塑料镜。

  高压线、动力线和光电传感器的配线不应放在同一配线管或用线槽内,否则会由于感应而造成(有时)光电开关的误动作或损坏,所以原则上要分别单独配线。

  下列场所,一般有可能造成光电开关的误动作,应尽量避开:

  ●灰尘较多的场所;

  ●腐蚀性气体较多的场所;

  ●水、油、化学品有可能直接飞溅的场所;

  ●户外或太阳光等有强光直射而无遮光措施的场所。

  ●环境温度变化超出产品规定范围的场所;

  ●振动、冲击大,而未采取避震措施的场所。

楼主:
  接近开关

科技名词定义

中文名称:

接近开关

英文名称:

proximity switch

定义:

一种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以实现检测、控制并与输出环节全盘无触点化的新型开关元件。当开关接近某一物体时,即发出控制信号。

所属学科: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21354.htm" \t "_blank" 机械工程(一级学科);仪器仪表元件(二级学科);仪器仪表机电元件-仪器仪表开关(三级学科)

本内容由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1490464.htm" \t "_blank"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

百科名片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image/8697397f10f1733729388a3b" \o "查看图片" \t "_blank"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image/8697397f10f1733729388a3b" \t "_blank"  INCLUDEPICTURE "http://imgsrc.baidu.com/baike/abpic/item/8697397f10f1733729388a3b.jpg" \* MERGEFORMATINET

接近开关原理图

接近开关又称无触点行程开关,它除可以完成行程控制和限位保护外,还是一种非接触型的检测装置,用作检测零件尺寸和测速等,也可用于变频计数器、变频脉冲发生器、液面控制和加工程序的自动衔接等。特点有工作可靠、寿命长、功耗低、复定位精度高、操作频率高以及适应恶劣的工作环境等。

目录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57152.html?wtp=tt" \l "1#1"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57152.html?wtp=tt" \l "2#2"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57152.html?wtp=tt" \l "3#3"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57152.html?wtp=tt" \l "4#4"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57152.html?wtp=tt" \l "5#5"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57152.html?wtp=tt" \l "1#1" 性能特点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57152.html?wtp=tt" \l "2#2" 种类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57152.html?wtp=tt" \l "3#3" 主要用途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57152.html?wtp=tt" \l "4#4" 选用注意事项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57152.html?wtp=tt" \l "5#5" 接近开关的选型和检测

展开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57152.html?wtp=tt" \l "#" 编辑本段性能特点

  在各类开关中,有一种对接近它物件有感知能力的元件——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405647.htm" \t "_blank" 位移传感器。利用位移传感器对接近物体的敏感特性达到控制开关通或断的目的,这就是接近开关。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image/73ca59102f82d5bcc2ce7975" \o "查看图片" \t "_blank"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image/73ca59102f82d5bcc2ce7975" \t "_blank"  INCLUDEPICTURE "http://imgsrc.baidu.com/baike/abpic/item/73ca59102f82d5bcc2ce7975.jpg" \* MERGEFORMATINET

MICROSONAR系列 接近开关

当有物体移向接近开关,并接近到一定距离时,位移传感器才有感知,开关才会动作。通常把这个距离叫检出距离。不同的接近开关检出距离也不同。

  有时被检测验物体是按一定的时间间隔,一个接一个地移向接近开关,又一个一个地离开,这样不断地重复。不同的接近开关,对检测对象的响应能力是不同的。这种响应特性被称为响应频率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57152.html?wtp=tt" \l "#" 编辑本段种类

  因为位移传感器可以根据不同的原理和不同的方法做成,而不同的位移传感器对物体的感知方法也不同,所以常见的接近开关有以下几种:

1、涡流式接近开关

  这种开关有时也叫电感式接近开关。它是利用导电物体在接近这个能产生电磁场接近开关时,使物体内部产生涡流。这个涡流反作用到接近开关,使开关内部电路参数发生变化,由此识别出有无导电物体移近,进而控制开关的通或断。这种接近开关所能检测的物体必须是导电体。

2、电容式接近开关

  这种开关的测量通常是构成电容器的一个极板,而另一个极板是开关的外壳。这个外壳在测量过程中通常是接地或与设备的机壳相连接。当有物体移向接近开关时,不论它是否为导体,由于它的接近,总要使电容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从而使电容量发生变化,使得和测量头相连的电路状态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此便可控制开关的接通或断开。这种接近开关检测的对象,不限于导体,可以绝缘的液体或粉状物等。

3、霍尔接近开关

  霍尔元件是一种磁敏元件。利用霍尔元件做成的开关,叫做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3514.htm" \t "_blank" 霍尔开关。当磁性物件移近霍尔开关时,开关检测面上的霍尔元件因产生霍尔效应而使开关内部电路状态发生变化,由此识别附近有磁性物体存在,进而控制开关的通或断。这种接近开关的检测对象必须是磁性物体。

4、光电式接近开关

  利用光电效应做成的开关叫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38482.htm" \t "_blank" 光电开关。将发光器件与光电器件按一定方向装在同一个检测头内。当有反光面(被检测物体)接近时,光电器件接收到反射光后便在信号输出,由此便可感知有物体接近。

5、热释电式接近开关

  用能感知温度变化的元件做成的开关叫热释电式接近开关。这种开关是将热释电器件安装在开关的检测面上,当有与环境温度不同的物体接近时,热释电器件的输出便变化,由此便可检测出有物体接近。

6、其它型式的接近开关

  当观察者或系统对波源的距离发生改变时,接近到的波的频率会发生偏移,这种现象称为多普勒效应。声纳和雷达就是利用这个效应的原理制成的。利用多普勒效应可制成超声波接近开关、微波接近开关等。当有物体移近时,接近开关接收到的反射信号会产生多普勒频移,由此可以识别出有无物体接近。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57152.html?wtp=tt" \l "#" 编辑本段主要用途

  接近开关在航空、航天技术以及工业生产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如宾馆、饭店、车库的自动门,自动热风机上都有应用。在安全防盗方面,如资料档案、财会、金融、博物馆、金库等重地,通常都装有由各种接近开关组成的防盗装置。在测量技术中,如长度,位置的测量;在控制技术中,如位移、速度、加速度的测量和控制,也都使用着大量的接近开关。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57152.html?wtp=tt" \l "#" 编辑本段选用注意事项

  在一般的工业生产场所,通常都选用涡流式接近开关和电容式接近开关。因为这两种接近开关对环境的要求条件较低。当被测对象是导电物体或可以固定在一块金属物上的物体时,一般都选用涡流式接近开关,因为它的响应频率高、抗环境干扰性能好、应用范围广、价格较低。若所测对象是非金属(或金属)、液位高度、粉状物高度、塑料、烟草等。则应选用电容式接近开关。这种开关的响应频率低,但稳定性好。安装时应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若被测物为导磁材料或者为了区别和它在一同运动的物体而把磁钢埋在被测物体内时,应选用霍尔接近开关,它的价格最低。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image/834344af1b9d56bbfaed5077" \o "查看图片" \t "_blank"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image/834344af1b9d56bbfaed5077" \t "_blank"  INCLUDEPICTURE "http://imgsrc.baidu.com/baike/abpic/item/834344af1b9d56bbfaed5077.jpg" \* MERGEFORMATINET

MICROSONAR系列 接近开关

在环境条件比较好、无粉尘污染的场合,可采用光电接近开关。光电接近开关工作时对被测对象几乎无任何影。因此,在要求较高的传真机上,在烟草机械上都被广泛地使用。

  在防盗系统中,自动门通常使用热释电接近开关、超声波接近开关、微波接近开关。有时为了提高识别的可靠性,上述几种接近开关往往被复合使用。

  无论选用哪种接近开关,都应注意对工作电压、负载电流、响应频率、检测距离等各项指标的要求。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57152.html?wtp=tt" \l "#" 编辑本段接近开关的选型和检测

楼主:
1.接近开关的选型

  对于不同的材质的检测体和不同的检测距离,应选用不同类型的接近开关,以使其在系统中具有高的性能价格比,为此在选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1.1.当检测体为金属材料时,应选用高频振荡型接近开关,该类型接近开关对铁镍、A3钢类检测体检测最灵敏。

  对铝、黄铜和不锈钢类检测体,其检测灵敏度就低。

  1.2.当检测体为非金属材料时,如;木材、纸张、塑料、玻璃和水等,应选用电容型接近开关。

  1.3.金属体和非金属要进行远距离检测和控制时,应选用光电型接近开关或超声波型接近开关。

  1.4.对于检测体为金属时,若检测灵敏度要求不高时,可选用价格低廉的磁性接近开关或霍尔式接近开关。

2.接近开关技术指标检测

  2.1.动作距离测定;当动作片由正面靠近接近开关的感应面时,使接近开关动作的距离为接近开关的最大动作距离,测得的数据应在产品的参数范围内。

  2.2.释放距离的测定;当动作片由正面离开接近开关的感应面,开关由动作转为释放时,测定动作片离开感应面的最大距离。

  2.3.回差H的测定;最大动作距离和释放距离之差的绝对值。

  2.4.动作频率测定;用调速电机带动胶木圆盘,在圆盘上固定若干钢片,调整开关感应面和动作片间的距离,约为开关动作距离的80%左右,转动圆盘,依次使动作片靠近接近开关,在圆盘主轴上装有测速装置,开关输出信号经整形,接至数字频率计。此时启动电机,逐步提高转速,在转速与动作片的乘积与频率计数相等的条件下,可由频率计直接读出开关的动作频率。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image/8640bf8b64423a3f9f2fb472" \o "查看图片" \t "_blank"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image/8640bf8b64423a3f9f2fb472" \t "_blank"  INCLUDEPICTURE "http://imgsrc.baidu.com/baike/abpic/item/8640bf8b64423a3f9f2fb472.jpg" \* MERGEFORMATINET

MICROSONAR系列 接近开关

2.5.重复精度测定;将动作片固定在量具上,由开关动作距离的120%以外,从开关感应面正面靠近开关的动作区,运动速度控制在0.1mm/s上。当开关动作时,读出量具上的读数,然后退出动作区,使开关断开。如此重复10次,最后计算10次测量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与10次平均值之差,差值大者为重复精度误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接近开关的选型    对于不同的材质的检测体和不同的检测距离,应选用不同类型的接近开关,以使其在系统中具有高的性能价格比,为此在选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1.1.当检测体为金属材料时,应选用高频振荡型接近开关,该类型接近开关对铁镍、A3钢类检测体检测最灵敏。  对铝、黄铜和不锈钢类检测体,其检测灵敏度就低。  1.2.当检测体为非金属材料时,如;木材、纸张、塑料、玻璃和水等,应选用电容型接近开关。  1.3.金属体和非金属要进行远距离检测和控制时,应选用光电型接近开关或超声波型接近开关。  1.4.对于检测体为金属时,若检测灵敏度要求不高时,可选用价格低廉的磁性接近开关或霍尔式接近开关。2.接近开关技术指标检测  2.1.动作距离测定;当动作片由正面靠近接近开关的感应面时,使接近开关动作的距离为接近开关的最大动作距离,测得的数据应在产品的参数范围内。  2.2.释放距离的测定;当动作片由正面离开接近开关的感应面,开关由动作转为释放时,测定动作片离开感应面的最大距离。  2.3.回差H的测定;最大动作距离和释放距离之差的绝对值。  2.4.动作频率测定;用调速电机带动胶木圆盘,在圆盘上固定若干钢片,调整开关感应面和动作片间的距离,约为开关动作距离的80%左右,转动圆盘,依次使动作片靠近接近开关,在圆盘主轴上装有测速装置,开关输出信号经整形,接至数字频率计。此时启动电机,逐步提高转速,在转速与动作片的乘积与频率计数相等的条件下,可由频率计直接读出开关的动作频率。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image/8640bf8b64423a3f9f2fb472" \o "查看图片" \t "_blank"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image/8640bf8b64423a3f9f2fb472" \t "_blank"  INCLUDEPICTURE "http://imgsrc.baidu.com/baike/abpic/item/8640bf8b64423a3f9f2fb472.jpg" \* MERGEFORMATINET MICROSONAR系列 接近开关2.5.重复精度测定;将动作片固定在量具上,由开关动作距离的120%以外,从开关感应面正面靠近开关的动作区,运动速度控制在0.1mm/s上。当开关动作时,读出量具上的读数,然后退出动作区,使开关断开。如此重复10次,最后计算10次测量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与10次平均值之差,差值大者为重复精度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