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变频器干扰其他设备正常运行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12-09):
      现场有2个工序A06和A07,他们是同一个配电室出来的低压电,共用一套DCS系统;其中A07有三台250KW的变频器,A06有4台变频电机的尾部风机和搅拌槽的油泵,他们的电缆走向不一起,但是都有信号线接近了DCS,因此前段时间一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只要A60的那三台变频器的泵一启动,过几分钟就会影响A07的运行中尾部小风机和搅拌槽的油泵跳停,后面通过DCS上面进行观察---发现即使没运行的风机和搅拌油泵的打到远程的转换开关信号也会消失一下(几秒);为解决这个干扰问题,已经通知供应商给这几台250KW的变频器前段加上EMC滤波器及输出电抗器,但是供货没那么快,现场有着急要投产,咋办?细翻变频器说明书没有详细介绍,但是偶尔翻到了变频器的选型手册--选型手册上面有那么一句----假如对周边设备干扰严重,可以适当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活马当死马医,赶紧试试,变频器手册说明这个载波频率的设置范围是1.1kHz--2.0kHz,检查现场参数设置是2.0kHz,稍微修改下,改成2台1.8kHz,一台1.7kHz,然后通知生产方试运行,已经连续运行了多天,没有发现跳停了,同时也安排操作人员观察--是不是会有信号消失的现象,也再没发生过了!同时现场观察了电动机的运行状况,并用手机软件测试了电动机的噪声,电动机噪声88Db;

网友A:
学习了,希望楼主多分享一些这样的例子。

网友B:
您这个方法是不错,但是是临时用可以!!

网友C:
走走出马,凡事皆跨

这些屁事 小事 麻烦事 通通一边儿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希望楼主多分享一些这样的例子。

网友E:
对:王道火山--纵横军团关于走走出马,凡事皆跨这些屁事 小事 麻烦事 通通一边儿去...内容的回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您这个方法是不错,但是是临时用可以!!

也是没招了,第一次采取降低载波频率的办法来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学习了,希望楼主多分享一些这样的例子。

网友G:
降低载波频率确实可以降低干扰,但降低载波频率 输出电流会改变 转矩也会变小

网友H:
经验且使用的例子。

网友I:
学习了,经验且使用的例子

网友J: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介绍。

网友K:
学习了,但不是长久之际

网友L:
学习了,产生干扰的原因是走线方式吗

网友M:
载波频率从低调高,电机噪音由高变小,输出电流波形由差变好,电机温升由高变低,变频器温升由低变高,漏电流由小变大,对外辐射干扰由小变大。

网友N:
如楼上所说,虽然通过降低载波频率达到了降低对周围器件干扰的问题,但也会产生一些负作用,希望还是通过屏蔽和隔离布线的方式来解决!

网友O:
学习啦  爱德利变频器

网友P:
学习了。岭南自动化前来支持主营爱德利变频器www.atl88.com

网友Q:
学习了,高手都是这么炼成的,呵呵!

网友R:
学习了,我有次碰见这种情况也是用这种方法解决的,但有时候这种方法就不好使,挺奇怪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R:
学习了,我有次碰见这种情况也是用这种方法解决的,但有时候这种方法就不好使,挺奇怪的

可以多设几次进行试验,就是设置不同的开关频率试试!

网友S(2013-01-28):
干扰也会谐振吧!。。。。。。。。。。。。。

网友T:
实在简单呀:找一个铁心,将变频器输出电缆在铁心绕十圈到15圈(要求是散线而不是电缆,可能的话绕圈数多一些更好),这样基本就降低了噪声,比降低载波频率更加有效

网友U:
还有更简单的:输出电缆每根(地线除外)分别穿上四五个铁氧体磁环。

网友V:
引用 网友R:
学习了,我有次碰见这种情况也是用这种方法解决的,但有时候这种方法就不好使,挺奇怪的

网友W:
一些问题的处理就是很简单,却是不容易查出,今天在锅炉房就遇到过此类问题,处理起来甚是急人啊

网友X:
载波频率从低调高,电机噪音由高变小,输出电流波形由差变好,电机温升由高变低,变频器温升由低变高,漏电流由小

学习了  谢谢

网友Y(2013-03-01):
有这种事情出现的,好多人会忽略这个方法

网友Z: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我碰到这样的情况也好试试,学习了,谢谢。

网友AA(2013-07-09):
遇到过台达M系列的变频器有过这样的处理方式,台达的是1-15KHZ,下浮到8KHZ就好了!就是改小载波频率解决问题!

网友AB:
载波频率高的话,电机运行较平稳,载波频率较低,运行噪声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