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运动控制都有哪些方法?

楼主(2012-12-09):
刚看到这个新开辟的频道,支持一下,问个问题,机器人运动控制都有哪些方法?

楼主:
“PLC+位置开关”控制模式的自动售货亭、机械手等,算不算机器人?

网友A:
对:刘志斌关于“PLC+位置开关”控制模式的自动售货亭、机械手等,算不算机器人? 内容的回复:

应该不算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位置开关”控制模式的自动售货亭、机械手等,算不算机器人?

网友C:
正规的机器人,应该是类似于人的手臂,在编程以后,基本具有简单的判别能力并自行完成相应工作,其中类似于人的手臂、具有简单的类人思维等这点较为关键

网友D:
关节用位置pid吧,运动方程好像是坐标逆解换算吧。这方面的知识资料太匮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