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看这个MCGS组态历史曲线只要一切换到其他界面就消失了咋办

楼主(2012-12-10):
切换到其他界面再回来历史曲线就看不到了咋回事,应该怎么改

网友A:
我想说,我测试一下你的工程,从曲线---历史曲线--数据--返回-返回-曲线,数据是一直存在的。

唯一不正确的地方在于,你使用的是“实时数据”控件,这样你的X轴输入数据是不可以的,只能使用时间坐标。

Y轴没有问题。

如果要使用X轴输入数据,必须采用相对坐标。

你不要修改X轴的数据,保持为0,只修改Y,切换看看数据是不是一直存在。?

你自己试试看呢?

楼主:
谢谢啦已经解决了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