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台达触摸屏

楼主(2012-12-10):
  我现在做一个51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转速和正反转,直接控制可以了,但是现在要通过台达触摸屏控制,但从网上没找到多少需要的资料,下面是我控制正转按钮,运行后宏里面的内容,希望能够得到解答.谢了

$2=1                          //$2=1也就是说明电机正转
SELECTCOM(0)            //com1发送指令
$0=$10                     //发送转速内容
$1=$2                      //发送正反转内容
$900 = PUTCHARS($0, $4, $200)  //从寄存器0开始发送,发送4个字节,200ms为超时时间,

哦,我用的是MODBUS ASCII,  那对应的MODBUS ADDRESS还用改吗?

网友A:
有关上位机(包括组态软件和触摸屏)和单片机通信,物理层一般采用RS485,通信协议建议采用MODBUS RTU较好。我的QQ149034219,可以一起演技研究!

网友B:
和触摸屏的通讯可以去找威纶的那个例子,简单修改就可以了,不要用ASCII,麻烦,数据量大

网友C:
最好使用modbusRTU;从原理上面都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是两个问题

1.两个设备的硬件通信参数要一到;

2.通信报文要写对;其他就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对:bhdxzgp关于最好使用modbusRTU;从原理上面都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两个问题1.两个设备的硬件通信参数要一到;2.通信报文要写对;其他就没有什么问题!!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硬件通信参数不就是com口,波特率,这些么,

但是通信报文是什么?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请教一下

网友D:
我们公司用触摸屏+运动控制卡(ARM+FPGA)给人做过系统,具体详情我不了解,我知道原理就是你这个要求,

我是销售,有需要了解详情,可以和我联系Q89339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