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作在低温环境下的电控柜问题

楼主(2012-12-10):
请教各位专家几个问题:

1. 晶体管输出型S7-200能否工作在-20℃的环境中?

2. 扩展模块中的模拟量输入和热电偶模块工作在低温下是否会影响其精度?

3. 工作在低温环境中的电控柜是否需要其他电加热措施,如何实现?

网友A:
-20度是不可以的哦。200的手册上明示最低0度哦。你可以看下北京腾控科技的PLC.-40度以内可以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度是不可以的哦。200的手册上明示最低0度哦。你可以看下北京腾控科技的PLC.-40度以内可以使用。

网友C: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 对待S7-200 PLC也不例外,其安装环境需要满足特定技术规范,比如CE、UL、EMC等认证标准方能正常工作,如果不满足可能导致PLC水土不服,或者造成模块殉职,下面这个案例希望能给网友一些建议和参考。
 自来水厂使用S7-200 PLC应用实例,发货前客户已经做足准备工作, CPU226和CP243-1都能正常工作。设备发到现场,安装后的三个月内由于不具体调试条件,PLC一直默默的呆在“灯火阑珊处”。待要上电测试时,CPU226和CP243-1却双双罢工,具体现象为:CPU226的指示灯全灭,同时IO信号也无法读写, CPU226的供电电压和24V传感器电源输出都显示正常;CP243-1的指示灯没有异常,待客户将该CP243-1拆卸下来安装在其它CPU之后测试时,通信时通时断,很有可能PLC和CP243-1出现硬件故障。究竟是什么导致PLC出现故障呢?怀着疑惑的心情向客户询问控制柜的安装环境,客户说其将PLC安装在自来水厂的加氯间,当时心里默念:氯气很强大,吸入很严重,别说我们了,PLC也受不了啊。接着问客户控制柜与之前比较是否变了摸样,客户透露控制柜内的安装机架及螺丝出现了锈斑和“绿毛”,这证明PLC及相关组件受到了氯气和水汽的腐蚀,PLC再坚强也伤不起啊。
 当PLC需要安装在特定的场合时,可选用西门子的宽温型产品(SIPLUS);如果宽温型产品也不能满足环境要求,则需采用适当的措施来处理。西门子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的技术规范\通用技术规范,明确的说明了PLC安装需满足的条件,具体包括电磁辐射标准、电磁干扰标准、工业环境等各项行业标准,也就是说,善待PLC是让其尽职尽责的前提。

网友C:
1)安装方式

  S7-200的安装方法有两种:底板安装和DIN导轨安装。底板安装是利用PLC机体外壳四个角上的安装孔,用螺钉将其固定在底版上。DIN导轨安装是利用模块上的DIN夹子,把模块固定在一个标准的DIN导轨上。导轨安装既可以水平安装,也可以垂直安装。

  (2)安装环境

  PLC适用于工业现场,为了保证其工作的可靠性,延长PLC的使用寿命,安装时要注意周围环境条件:环境温度在0~55℃范围内;相对湿度在35%~85%范围内(无结霜),周围无易燃或腐蚀性气体、过量的灰尘和金属颗粒;避免过度的震动和冲击;避免太阳光的直射和水的溅射。

  (3)安装注意事项

  除了环境因素,安装时还应注意:PLC的所有单元都应在断电时安装、拆卸;切勿将导线头、金属屑等杂物落入机体内;模块周围应留出一定的空间,以便于机体周围的通风和散热。此外,为了防止高电子噪声对模块的干扰,应尽可能将S7-200模块与产生高电子噪声的设备(如变频器)分隔开。

网友D:
S7-200有宽温型的产品,不过可能需要订货。这样特殊环境往往都是见单生产。

建议:

改善PLC所处的局部环境,增加加热系统。

网友E:
不错,PLC对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不过在手册上都解释清楚了。-20度是不符合要求的,我们的PLC控制室都装有空调的,随时观看室内温度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错,PLC对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不过在手册上都解释清楚了。-20度是不符合要求的,我们的PLC控制室都装有空调的,随时观看室内温度的。

网友G:
3. 工作在低温环境中的电控柜是否需要其他电加热措施,如何实现?

——能否采用高压柜子中常见到的温湿度控制器控制温湿度,这样不就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网友H:
给电气柜加个制热的空调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1)安装方式  S7-200的安装方法有两种:底板安装和DIN导轨安装。底板安装是利用PLC机体外壳四个角上的安装孔,用螺钉将其固定在底版上。DIN导轨安装是利用模块上的DIN夹子,把模块固定在一个标准的DIN导轨上。导轨安装既可以水平安装,也可以垂直安装。  (2)安装环境  PLC适用于工业现场,为了保证其工作的可靠性,延长PLC的使用寿命,安装时要注意周围环境条件:环境温度在0~55℃范围内;相对湿度在35%~85%范围内(无结霜),周围无易燃或腐蚀性气体、过量的灰尘和金属颗粒;避免过度的震动和冲击;避免太阳光的直射和水的溅射。  (3)安装注意事项  除了环境因素,安装时还应注意:PLC的所有单元都应在断电时安装、拆卸;切勿将导线头、金属屑等杂物落入机体内;模块周围应留出一定的空间,以便于机体周围的通风和散热。此外,为了防止高电子噪声对模块的干扰,应尽可能将S7-200模块与产生高电子噪声的设备(如变频器)分隔开。

网友J:
温度最好在0以上,不然不知哪天就会出问题,不如提前考虑考虑环境温度embient tmp的保温措施。

网友K:
可以用工业恒温恒湿空调,最好是壁挂式的。

不过本人未用过,只是用了制冷的。如果有朋友知道哪个品牌比较好,请告知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