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拖电机空载电流不正常

楼主(2012-12-10):
我用台达C2000变频器拖动一台同步电机,开环控制的。电机额定频率为30Hz,当我转速控制在0-10Hz左右,变频器空载电流很大,有14A,但是如果我把转速调高到额定转速,电流显示正常,为1.4A左右。请问下这是怎么回事呢?电流读数都是在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稳定运行时读取的,应该不是启动电流。

网友A:
当电机的空载电流大于参考表极限数据时,表明电机出现了故障。
    电机空载电流大的原因有:
    ①电机内部机械摩擦大。
    ②线圈局部短路。
    ③磁钢退磁。
    我们继续往下做有关的测试与检查项目,可以进一步判断出故障原因或故障部位。

网友A:
当电机的空载电流大于参考表极限数据时,表明电机出现了故障。
    电机空载电流大的原因有:
    ①电机内部机械摩擦大。
    ②线圈局部短路。
    ③磁钢退磁。

楼主:
对:字字实在关于当电机的空载电流大于参考表极限数据时,表明电机出现了故障。    电机空载电流大的原因有:    ①电机内部机械摩擦大。    ②线圈局部短路。    ③磁钢退磁。    我们继续往下做有关的测试与检查项目,可以进一步判断出故障原因或故障部位。 内容的回复:

可以肯定的是,电机没有问题,因为在做这个测试之前刚刚用别的变频器测试过,一切正常。

网友B:
加我吧细谈  我告诉你怎么解决   2322215105  修的机器太多了呵呵  你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C:
是恒励磁还是恒功率控制?

网友D:
后面是咋回事啊,我看应该失参数问题。

网友E:
台达变频器不行,质量不是很好,需要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额定频率内是恒转矩控制的。

网友G:
中达24小时全国客服热线:021-58639595

或者到这个页面留言: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contactus.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