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6MR模拟电压模块

楼主(2012-12-10):
为什么电压输出时,IOUT和COM要短接?

网友A:
继电器输出基本单元,IOUT是什么

网友B:
扩展模块是FX-ON3A吗?

网友C:
开关量的数字输入输出,输入点或者输出点提供电源---经过外部触点(输出是继电器线圈)--COM形成一个回路;犹如我们平常的电灯泡---220V--灯泡--零线一样。

楼主:
IOUT 是模拟量电流输出,扩展模块是FX2nDA

网友D:
不需要短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开关量的数字输入输出,输入点或者输出点提供电源---经过外部触点(输出是继电器线圈)--COM形成一个回路;犹如我们平常的电灯泡---220V--灯泡--零线一样。

楼主:
可是我在有些书籍上看到是这么写得,将其短接后,输出电压还和没有短接一样,为此有点晕。还有为什么输出电压不准确400---0.6v    2000---3.7v     4000----9.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