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一下伺服电机是怎么工作的 及其工作原理

楼主(2012-12-10):
最近接触伺服电机  不了解他的基本原理以及工作过程    希望大家给点资料

网友A(2013-02-26):
伺服电机和其他的电机的区别主要是因为,电机后面接有一个码盘。通过码盘反馈,通过控制器可以控制电机定位在任何位置。

网友B:
伺服电机与其他电机的区别在于:伺服电机电源是有相序的电源,不能接错,其尾部有光电编码器,伺服电机的内部结构与普通交流异步电机有所不同,其运转的距离与控制的脉冲频率多少有很大的关系,运转的速度与脉冲的频率大小有很大的关系,伺服电机的选型与普通电机不同,需要从包括机械到电气的很多指标来选型,其运转的方式与普通电机不同,具体资料请查阅www.plcworld.com/

网友C(2019-01-11):
有码盘,可以发送脉冲以及反馈脉冲来实现精确控制

网友D(2019-08-21):
Ethercat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软硬件技术资料

可以转让的部分包括: 软件设计(原代码或者执行程序), 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

N系列伺服驱动器支持Ethercat以太网通讯协议,支持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可以进行复杂的多轴伺服并联高速协同控制

N 系列伺服驱动器产品高性能中小功率的交流伺服驱动器。该系列产品

功率范围为 100W~7.5kW,采用以太网通讯接口,支持 EtherCAT 通讯协议,配合上位机可实现多台伺服驱动器联网运行。

提供了刚性表设置,惯量辨识及振动抑制功能,使伺服驱动器简单易用。配合包括小惯量,中惯量的 20 位增量式编码器的高响应伺服电机,运行安静平稳。

适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贴片机、印刷电路板打孔机、搬运机械、食品加工机械、机床、

传送机械等自动化设备,实现快速精确的协同控制。

网友D(2019-11-28):
伺服电机(servo motor )是指在伺服系统中控制机械元件运转的发动机,是一种补助马达间接变速装置。

伺服电机的作用是将输入的电压信号(即控制电压)转换成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常作为执行元件,所以伺服电动机又称为执行电动机,其最大特点是:有控制电压时转子立即旋转,无控制电压时转子立即停转。转轴转向和转速是由控制电压的方向和大小决定的。伺服电动机分为交流和直流两大类。

网友E:
顶一个,看看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