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关于PLC电源的

楼主(2012-12-10):
PLC的输入单元辅助电源类型:AC电源DC24V输入,什么意思,是指供电电源是AC的,然后输入端的公共端供的是DC24V的负,我是小菜鸟,是这意思不!求解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就是你说的那个意思了的。。。。

网友B:
你说的很对

网友C:
AC电源DC24V输入——工作(供电电源)AC电源,输入信号端电源DC24V。

网友D:
AC是交流的意思,也可以接直流24V不过内部得到的电压,就得减去1.4V电压,

网友E:
是楼主理解的意思;

供电;

楼主:
对:hxj910918关于就是你说的那个意思了的。。。。内容的回复:

x谢谢

网友F(2013-03-07):
公共端还与你选择传感器的种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