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PLC和西门子MM440变频器通信问题求教!

楼主(2012-12-10):
三菱FX2N系列PLC和西门子MM440变频器通信问题求教!
要求可以启动、停止、写频率、读电压、读电流、读频率。
我只有这么点分数了!谢谢大家把程序给我贴出来吧!不胜感谢!

网友A:
帮顶,期待工控高手 TX 出来!

网友B:
看看 期待会程序的帮你

网友C:
首先搞明白:三菱FX2N系列PLC都支持哪些通讯协议?

其次搞明白:西门子MM440变频器都支持哪些通讯协议?

两者支持的通讯协议有没有共同的,如果没有,我看你还是罢了。

网友C:
帮你查找了一下:对于西门子MM440变频器

对于三菱FX2N系列PLC

网友C:
所以你可以尝试PLC利用无协议通讯(RS指令)编程符合USS协议规约来使两者通讯。应该有难度,我没试过,感觉理论上成立,你可以咨询西门子与三菱技术支持。

网友D:
台达有MODBUS读写指令,三菱却木有!因此只能使用"RS"指令了,在"LD M8002"的时候,需设置波特率、置位特殊寄存器;然后“写”就是PLC发送数据到MM440,“读”就是PLC读取数据自MM440。

网友E:
MM440支持USS协议,此协议是公开的,MM440变频器通信物理层是RS485,三菱PLC可以加485BD便可拥有485通信口了,然后用RS指令按照USS协议规格来写就可以了!可以交流:QQ149034219

网友F(2013-04-07):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啊

网友G(2013-08-06):
7楼正解,7楼正解,7楼正解,7楼正解,

网友H:
三菱的与台达的差不多,台达101例中有与西门子变频通讯的样例,适当修改后就能实现。

网友I(2016-02-26):
USS协议是西门子PLC与西门子变频器才可以用,没有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