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4-20MA输出的设备,若要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数值会是多少?

楼主(2012-12-10):
今天我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了模拟量输出的PLC,为什么不管输出电流怎么变化,测量的电压值一直是一个固定的值?

如果不能这样测量,那是什么原因呢?万用表测量的电压值和哪些参数有关?

万分谢谢!

网友A:
乖乖,电压档,测滴是供电电压鸟 。。。呵呵 。。。。

网友B:
可以用电流档测量的,注意一下方向就行了;

电压档,按道理可以测量出来的;一般有个250欧姆的电阻的;

网友C:
电压变化不大的,电流变化--可以直接并联测量---会跟着输入或者输出电流变化的,跟串接测量误差不大的!

网友D:
要看模拟量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1.如输出直流(4-20mA),将万用表切至直流电流挡,可用两表笔直接测量模拟量输出两端,注意电流极性!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两输出端,电压不应是固定值,随着直流电流的变化电压也会有些许变化。

2.如输出直流电压(0-5v)万用表直流电压档直接测量模拟量输出两端。

楼主:
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电流。测出来的电压值和万用表内部电阻有关吗?

网友E:
偶也由此疑问。

想当年在一套设备的变频电机控制的DCS模拟量输出时有个同事直接用万用表电流档测电流,导致次电机停转差点引起装置停车切料,后来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再次发生,在确认变频电机控制信号是否正确,但又不导致电机停转时偶们都是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量控制卡输出的电压值,然后在根据电流与电压的关系来确认电流是否正常的。

可是用此方法来测量PLC模拟量输出卡的输出电流值却与电流不对应不知为何。

偶在实际处理中发现DCS卡件输出电流值与电压关系是正常的,但是PLC卡件输出的电压与电流值却不是正常的,偶虚心学习了。

网友F(2016-07-29):
引用 网友A:
乖乖,电压档,测滴是供电电压鸟 。。。呵呵 。。。。...

网友F:
我这边做生态部落物联网主机的,可以接入4-20mA电流信号的变送器,我发现在长距离的布线情况下,电流还是有衰减的,毕竟有阻值,不知道各位师兄,这种变送器的最远传输距离多远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这边做生态部落物联网主机的,可以接入4-20mA电流...

看看哥哥的这个贴,传多远可以清清白白算出来: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1/603841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