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组态停放系统

楼主(2012-12-10):
STEP7组态停放系统
  不同的停放单元通常在机器人或其它机器中交替使用。
  焊接机器人实例:
  停放系统相当于一个IO设备或交换机的交替伙伴端口。停放单元可交替与停放系统或"交替伙伴端口"连接。
  在焊接机械人上,停放单元通常相当于机器人自动更换和停放的各种焊接钳。根据应用,可能还要求使用其它焊接钳。机器人按要求固定钳。停放系统由一个或多个IO设备组成。
STEP7组态停放系统
  组态:
  若要组态一个停放系统的多个停放单元,请执行下列步骤:
  1.照常组态硬件;刚开始时,按正常IO设备的方式处理表示交替伙伴的IO设备。
  2.打开要组态为"交替伙伴端口"的端口属性。
  3.对"拓扑"选项卡中的伙伴端口,选择"交替伙伴端口"。
  4.单击"添加"按钮,然后在"添加交替伙伴"窗口中为要成为停放系统一部分的每个设备选择一个端口。单击"确定"进行确认。
  5.单击"确定"关闭属性对话框。
  还可通过拖放操作以图形方式执行步骤4和5。为此,使用拓扑编辑器:
  1.右击PROFINET IO系统,然后单击菜单中的PROFINET IO拓扑。在拓扑编辑器中,选择"图形视图"选项卡。
  2.首先单击所要求的伙伴端口,然后按住鼠标左键。然后将鼠标指针移动到交替伙伴端口,释放鼠标按钮。由一根虚线指示互连。
  当使用停放系统时,IO设备的启动时间极为重要;请参考以下部分:实现最快速启动时间的提示
  注意:
  停放设备也可以包括串联连接的多个IO设备;这称为线路深度,具体深度取决于设备的数目。为了实现包含一个以上IO设备的停放单元,需要设置供所使用的IO设备使用的伙伴端口(组态拓扑)。
  可以在拓扑编辑器的图形视图中获得端口互连的一个更清晰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