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位机加PLC数控问题

楼主(2012-12-10):
上位机为普通电脑,装CAD软件输入图纸,装CAD与PLC接口软件,通过COM口,USB口或网口与PLC连接,PLC连接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运动,XY2轴运动。请教市场成熟的配置,谢谢。

网友A:
电脑加数控卡吧,用PLC数控加工CAD图纸通用性低,不好做

网友B:
还加CAD图纸???数控是MasterCaM。早就十几年了。。

网友B:
用数控系统与数控卡是成熟的东西,我们类似与组装,技术都在人家那里,适合复杂的控制,我的要求简单,就是按CAD图纸定坐标冲孔,复杂的咱也做不来,其实只用PLC与触摸屏或组态软件很容易,关键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把CAD坐标转换成PLC能识别的指令,CAD转CAM的软件很多种,那是针对数控系统的,好象不适合PLC,我知道有做出来的,接口软件是GB软件,没有查到是什么软件

网友C:
这个软件是自己用高级语言编的. 我就是专门做这个的.
QQ:57577105

网友D:
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还加CAD图纸???数控是MasterCaM。早就十几年了。。 内容的回复:

兄弟,我也看了你很多帖子,这个帖子,我就回复一个吧,各种场合的应用是不同的,就说一个非常小的例子吧,冬天到了,出门,门口有做蚕丝被的设备叫绗缝机,这个就是由CAD图纸生成G代码,导入控制器,控制XY步进插补等。我只是随嘴一说,各种领域,千万别妄加评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还加CAD图纸???数控是MasterCaM。早就十几年了。。 内容的回复:兄弟,我也看了你很多帖子,这个帖子,我就回复一个吧,各种场合的应用是不同的,就说一个非常小的例子吧,冬天到了,出门,门口有做蚕丝被的设备叫绗缝机,这个就是由CAD图纸生成G代码,导入控制器,控制XY步进插补等。我只是随嘴一说,各种领域,千万别妄加评论.

呵呵。。那个不就是在上面交叉缝一下么???那个还用CAD,还用G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