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小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2-12-10):
       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与电动机所需的功率、供电电压、变频器的效率、功率因数等有关。而变频器的功率因数是随着电源的阻抗而变化的,低阻抗导致较低功率因数,高阻抗导致较高的功率因数。由于变频器所带负载是电动机,使输入输出的功率因数不一样,用变频器后输出端的功率因数是高于输入端功率因数的。
电动机的电流取决于所需的轴功率,电动机的功率因数通常比变频器的功率因数要低,由于这个特点,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就会比所驱动的电动机电流要小一些。如有一台15KW/380V的4极电动机,用一台对应的变频器拖动,现把相关参数计算如下:

     从上可看出,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小是客观存在的。有人认为以下因素也会导致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小。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由逆变器提供的,通过脉宽调制电流的波形近似于正弦,只有增大输出,才能保证负载的需要,一般大于输入的10%。
     变频器在运行时输入端、输出端的电流含有高次谐波,很难测量出相位角,按传统测量方法也会产生测量误差。
     常规仪表测量含有谐波成分的电流、电耗是会有一定的误差,但不管测量的结果如何,变频器的输入功率因数一般较高,约0.95以上,而电机输入功率因数,一般为0.85左右,那么从能量守恒来考虑。输出电流必定比大于输入电流才能满足等式的平衡。

网友A:
绝对的好帖,赞一个,回头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A:
最好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比例关系就好了,这样便于我们选择电缆尺寸

网友B:
关键的地方叫gongkong给盖住了

网友C:
下次再发图先把下边留出空白一块儿。

网友D:
楼主怎么未考虑电压因素?变频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是不相等的(除了50HZ场合以外),难道电压就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网友E:
帖子很好很不错,公式都有的!

网友F:
还真没有认真考虑这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G:
第一次看的这样的问题,谢谢,老师!

网友H:
有那个图标找小丽解决,这个应该是小丽负责

网友I:
输入电流比较小是不是对用户而言,省电即省钱了?

网友J:
帖子很好。只是有点问题想问下,文中并没有给出电机的效率。如果将变频器的转化效率与电机的效率全部考虑进去的话,我相信变频器输入电流还是高出电机输入电流的。当然,电机在实际使用当中,基本上不会满额工作的。其实上,我们常被客户问责,为什么运行电流与额定电流相同,他们常认为这是不安全的,没有设计容量的工作方式。

网友A:
我特别想知道变频器的输入输出侧电流比是多少?比如:是0.5以下还是0.5以上?是0.8以下还是0.8以上?

网友A:
越发觉得此贴不错,但前期的版本在最关键的部位被“gongkong”的LOGO正好遮住了,真可谓白玉微瑕,现在我把图片放大了,修了一下。希望各位坛友再回来研究研究!

网友K:
不错 20min  细细琢磨了一下

好贴 顶起来

网友L:
我也正在研究,觉得版主说的有道理。

网友M:
帖子不错,值得看一下,一般来说变频器的转化效率比电机的转化效率为高,在电机做相同功的情况下(前提是电机不是满负荷或者超负荷使用),使用变频器的输入电流要比没有使用变频器的输入电流要小(测量点在负荷开关下端)

网友N:
感谢楼主分享很不错的帖子,学习了,岭南自动化前来支持。

网友N:
感谢楼主分享很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O:
一般来说变频器的转化效率比电机的转化效率为高,爱德利变频器更是如此

网友P:
值得一看,楼主用心良苦,连公式都配备了

网友Q:
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在现场会问,为什么输入比输出小?   电流,电压、、

网友R:
明显的错误…………

居然还能加精

网友S:
胡说八道

网友T(2013-01-15):
是啊,没理由同意2526楼

网友U: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V:
初学者,什么都是好东东,收下了!

网友W:
学习了,不错,我还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X(2013-02-16):
个人觉得这主要是与中间直流单元的滤波电容有一定的关系,而非楼主所述原因,欢迎指教

网友Y: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未考虑电压因素?变频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是不相等的(除了50HZ场合以外),难道电压就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1、这个问题从功率因数考虑不妥,因为输入整流电路无功率因数问题;

2、“从能量守恒来考虑”输入功率=输出功率才是正确的,因为变频调速时,频率下降输出电压几乎正比下降,所以输出电流小!

网友Z:
客户推荐说加装变频器后有节能效果,我在现场亲自测过,用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异步电机,50Hz频率运行,电机总功率67KW,总额定电流约月138A。

实际运行时:

用钳形表和变频器面板观察到实际输出电流约90A,但用钳形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是65A;

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410V,输入电压是392V。

从以上两组数据看,明显与能量守恒定律不一致,因此我在怀疑:

1、加装变频器能否起到节能效果?

2、若不节能,那么以上测量数据是否就是因为测量工具不合适而测不到真实值?

网友AA:
嗯学习啦。。。。很有价值

网友AB:
贴子不错,评论也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AC(2013-03-18):
4KW的变频器带个8A的负载,我测得的输入电流是2。1A,请各位说说,如果按楼主说的,好像不成立,

还有是不是要带上有功电表测会好点

网友AD:
遇到过变频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大的。。。。

怎么回事???

网友AE(2015-11-03):
繁华大地的问题我刚遇到,用钳形表测了,输入输出确实差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