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S7-300的MMc卡断电拔出后配方参数会丢失吗

楼主(2012-12-10):
S7-300的MMc卡断电拔出后出现配方参数被还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来修改后的参数全部被还原为刚建设备时使用的参数,请大侠指教!!

网友A:
这个正常呀,你在断电后 PLC 内的 RAM 所有记忆数据丢失,重新启动后启用记忆卡内的数据,是这样的!

网友B:
程序和配方初始定义参数在装载内存MMC,后面定义的配方实例数据在工作内存(RAM)里。重插MMC会导致内存复位,参数恢复到初始状态是自然的事;

网友C:
这是正常的,断电后MMC被拔出,CPU的工作存储器里的数据丢失,重新插上MMC卡,上电,MMC卡的程序和数据被复制到工作存储器中,工作存储器的数据也就为初始数据了。

网友(2013-08-03):
谢谢大侠们,菜鸟我有些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