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面版与中控显示不一样

楼主(2012-12-10):
今天偶调爱陌生的变频器。V2000,

发现,变频器的输出模拟量信号4-20 MA与给定的输入信号是一值的(频率)。

就是能对应起来但是  变频器的面板上显示的频率与给定信号对不起来,

比如我现在给定是10HZ,中控室显示是10HZ,但面板显示5-7HZ,

如果给定25HZ,中控显示17HZ,面板却显示30-35  HZ,

不知道是那的毛病(不过中控电流与面板电流能对应起来     给定信号是4-20MA)

网友A:
描述的比较清楚了,说明你的中控室到变频器的给定信号--受干扰了,

说明到了变频器输入端,信号被干扰偏小了!

加个信号隔离器试试吧;

金属风暴!

网友:
如果实际的信号能对应起来,那么就是面板显示的问题。

网友B: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有一点点的偏差,当时没去处理。。。。

网友C:
加个隔离器试试吧,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D:
根据你所以表述的情况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情况:

1:信号被干扰,可以加隔离器,可以将变频器和控制器分别接地。

2:变频器的拨码开关或者是短接片是否接到电流端子上。

3:参数是否设置到电流信号输入

4:有个参数可以修正偏离的

网友E:
加我2322215105  专治艾默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所以表述的情况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情况:1:信号被干扰,可以加隔离器,可以将变频器和控制器分别接地。2:变频器的拨码开关或者是短接片是否接到电流端子上。3:参数是否设置到电流信号输入4:有个参数可以修正偏离的

这哥们回答得比较到位

楼主:
今天厂家去看了看  ,  先把参数重新出厂化,然后又设定了一些参数,频率信号能对起来来 , 可是电流又对不起来了

(电机参数  700KW    146A  380 V)

    比如现在给定是25HZ,  反馈25HZ  反馈对应电流应该是73A  但是实际反馈显示是83A,

厂家开始调模拟量输出口的增益 当调到173%,观察反馈电流显示82A  (把电流表串联在模拟回路里  电流表显示12MA

一边调增益,, 一边看表),

然后给定15HZ     反馈显示  15HZ      反馈电流35   (实际应该是52A左右)又把电流表串联在回路里

电流表显示8。7MA

最后厂家又是打电话又是咨询,决定换个主板看看(主板的5天后才能发过来)

到是偶回不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