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ed7 PLC

楼主(2012-12-10):
请教那位大师指点一下此Speed7 PLC是什么品牌  中文名字叫什么?? 谢谢!!

网友A:
德国惠朋(VIPA GmbH)公司,近期刚刚发布了用于Speed7 PLCCANopen主站接口模块--- CP342-1CA70。它使得各种具有CANopen从站接口的现场设备,可以直接连接到被广泛应用的高性能的Speed7 PLC控制系统。

估计你是个翻译,哈哈,上面的东东来源http://ias.ciif-expo.com/show.php?itemid=212

网友B:
还真没有听说这个PLC

农民工路过;

去陕西逃荒去了啊!!!

网友C:
百度看了下:德国大众 Kassel工厂最新投产的组装线,由ThyssenKrupp Krause公司为其提供装备。因为这条生产线的系统复杂性和高要求,他们选择了VIPA公司性能卓越的SPEED7 CPU系列PLC。

德国惠朋公司(VIPA Gmb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