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V认证:电控柜铭牌问题

楼主(2012-12-10):
我们有一套出口欧洲的设备,需要TUV认证。认证的时候,TUV认证机构告诉我们,根据EN60439-1的要求,我们电控柜中没有声明以下之一的短路电流: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Ratedshort-time withstand current (Icw),或

额定限制短路电流Rratedconditional short-circuit current (Icc)

尽管认证人员解释过,但可能是由于英文沟通的问题,本人一直不太明白,有如下疑问,多谢各位大侠解答:

1.    IccIcw是计算出来的还是在总空开上查出来的?

2.    IccIcw需要列在铭牌上,为什么要用这个参数?这个参数是给谁用的呢?是给设备使用者引线的时候用的吗?这个参数是用来调整上级空开用的吗?

说明:我们的设备有一个总空开,总空开下连接若干个电机(电机带保护开关和接触器)、1个电加热(电加热带快速熔断器和固态继电器)和控制电路。

各位懂TUV的大侠,请支招啊!

网友A:
 IccIcw在断路器上标有的,如下图的是ABB-EMAX系列的断路器表的参数,但是柜子的标准你需要参考那个标准的要求来标。

楼主:
“江湖走走”,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们总空开使用的是施耐德的,参数如下:

型号:NSC250S3250

In=250A            In: Rated current,额定电流

Icu=18kA           Icu: Limitbreaking capacity,极限分断能力

Ics=50%Icu=9kA     Ics:running short-circuit turn off capacity,运行短路分断能力

Ir=250A            Ir: Overload protection (thermal protection,过负荷热保护值)

Im=10In=2500A     Im:Short-circuit current protection( magnetic,短路故障保护值)

我查了样本上并没有IccIcw这个值。难道表示的参数不一样?

另外,请问IccIcw的用途干什么的?为什么必须要标在铭牌上呢?也就是上面的问题2    IccIcw需要列在铭牌上,为什么要用这个参数?这个参数是给谁用的呢?是给设备使用者引线的时候用的吗?这个参数是用来调整上级空开用的吗?

网友B:
有人知道吗?

请高手支招啊!

网友C:
刚查得,根据GB14048-2规定,断路器分为A类和B类,如下图所示:

我们使用的NSC250S3250断路器应该是A类,并没有Icw。

但对于A类的断路器,用什么参数标识Icw呢?也就是,在短时间内多少电流冲击该断路器而不跳闸的呢?

网友C:
没人知道吗?  郁闷!

网友C:
是不是问题发错地方了,怎么没人回答了。

也想知道答案的朋友,帮忙顶啊!!!

网友C:
期待高手出招!!!!!!

网友C:
刚从百度查得如下资料:

A类断路器一般作为分配电柜的进线,或终端断路器,有短路故障要求速断,没有承载短路电流的要

求,所以没有I cw 的参数。

B类主要用作低压进线总开关,有短路短延时保护,和下级短路器配合,做电流选择性,这样它就需要

I cw ,因为它需要承载一定时间的短路电流。

A类其实也有短时耐受I cw 的参数,因为不要求,所以没有标注出来,你查I EC或者GB都能查到,在没

有标注I cw 的时候,如何确定这个数值。

请问有哪个标准规定了A类断路器默认的Icw,具体的出处IEC、EN、GB的编号多少?

网友B:
还是没人回答

网友C:
再没人回复,我明天就把分数送出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cc或Icw在断路器上标有的,如下图的是ABB-EMAX系列的断路器表的参数,但是柜子的标准你需要参考那个标准的要求来标。

江湖走走,感谢你的回复,你发的帖对我还是有点帮助的,就把10给你吧。

网友D(2014-01-06):
你好!

我是TUV南德的电子电器类产品负责,关于断路器的问题,做一下解答:

1.    Icc或Icw是计算出来的还是在总空开上查出来的?

SCCR参数的确定通常有三种方法。

方法1:查表法,首先确定设备内部所有相关关键元器件的额定短路电流,其中的最小值即为设备的额定短路电流的上限值,即标称的设备额定短路电流不得超过该最小值。

方法2:测试验证

方法3:方法1和方法2的结合,在部件和外壳已经通过测试验证的基础上,查表找出其中的最小值,即为设备的额定短路电流

2.    Icc或Icw需要列在铭牌上,为什么要用这个参数?这个参数是给谁用的呢?是给设备使用者引线的时候用的吗?这个参数是用来调整上级空开用的吗?

           铭牌上标称该数值是为了保障设施及人员的安全,因此这个参数是给用户使用的。

           用户在配电和安装使用时均需要考虑该参数。

如有问题,可以致电:021-61410208 丁小<此处内容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