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变频器擂台第98期——关于制动单元输入输出侧电流计算的探讨

楼主(2012-12-11):
本周擂台:关于制动单元输入输出侧电流关系的探讨

制动单元一般放在变频器附近,即柜内。制动电阻一直放在距离制动单元5~10米之外。

制动单元的输入侧和直流母排相连,其输出侧和电阻器相连。

很明显,这两者之间的电压和电流都不一样,为了对电缆进行选型,我们都需要有个明确的电流计算公式。

就经验而言,输入侧的电缆一般都比较细,而输出侧一般都比较粗。

请问这两者到底有何种关联,请各位雷友给出较为准确的计算方法,以方便日后设计选型时直接套用。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3年2月1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的选配
A
、首先估算出制动转矩

一般情况下,在进行电机制动时,电机内部存在一定的损耗,约为额定转矩的18%-22%左右,因此计算出的结果在小于此范围的话就无需接制动装置;

B、接着计算制动电阻的阻值

在制动单元工作过程中,直流母线的电压的升降取决于常数RCR为制动电阻的阻值,C变频器部电解电容的容量。这里制动 单元动作电压值一般710V

C、然后进行制动单元的选择在进行制动单元的选择时,制动单元的工作最大电流是选择的唯一依据,其计算公式如下

D、最后计算制动电阻的标称功率

由于制动电阻为短时工作制,因此根据电阻的特性和技术指标,我们知道电阻的标称功率将小于通电时的消耗功率,一般可用下式求得:
制动电阻标称功率 = 制动电阻降额系数 X 制动期间平均消耗功率 X 制动使用率%

网友B:
电阻制动单元的制动电流计算(按100%制动力矩计算)
制动电流是指流过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直流电流。
380伏标准交流电机:
P------------电机功率P(kw)
k------------回馈时的机械能转换效率
一般取值k=0.7  (适用于绝大部分场合)
V-----------制动单元直流工作点
680-710v, 一般可取值700v
I-----------制动电流,单位为安培

计算基准:电机再生电能必须完全被电阻完全吸收

电机再生电能(瓦)=1000*P*k=电阻吸收功率(V*I)

计算得到:
I=P.......制动电流安培数=电机千瓦数

即每千瓦电动机需要1安培制动电流就可以有100%制动力矩

制动电阻计算和选择(按100%制动力矩计算)

电阻值大小间接决定了系统制动力矩的大小。制动力矩太小,变频器仍然会过电压跳脱。
电阻功率选择是基于电阻能安全地长时间工作。电阻功率选择不够,就会温度过高而损坏。

380伏标准交流电机:
P------------电机功率P(kw)
k------------回馈时的机械能转换效率
一般取值k=0.7  (适用于绝大部分场合)
V-----------制动单元直流工作点
680-710v, 一般可取值700v
R-----------制动电阻等效电阻值,单位为欧姆
Q-----------制动电阻额定耗散功率,单位为kw
s-----------制动电阻功耗安全系数,s=1.4
Kc----------制动频度,指再生过程占整个电动机工作过程的比例,这是一个估算值,要根据负载特点估算
一般地Kc取值如下:
电梯                     Kc=10-15%
油田磕头机               Kc=10-20%
开卷和卷取               Kc=50-60% 最好按系统设计指标核算
离心机                   Kc=5-20%
下放高度超过100米的吊车 Kc=20-40%
偶然制动的负载           Kc=5%
其他                     Kc=10%

电阻计算基准:电机再生电能必须被电阻完全吸收
电机再生电能(瓦)=1000*P*k=电阻吸收功率(V*V/R)
计算得到:
制动电阻R=700/P     (制动电阻值=700/电机千瓦数)

电阻功率计算基准:
电机再生电能必须能被电阻完全吸收并变为热能释放
Q=P*k*Kc*s=P*0.7*Kc*1.4
近似为Q=P*Kc

因此得到:
电阻功率Q=电动机功率P*制动频度Kc

网友C:
      以前用过安川的变频器,听说过制动器;制动单元主要是用来接制动电阻的,制动电阻的作用就是来消耗紧急停止是反馈的电流,起到保护变频器的作用,也就是快速将该能量消耗掉(能量由制动电阻转换成热能散发)。

  分析:输入电流一定小于输出电流,制动电阻吸能;

网友D:
制动单元没有大容量电容在主电路,电量不会累积,输入多少输出就是多少。他里面就是一个晶体管,没事的时候就关,有事的时候就开。所以两边电流相等。

凭感觉。没有读过书。

网友E:
电机从正常转速在短时间内减速至零速的过程中电机会反馈回生直流能量至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端使直流电压迅速上升,为保证变频器此时不跳“过压”故障,变频器设有一个直流制动输出,外接个制动电阻把这多余的能量消耗掉。所谓制动电流就是接此电阻,电阻投入工作时所产生的电流。一般带内部直流制动单元输出的变频器也有“制动电流”这个参数设置。制动电流设得越大制动效果越好。

在进行制动单元的选择时,制动单元的工作最大电流是选择的唯一依据,其计算公式如下:
制动电流瞬间值=制动单元直流母线电压值/制动电阻值

网友F:
制动单元的作用主要是当电机制动的时候,有大量的能量会反馈到变频器的主回路上面,这个时候主回路的电压就会上升,而制动单元内部有电压检测回路,设定一个阀值,电压超出时就使得制动单元内部的IGBT管导通,将能量释放到制动电阻上面。制动单元就是个开关而已,我曾经见人用接触器代替过制动单元使用,效果也不错。

制动单元的输入与输出电流是一样的,所以选择输入及输出电缆的时候,不需要区别对待。而实际的输出电流用制动单元的阀值电压除以外接的制动电阻的阻值就可以了,然后按照电流的大小去选择电缆的型号。

网友G:
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与电动机所需的功率、供电电压、变频器的效率、功率因数等有关。而变频器的功率因数是随着电源的阻抗而变化的,低阻抗导致较低功率因数,高阻抗导致较高的功率因数。由于变频器所带负载是电动机,使输入输出的功率因数不一样,用变频器后输出端的功率因数是高于输入端功率因数的。

电动机的电流取决于所需的轴功率,电动机的功率因数通常比变频器的功率因数要低,由于这个特点,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就会比所驱动的电动机电流要小一些。如有一台15KW380V4极电动机,用一台对应的变频器拖动,现把相关参数计算如下:

15KW变频器的效率0.97,功率因数为0.95,则变频器的;

有功功率Pb=15/0.97≈15.46KW

视在功率Sb=15.46/0.95≈15.27KVA

15kw变频器的工作电流Ib=15.27/380Vx√3=24.74A

15KW电机的效率0.88,功率因数0.85,则电动机的:

有功功率Pd=15/0.88≈17.05KW

视在功率Sd=17.05/0.85≈20.06KVA

15KW电动机的电流Id=20.06/380x√3=30.51A

从上可看出,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小是客观存在的。有人认为以下因素也会导致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小。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由逆变器提供的,通过脉宽调制电流的波形近似于正弦,只有增大输出,才能保证负载的需要,一般大于输入的10%

变频器在运行时输入端、输出端的电流含有高次谐波,很难测量出相位角,按传统测量方法也会产生测量误差。

常规仪表测量含有谐波成分的电流、电耗是会有一定的误差,但不管测量的结果如何,变频器的输入功率因数一般较高,约0.95以上,而电机输入功率因数,一般为0.85左右,那么从能量守恒来考虑。输出电流必定比大于输入电流才能满足等式的平衡。

所以输出侧的电缆要比输入侧的粗。

网友H(2013-03-01):
制动单元就是一个电子开关,输入的电流要包括控制电路的电流,输出是电阻的电流,输入电流略大于输出电流或者说是同样,怎么会不一样,还要计算?

网友I:
制动单元输入测电流的计算,首先要确定制动转矩,然后才能算出,计算过程如下:

1、制动转矩的计算

   三相全波整流后平均直流电压UD=1.35UL;发达国家电网波动指标+10% ~ -15%(标准设置DC630V),我国电网实际波动范围+20% ~ -20%(推荐动作电压值DC690~700V)。

一般情况下,在进行电机制动时,电动机内部存在损耗,折算成制动转矩大约为电机额定转矩的20%,因此所计算的电磁制动转矩小于20%的电机额定转矩,则无需制动装置。

这里设定na为零,这样该阻值就能满足电机各种减速状况的要求。

2、制动单元的选择

制动单元流过开关管的最大瞬时电流要小于该器件的额定电流,最大电流值Ic

制动电阻标称功率

制动电阻为短时工作制;电阻的标称功率PR将小于通电时消耗的功率。

PR=αPsED%

PR  ——制动电阻标称功率(W);

Ps  ——制动期间平均功率消耗(W);

ED%——制动使用率(电梯一般10%~15%);

α  ——制动电阻降额系数(一般1.5~2,该值可以由电阻的降额曲线查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制动单元就是一个电子开关,输入的电流要包括控制电路的电流,输出是电阻的电流,输入电流略大于输出电流或者说是同样,怎么会不一样,还要计算?

制动单元是一个单回路,输入电流就是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