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本人新手,求教PLC各个变量类型的详细分类,谢谢

楼主(2012-12-11):
本人新手,求教PLC各个变量类型的详细分类,谢谢

比如:%R %S %M  %Q等等,分多少种?每种的含义是什么?谢谢大侠

网友A:
这是地址表示方法;施耐德的PLC是这样的;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热心。希望更详细的GE PLC的数据变量类型,继续等

网友B:
对这个不是太了解,没法帮你

网友C:
最权威的说法就是你看GE PLC的技术说明、用户手册。

楼主:
谢谢。看了两本GE PLC说明书,都没有专门的详细的说明,只涉及到R点、I点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热心。希望更详细的GE PLC的数据变量类型,继续等

看看手册;

网友D:
翻以前的帖子看。

网友E:
都是GE PLC内部寄存器类型表示方法 一般每种类型PLC都有数量限制

%I是IO输入  开关量数据输入 %I001  后面为寄存器地址
%Q是IO输出  开关量数据输出 %Q001 后面为寄存器地址

%R是内部带掉电保持的寄存器 一般做存储作用 比如%AI输入为数字量 经转换存入%R寄存器 再用组态调用

%AI AI量输入 4~20mA输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都是GE PLC内部寄存器类型表示方法 一般每种类型PLC都有数量限制%I是IO输入  开关量数据输入 %I001  后面为寄存器地址%Q是IO输出  开关量数据输出 %Q001 后面为寄存器地址%R是内部带掉电保持的寄存器 一般做存储作用 比如%AI输入为数字量 经转换存入%R寄存器 再用组态调用%AI AI量输入 4~20mA输入

楼主:
首先,感谢兄弟们的帮助。R%、%M、%T、%G、%P、%L、%W这些都都是什么变量?什么时候用?怎么用?继续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