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S7 200程序问题

楼主(2012-12-11):
有两个问题 所以想请教大家

1:关于PLS指令 输入使能端EN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EN端有一个输入脉冲 PLS指令就会控制PTO或者是PWM进行高速脉冲串输出

2:参见以下程序截图 我只是截了程序的一段 该程序是利用S7 200的PTO功能控制步进电机 I0.0和I0.1为启动按钮 用于控制电机的运行和转向

I0.2为停止按钮 网络3和4为连锁和解除连锁 我现在想问的是 当按下I0.0或是I0.1后 M0.2的值是1还是0呢?  我思考了一段时间 认为是1

可是如果M0.2为1 后面的程序就无法运行?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自己多做实验就知道了

网友B:
程序看不了。有没想过用step 7 的位置控制向导PTO/PWM来完成.

网友C:
一。PTO模式编程步骤:

    1.选定脉冲输出点即端口。

    2.写出对应输出点的控制字节。

    3.写入相应的周期时间值和脉冲总数。

    4.产生中断(可选)

     5.执行脉冲输出指令,即使能PLS。

二。不知道你的输入是开关还是按钮形式的。如果是开关形式,那么你合上I0.0,m0.2是置位的,打开即复位。按钮的话按下M0.2置位,松开复位。但是一般置位复位最好使用边沿触发。由于不知道你具体思路,所以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下面附一张PTO初始化程序段,选用Q0.0为输出口,时基1ms,更新周期和脉冲个数。

楼主:
对:tianheng168关于一。PTO模式编程步骤:    1.选定脉冲输出点即端口。    2.写出对应输出点的控制字节。    3.写入相应的周期时间值和脉冲总数。    4.产生中断(可选)     5.执行脉冲输出指令,即使能PLS。二。不知道你的输入是开关还是按钮形式的。如果是开关形式,那么你合上I0.0,m0.2是置位的,打开即复位。按钮的话按下M0.2置位,松开复位。但是一般置位复位最好使用边沿触发。由于不知道你具体思路,所以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下面附一张PTO初始化程序段,选用Q0.0为输出口,时基1ms,更新周期和脉冲个数。内容的回复:

感谢你详细的回复  其实程序不是我写的 我呢 是一个学习PLC的新手 这是书上的一个程序  PTO的初始化程序 在截图程序的前面是有的  还有再问一下 PLS指令的EN端是不是只需要一个输入高电平脉冲 这样就会输出PTO? 还是EN 端一直是输入高电平脉冲呢? 麻烦你再给与一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