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问题

楼主(2012-12-11):
单位考试题,请大家帮忙:

1、如何避免PLC模块故障后CPU停机,如何在PLC模块故障后在监视后台显示故障块相关信息?

2、如何使两台PLC之间实现DP通讯,简述硬件配置方法。

3、如何使两台PLC之间实现以太网交换数据,硬件配置方法。

4、举例说明循环中断、时间中断可用于哪类程序。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们单位真牛。这些都是要有工程经验才会切实知道的东西。

网友B:
楼主莫非拿遇到的考试题来考大家了。

网友C:
   楼主莫非拿遇到的考试题来考大家了,这些都是要有工程经验才会切实知道的东西。

1、如何避免PLC模块故障后CPU停机,如何在PLC模块故障后在监视后台显示故障块相关信息?

   加 OB82 等等 系列组织块可不让 CPU 进入 STOP 状态,显示后台故障是 CPU 缓冲区的诊断信息吗,这个在 HMI 屏内是可调用的。

2、如何使两台PLC之间实现DP通讯,简述硬件配置方法。

  硬件就是两个 DP 接头加一根 PROFIBUS 双绞线

3、如何使两台PLC之间实现以太网交换数据,硬件配置方法。

  两个小晶接加加一根网张插入带有 PN 的 CPU 插口内在 PLC 内做程序就能通讯

4、举例说明循环中断、时间中断可用于哪类程序。

  这个太难,咱农民工也不会

网友D:
答对了,能得100分吗

网友E:
1、如何避免PLC模块故障后CPU停机,如何在PLC模块故障后在监视后台显示故障块相关信息?

PLC手册有介绍,系统标志位;可以看看,后台可以采集这些地址来监视;

但是CPU停机与否,应该比较重视这个;

2、如何使两台PLC之间实现DP通讯,简述硬件配置方法。

做过300与200PLC的DP模块之间进行通信的;200PLC不需要编程,300需要简单组态配置一下;

3、如何使两台PLC之间实现以太网交换数据,硬件配置方法。

手册上指令

4、举例说明循环中断、时间中断可用于哪类程序。

锅炉之类的,恒压,,,,

网友F:
OB82好像对付CPU机架本身的模块出错还是会当机,

网友G:
楼主你试着把你的问题发给西门子 技术支持 邮件,

估计收到的回复是,自己去下载页去下载相关手册文档。。。。。

上面的问题都能在相关文档中找到答案;

网友H:
好难的问题,进来学习……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好难的问题,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