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P1H模拟量的问题,新手勿笑。

楼主(2012-12-11):
求大神给一个cp1h模拟量的应用实例,简单点易懂就行。或者告诉我该如何应用,操作手册看了没实例理解的慢,新手求教,高手勿喷,勿笑。谢谢

网友A:
以前用过欧姆龙的CS1D系列的PLC,模拟量编程有库的,简单配置一下;

网友B:
楼主可以看一下帮助手册,其实 CP1H 的模拟量应用很方便用的, 不需要写仕么程序,

不太记得了, CP1H - ***** XA   是自带 4入,2出模拟量主机,

在软件的硬件设置中 找到模拟量,然后设置输出类型, 4~20mA, 0~10V ,0~5v 等等,然后把设置下载到PLC 中。

查一下手册,地址好像是 4路输入模拟量 ,从     200~204,(16位/CH), 输出地址 是,210 ~211(16BIT/每通道),

然后用MOV 指令传送到 D000,存储器即可,也可以直接引用 200~204,这几个字寄存器,

楼主:
对:miy_gongkong关于楼主可以看一下帮助手册,其实 CP1H 的模拟量应用很方便用的, 不需要写仕么程序, 不太记得了, CP1H - ***** XA   是自带 4入,2出模拟量主机,在软件的硬件设置中 找到模拟量,然后设置输出类型, 4~20mA, 0~10V ,0~5v 等等,然后把设置下载到PLC 中。 查一下手册,地址好像是 4路输入模拟量 ,从     200~204,(16位/CH), 输出地址 是,210 ~211(16BIT/每通道),然后用MOV 指令传送到 D000,存储器即可,也可以直接引用 200~204,这几个字寄存器,    内容的回复:

楼主:
邮箱751267120@qq.com有实例的给发个谢谢啊

网友C:
用MOV 指令将该通道传送到地址区就可以

欧姆龙在这方面很方便

网友D(2018-10-06):
学习学习的,怎么看到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