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欧姆龙PLC在输入程序的时候......

楼主(2012-12-11):
请问各位老师:欧姆龙PLC(OMRON  SYSMAC  CPM2A)在输入程序的时候是开启PLC电源还是关闭PLC的电源?

网友A:
开启/关闭电源对输入指令都没关系   但是如果是在线编辑  建议还是停掉设备  而不是关闭掉PLC电源

网友B:
如果在线,必须要在通电状态下。。。你的PLC可以在stop状态下编辑,但不能在电源off状态下进行。。。估计所有PLC都是这样的。。。

网友C:
输入程序?你是指下载程序到PLC是吗?如果是,必须在通电状态下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