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励脱扣器摘掉断路器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2-12-11):
有的人说:

分励脱扣线圈是电压在70%~110%时脱扣。是指在正常工作电压(70%~110%额定电压)下,电流达到设定的跳闸电流(短路电流),分励脱扣将用电设备与供电系统分开,其保护作用;

又有的人说:

分励脱扣线圈是人为或通过继电保护使开关分闸。

第一种说法:我认为传达的意思是   分励线圈必须有,没有它,断路器就不能工作。

第二种说法:我认为他是说,分励线圈可有可无,没有它,只是不能自动分闸了而已,还可以手动分闸。

求指点!在线等!!

网友A:
应该是楼主的:第二种说法:分励线圈可有可无,没有它,只是不能自动分闸了而已,还可以手动分闸。

是这样子的;我们以前买的断路器就是分开采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楼主的:第二种说法:分励线圈可有可无,没有它,只是不能自动分闸了而已,还可以手动分闸。 是这样子的;我们以前买的断路器就是分开采购;

网友C(2013-03-07):
可以使用,不能报警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