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ASDA-AB, Pr模式運行中, 改變新的位置

楼主(2012-12-11):
我现在用台达ASDA-AB的伺服驱动器做位置控制,控制模式为Pr位置模式, 如果伺服正在運行去上一次CTRG触发的内部位置(1), 還沒完成, 但想要他立即接受下一個CTRG触发的内部位置(2), 在绝对定位下可行嗎??

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立即是什么概念啊,我估计私服肯定要停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即是什么概念啊,我估计私服肯定要停一下的。

立即是只在第一個動作還沒運行到 一次内部位置, 還在運行途中, 但CTRG再触发了新的内部位置, 伺服可以不完成第一個動作, 而去新的内部位置嗎?

例子:

第一次CTRG触发了内部位置: 100 度,  當伺服去到50度時,   CTRG再触发了新的内部位置: 80度. 那伺服會先去 100 度, 再回去 80 度 ,  還是從50度就去到80度就停?

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12-12的内部寄存器选取时序图,你可以试试,我估计可以,不过没试过,你可以做实验试试。

楼主:
谢谢, 立即去做实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