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机分析 星三角转换后接触器跳开

楼主(2012-12-11):
我们有一台30KW的单机,之前都蛮正常,昨天出现启动后转换为三角形运行时声音会很大,不到10秒,接触器跳开,空开没有跳闸,电机的额定电流为57A ,星型运行的时候正常,但是转换到三角型运行后就会出现问题。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兄弟测下电压   估计是负荷不均运。   无法进行全压运行,  补偿器是否在工作。

网友B:
星形起动转角形运转时间有可能过短所致,楼主不妨再延长启动时间。

网友C:
有两种可能:

可能长期的切换,三角形的接触器触点打花了,接触不好电流比较大

还有就是可能负载过重,因为以前正常,所以可能是机械部分发卡

楼主找到真正的原因一定要分享给大家

楼主:
对:今生缘_289关于有两种可能:可能长期的切换,三角形的接触器触点打花了,接触不好电流比较大还有就是可能负载过重,因为以前正常,所以可能是机械部分发卡楼主找到真正的原因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内容的回复:

明天打算直接上一台电机过去试试  接触器已更换新的 但是问题还是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负荷不均运。   无法进行全压运行,  补偿器是否在工作。

好的 明天试试  主要是感觉是缺相运行 但是已更换新的接触器了

楼主:
对:隨風--王者之师关于星形起动转角形运转时间有可能过短所致,楼主不妨再延长启动时间。内容的回复:

以延长了足够的时间 但是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E:
楼主查到原因没有,我也怀疑是电机转为三角形运行时缺相了

楼主:
对:huiyi2012关于楼主查到原因没有,我也怀疑是电机转为三角形运行时缺相了 内容的回复:

搞定了 是有人给我下套 的确是相序搞错了 今天重新排查  解决了 谢谢大家  有人把线给调换了 我去搞之前 就拍了一张照片 以为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早上都还正常工作嘛  所以就不怀疑接线有问题 把最可能的给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