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继电器输出plc接负载问题

楼主(2012-12-11):
信捷继电器输出plc接负载

直流电感性负载,并联续流二极管

交流电感性负载可并联浪涌吸收

以延长使用寿命。

我想问下,续流二极管怎么选型号,浪涌吸收器我已经选好了0.1μF100Ω400V。

顺便问下,瞬间电压抑制器二极管是不是和续流二极管差不多功能~~~~

网友A:
咋们以前的直流继电器的话,加二极管;

网友B:
续流二极管的大小需要根据你的负载的电流大小确定,例如:如果你的负载电流只有几百毫安的话,就选用常见的EN4007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