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继电器输出模块输出干扰指示灯微亮,

楼主(2012-12-11):
S7-300PLC继电器输出模块输出干扰指示灯微亮,控制电源采用隔离变压器输出交流220v,指示灯都是220v的,只要有指示灯亮,相邻的指示灯就会有不同程度的微亮。怎么消除干扰微亮,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电源上加个小滤波器效果可能好些,加个也不贵,到处倒是卖的..

楼主:
隔离变压器出来有一个滤波器,但是还有感应,很是郁闷。

网友B:
把接地线好好弄一弄应该可以的。

网友C:
这是线路干扰,可以把指示灯换成24VDC的,或者给指示灯加一个阻容吸收器,滤除干扰。

网友D:
这个与机床整体的接地也有关系,把所有的地线接到一个地线排上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线路干扰,可以把指示灯换成24VDC的,或者给指示灯加一个阻容吸收器,滤除干扰。

网友F:
      指示灯换成24V的话--干扰情况应该是更严重,就是本来不该亮的灯更会亮,原因24V的指示灯的亮的电压更低,220V更高,个人认为这不是个好办法!建议排除下指示灯零火是否有交叉接法的!

网友G:
公共线没接好,要和别的公共线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