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大型圆盘转动

楼主(2012-12-11):
1、转盘直径2.5米,总质量大概2吨,轴承支撑转动;2、转盘中心连接一轴延伸到下端,套齿轮;3、伺服电机+40比减速,减速机轴套齿轮,带动转盘下齿轮,(齿轮与齿轮减速比4:1)联动转盘;4、转盘5秒内做一往复圆周运动。请问:电机多大比较适合;伺服控制定位要注意哪些问题。跪谢。

网友A:
500W的电机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W的电机就应该可以了。

500W,怎么算的。。。。。。

楼主:
在线求啊。。。。。。。。。。。。

网友B:
转动型负载主要考虑转动惯量的计算,惯量满足要求,力矩一般合适。

网友C:
转盘直径2.5米,总质量大概2吨,

1、因为你没有说转盘的形状,我按质量均匀分布转盘惯量计算

J=1/2Mr^2=0.5×2000×1.25×1.25=1560Kgm^2

网友C:
转盘5秒内做一往复圆周运动

2、转盘的最大角速度是多少你没有说,怎么算?如果是微动和角速度较大的情况完全不同!

网友C:
3、什么工艺需要这种运动,如果转盘速度大位移也大,靠电机作正反转有问题!?

网友D:
圆盘的转动惯量=mD^2/8=2000*2.5*2.5/8=1563kg.m^2;

折算到电机的转动惯量=1563/(40*40)=0.98kg.m^2.

这个惯量可不小啊,

大盘5秒一次往返圆周,相当于2.5秒一圈,并且是先加速后减速;

伺服2.5秒完成40圈先加速后减速,相当于1秒钟完成16圈的先加速后减速,折算成最小的平均速度960圈/min,最小的加速度是前0.5秒转到1920,后0.5秒1920到0转。最小加速度=3940转/min/s=65.7转/s/s=65.7*2*3.14=413.

最小的加速力矩T=J*a=0.98*413=405牛米,电机扭矩不小。

按照大电机的常规转速1500转/min,25转/s;

电机功率=405*25*2*3.14=63.585kW

网友C:
“转盘5秒内做一往复圆周运动”,是往返1圈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方案论证修改中,到时候再来请教大家,十分感谢 陈古今 ,刘志斌ShowMotion 的解答,谢谢

楼主:
对:ShowMotion关于圆盘的转动惯量=mD^2/8=2000*2.5*2.5/8=1563kg.m^2;折算到电机的转动惯量=1563/(40*40)=0.98kg.m^2.这个惯量可不小啊,大盘5秒一次往返圆周,相当于2.5秒一圈,并且是先加速后减速;伺服2.5秒完成40圈先加速后减速,相当于1秒钟完成16圈的先加速后减速,折算成最小的平均速度960圈/min,最小的加速度是前0.5秒转到1920,后0.5秒1920到0转。最小加速度=3940转/min/s=65.7转/s/s=65.7*2*3.14=413.最小的加速力矩T=J*a=0.98*413=405牛米,电机扭矩不小。按照大电机的常规转速1500转/min,25转/s;电机功率=405*25*2*3.14=63.585kW 内容的回复:

谢谢,如果不考虑5秒一次往返圆周,按最经济的转速来控制来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_1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D关于圆盘的转动惯量=mD^2/8=2000*2.5*2.5/8=1563kg.m^2;折算到电机的转动惯量=1563/(40*40)=0.98kg.m^2.这个惯量可不小啊,大盘5秒一次往返圆周,相当于2.5秒一圈,并且是先加速后减速;伺服2.5秒完成40圈先加速后减速,相当于1秒钟完成16圈的先加速后减速,折算成最小的平均速度960圈/min,最小的加速度是前0.5秒转到1920,后0.5秒1920到0转。最小加速度=3940转/min/s=65.7转/s/s=65.7*2*3.14=413.最小的加速力矩T=J*a=0.98*413=405牛米,电机扭矩不小。按照大电机的常规转速1500转/min,25转/s;电机功率=405*25*2*3.14=63.585kW 内容的回复:谢谢,如果不考虑5秒一次往返圆周,按最经济的转速来控制来实现呢

忘记说了,齿轮与齿轮间有4比的减速

网友F:
这个要会算圆盘的转动惯量,然后按照惯量匹配和工艺要求算出所需的电机转矩转速来选吧。

网友D:
内容的回复:忘记说了,齿轮与齿轮间有4比的减速

折算到电机的转动惯量=1563/(160*160)=0.061kg.m^2.

按照上面的计算你还是要降低圆盘的平均转速和加速度才能搞定,如果降到10s完成一次加减速,20秒往复:

相当于10秒一圈,也是先加速后减速;

伺服10秒完成160圈先加速后减速,相当于16圈/s的平均转速,就是960圈/min,最小的加速度是前5秒转到1920,后5秒1920到0转。最小加速度=32转/min/5s=6.4转/s/s=6.4*2*3.14=40.2.

最小的加速力矩T=J*a=0.061*40.2=2.45牛米。

按照小电机的常规转速3000转/min,50转/s;

电机功率=2.45*50*2*3.14=770W

小功率伺服的过载能力按3倍算,770W情况下还可以适当加快往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容的回复:忘记说了,齿轮与齿轮间有4比的减速折算到电机的转动惯量=1563/(160*160)=0.061kg.m^2.按照上面的计算你还是要降低圆盘的平均转速和加速度才能搞定,如果降到10s完成一次加减速,20秒往复:相当于10秒一圈,也是先加速后减速;伺服10秒完成160圈先加速后减速,相当于16圈/s的平均转速,就是960圈/min,最小的加速度是前5秒转到1920,后5秒1920到0转。最小加速度=32转/min/5s=6.4转/s/s=6.4*2*3.14=40.2.最小的加速力矩T=J*a=0.061*40.2=2.45牛米。按照小电机的常规转速3000转/min,50转/s;电机功率=2.45*50*2*3.14=770W小功率伺服的过载能力按3倍算,770W情况下还可以适当加快往复时间。

十分感谢你的解答,理论计算出来这样,不知道实际能做出来不

楼主:
不知道能否实现啊。。。。。。。。。。。。。。

网友C:
1、转动惯量因为你没有说转盘的形状,我按质量均匀分布转盘惯量计算

J=1/2Mr^2=0.5×2000×1.25×1.25=1560Kgm^2

2、“转盘5秒内做一往复圆周运动”,是往返1周:

1)匀加速、匀减速对称,电动机电动、发电功率相同,正转和反转相同,这样5秒的正反转1周可以看成

    0.5周/1.25秒×4;

2)由于角位移θ、角加速度β、时间t的关系是:

网友C:
3)转矩T、角加速度β、转动惯量J的关系是:

      T=Jβ

网友C:
4)所以拖动转盘的转矩T为

楼主:
引用 网友H:
4)所以拖动转盘的转矩T为

能带入算一下么,谢谢

网友C:
5)将θ=π、t=1.25秒、J=1560Kgm^2代入得

T=1560Kgm^2×2π/(1.25秒)^2

  =6240Nm

楼主:
引用 网友H:
5)将θ=π、t=1.25秒、J=1560Kgm^2代入得T=1560Kgm^2×2π/(1.25秒)^2  =6240N

意思是如果t=2.5的话,T=1560Kgm^2×2π/(2.5秒)^2=1567N,比数160的话,只需电机扭力1567/160,是这样么?

网友C:
3、拖动圆盘的功率

1) p=Tω

2)由于ω是由零到最大匀加速或匀减速运转的,所以电机的功率由零到最大再到零均匀变化;

3)最大角速度ω=βt=2θ/t=2π/1.25=5弧度/秒

4)所以拖动圆盘的最大功率Pm

    Pm=Tω=6240Nm×5弧度/秒=31200w=31.2KW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刘志斌关于 5)将θ=π、t=1.25秒、J=1560Kgm^2代入得T=1560Kgm^2×2π/(1.25秒)^2  =6240N 内容的回复:意思是如果t=2.5的话,T=1560Kgm^2×2π/(2.5秒)^2=1567N,比数160的话,只需电机扭力1567/160,是这样么?

1、1.25秒,是5秒一个往返1周的1/4;

2、如果你是10秒一个往返周,10秒×1/4=2.5秒;

网友C:
4、如果系统的机械效率是1,那么电机运行的最大功率是31.2KW;

5、电机的功率基本定下来了,电机的额定转矩、额定转速,与系统机械转动比有关系:

1)如果电机直接拖动圆盘,那么电机的额定转矩T=6240Nm;

2)如果电机直接拖动圆盘,那么电机的速度是由零到最大变速运动:

最大速度=最大角速度ω=βt=2θ/t=2π/1.25=5弧度/秒=0.83转/秒=50转/min;

网友C:
3)如果传动比是10,那么电机的额定转矩就是6240Nm÷10,最大转速是50转/min×10;

4)传动比由你设计,电机功率一定,最大功率是31.2KW,电机转速、额定转矩由传动比换算;

网友C:
6、我是先算直接驱动圆盘需要的转矩、功率,这样电机的功率,也就确定下来了;然后根据传动比,决定电机的额定转矩、额定速度;

楼主:
十分感谢回答,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C:
1、拖动转盘的转矩T为

1)θ为往返一个角位移的1/2:

例如往返一周,θ=π;

例如往返半周,θ=π/2

网友C:
2)t为往返一个角位移所需要的时间的1/4:

例如往返一周5秒,则t=5/4秒=1.25秒;

例如往返一周10秒,则t=10/4秒=2.5秒;

网友C:
3)J为圆盘转动惯量,可根据其几何形状套用不同的公式计算之;

网友C:
2、这个公式是把圆盘往返一个运动周期的运动分成正转加速、正传减速、反转加速、反转减速4个完全对称的分段运动,认为它们具有相同大小的转矩T、相同大小的角加速度β、相等的时间t

网友C:
3、转矩T确定,最大转速ω×转矩T=电机的最大功率;

     其中最大转速ω=βt=2θ/t

4、如果传动效率是1,可认为直接拖动圆盘的功率=电机不同传动比时的功率

网友C:
5、计算结果可以根据系统传动方式及其损耗对计算结果进行修正:

网友C:
6、传动比只是改变了动力转矩和动力的角速度,不改变动力的功率,这就是杠杆原理;

网友C:
7、电机的额定转矩、额定转速与传动比有关,其乘积额定功率不变;

例如

电机直接拖动额定转速是50转/分,你可以选择传动比60,

电机额定速度是50×60=3000转/分;

这时电机的额定转矩6240Nm÷60=104Nm,

而电机的额定功率还是31.2KW不变;

网友C:
对你的系统一点儿建议:

1、建议你的系统采用:

PLC+位置开关+变频器

2、正反转加减速由变频器完成;

3、正反转往复运动控制由位置触点开关+PLC来完成;

4、这样系统非常简单明了安全可靠,运行调试十分方便!

5、制动电阻的功率与电机额定功率相同!

网友D:
你要么维持转速,选大功率,要么选小功率,必须降低转速

你可以根据应用要求做取舍.

我做过类似的案例,用在环保上的,高性价比方案:专用伺服系统+减速机即可实现,可以联系我

ldw@njxueman.com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对你的系统一点儿建议:1、建议你的系统采用:PLC+位置开关+变频器2、正反转加减速由变频器完成;3、正反转往复运动控制由位置触点开关+PLC来完成;4、这样系统非常简单明了安全可靠,运行调试十分方便!内容的回复:

十分感谢您,我们在讨论下具体方案回来请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要么维持转速,选大功率,要么选小功率,必须降低转速……

1、由转矩公式知道,如果往复运动的周期扩大2倍变成10秒,那么力矩会减小到原来的1/4;

2、由最大角速度公式得出,如果往复运动的周期扩大2倍变成10秒,那么最大角速度是原来的1/2;

3、这样电机的额定功率会下降到31.2KW×1/4×1/2=4KW;

4、这样电机的额定速度也会下降到原来的1/2,例如额定转速3000转/分可以下降到1500转/分(传动比60);

5、所以系统往复运动的周期选择,对电机的功率、额定转速有很大的作用,例如周期扩大2倍到10秒,电机的功率会下降到1/8,额定转速会下降到1/2;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圆盘的转动惯量=mD^2/8=2000*2.5*2.5/8=1563kg.m^2;折算到电机的转动惯量=1563/(40*40)=0.98kg.m^2.……

1、在计算时,有关“折算到电机的转动惯量”的说法和公式,是没有必要的;

2、机械传动就是“杠杆原理”,我们只管算出运动体的转动惯量J、角位移θ、角加速度β、角速度ω、转矩T、机械功率;

3、然后根据机械传动的“杠杆原理”:

(转矩÷传动比)×(角速度×传动比)=机械功率=电机功率/机械效率

4、这样使得计算简明,原理概念清楚,各个物理量关系明确!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

网友I:
爱德利伺服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C:
5、选电机时,重点看额定转矩、额定转速,不要只看功率;

6、上述计算转矩,没有计算系统摩擦阻力矩,计算转矩必须除以传动机械效率η;

网友C:
7、如果往复运动的角位移是半周,即θ缩小1/2,则转矩T缩小1/2,最大角速度缩小1/2,这样电机的功率还会缩小1/4;

8、例如周期为10秒,电机功率是4KW,因角位移缩小1/2,所以电机功率下降到1kw;

网友C:
9、大家看到往复运动的周期、角位移对电机动力矩、功率的要求十分重要!!!

网友C:
1、机械传动系统属杠杆原理;

2、杠杆原理有一句话是“省力不省功”;

3、这就是说推动圆盘动力做得功或者功率不变;

网友C:
4、这就是说机械传动改变了动力力矩和速度,但不改变动力的功率!

网友C:
5、所以我们做计算时,只需要计算运动体运动需要的力矩、速度、功率;

6、然后根据传动比轻松地计算出电机的力矩、速度、和功率;

7、不需要进行转动惯量的轴与轴之间的折算!

网友C:
我们再讨论一下运动控制的精度是怎么提高的?

1、如果楼主的圆盘驱动传动比是200;

2、那么电机转动一圈,圆盘转动360°/200=1.8°;

3、那么电机转动100°,圆盘转动100°/200=0.5°;

4、那么电机转动10°,圆盘转动10°/200=0.05°;

5、那么电机转动1°,圆盘转动1°/200=0.005°

网友C:
6、如果编码器用360刻线的,那么1个脉冲圆盘的控制精度就是0.005°;

7、所以控制的精度的大小,与传动比有直接的关系,而与编码器的刻线数没有关系;

网友C:
8、编码器的刻线数,只是精确检测电机转过了多少角度!它不控制电机以及圆盘的运动的角位移!

网友C:
9、或者这样说,电机以及圆盘转了多少度,编码器度能检测出来,但是编码器不能叫电机以及圆盘转多少度就转多少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所以我们做计算时,只需要计算运动体运动需要的力矩、速度、功率;6、然后根据传动比轻松地计算出电机的力矩、速度、和功率;7、不需要进行转动惯量的轴与轴之间的折算!

刘老师:要您不要下结论,您肿么不听劝呢?难道仅仅是我数次反驳过您??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您你是不是又当成工频电机考虑了???您知道伺服电机有惯量范围这一说吗????折算是一定的,不管你是折算惯量、力矩、还是转速,最终都要落在电机上,对选型都是重要依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所以我们做计算时,只需要计算运动体运动需要的力矩、速度、功率;6、然后根据传动比轻松地计算出电机的力矩、速度、和功率;7、不需要进行转动惯量的轴与轴之间的折算!刘老师:要您不要下结论,您肿么不听劝呢?难道仅仅是我数次反驳过您??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您你是不是又当成工频电机考虑了???您知道伺服电机有惯量范围这一说吗????折算是一定的,不管你是折算惯量、力矩、还是转速,最终都要落在电机上,对选型都是重要依据。

1、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2、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不是运动体的转动惯量;

3、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可以分别计算,与负载惯量计算无关,与负载运动参数无关,你选什么电机负载都要按要求去运动;

4、例如载重汽车拉货,货物是一定的,你选什么车货物的运动是一定的,车的自重另计算;

5、我说的是运动体的转矩、速度、功率,与你说的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需要的转矩、速度、功率,是两回事,分别计算就是了!

网友C:
7、看看你的计算过程和结果:

圆盘的转动惯量=mD^2/8=2000*2.5*2.5/8=1563kg.m^2;

折算到电机的转动惯量=1563/(40*40)=0.98kg.m^2.

这个惯量可不小啊,

大盘5秒一次往返圆周,相当于2.5秒一圈,并且是先加速后减速;

伺服2.5秒完成40圈先加速后减速,相当于1秒钟完成16圈的先加速后减速,折算成最小的平均速度960圈/min,最小的加速度是前0.5秒转到1920,后0.5秒1920到0转。最小加速度=3940转/min/s=65.7转/s/s=65.7*2*3.14=413.

最小的加速力矩T=J*a=0.98*413=405牛米,电机扭矩不小。

按照大电机的常规转速1500转/min,25转/s;

电机功率=405*25*2*3.14=63.585kW

网友C:
8、你的计算过程,并没有计算伺服电机的转子惯量;

9、而你计算的电机功率是63.585kW,我计算的结果是31.2KW;

10、我们两个谁计算错了呢?

网友D:
刘老师:电机的转动惯量范围是一个保证电机正常工作的重要技术指标,被控制对象的转动惯量是要受限制的。您使用伺服从来都不关心惯量吧?

网友C:
11、“折算到电机的转动惯量=1563/(40*40)=0.98kg.m^2.”,式中应该是40*4,所以计算结果应该是9.8kg.m^2.;

网友D:
通过几个话题的讨论,我真心的希望刘老师您在伺服的理解上能快速成长,因为您太热情啦,不能打消您的积极性。

网友C:
12、“伺服2.5秒完成40圈先加速后减速”,这里你认为传动比是40,那么楼上的40*40是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1、“折算到电机的转动惯量=1563/(40*40)=0.98kg.m^2.”,式中应该是40*4,所以计算结果应该是9.8kg.m^2.;

刘老师您又理解错误了,转动惯量折算是减速比的平方关系,您又多了一个知识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伺服2.5秒完成40圈先加速后减速”,这里你认为传动比是40,那么楼上的40*40是什么呢?

见上,您回帖太快了,吃饭去吧

网友C:
13、如果要折算,因为

电机转矩T=负载转矩/传动比=(J×β)/传动比=J/(传动比)^2 × β(传动比)

14、所以负载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应该是1/传动比的平方;

15、你的“知识点”,和我的算法出于一辙;

16、只是你很教条而已!

网友C:
17、“伺服2.5秒完成40圈先加速后减速,相当于1秒钟完成16圈的先加速后减速,”,这句话错了,应该是1.25秒完成20圈加速,1.25秒完成20圈减速;

网友D:
刘老师:我假设一个惯量为J1电机带着一个减速比为10的J2的惯量从0启动匀加速跑,最终电机转子到ω1。

那么加速的过程中电机转子J1、负载转子J2会有动能产生;电机转子的最终转速为ω1,负载的末端转速为ω1/10;

那么加速完成的动能:0.5*J1*ω1^2+0.5*J2*(ω1/10)^2=0.5*(J1+J2/100)*ω1^2;

最终的结果0.5*(J1+J2/100)*ω1^2不知道刘老师能否理解?

网友C:
18、“折算成最小的平均速度960圈/min,最小的加速度是前0.5秒转到1920,后0.5秒1920到0转。”,这句话是错的,平均角速度是16转/秒=960转/分,加速度=25.6转/秒^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7、“伺服2.5秒完成40圈先加速后减速,相当于1秒钟完成16圈的先加速后减速,”,这句话错了,应该是1.25秒完成20圈加速,1.25秒完成20圈减速;

同意,不对的欢迎刘老师指正;

但是转动惯量一说您不要继续误导了,好歹您还是一位老师,对吧?

网友C:
19、“最小加速度=3940转/min/s=65.7转/s/s=65.7*2*3.14=413.”,是错误的,加速度=25.6转/秒^2=196.8/秒^2

网友C:
20、“最小的加速力矩T=J*a=0.98*413=405牛米,电机扭矩不小。”,这句话是错误的:

电机的转矩=折算转动惯量×电机加速度

               =0.98kg.m^2×196.8/秒^2

               =192.8Nm

网友D:
呵呵,刘老师,我是假定先匀加速、后匀减速,给楼主一个简单的思路及推算方法,计算确实有误,需要纠正。

另外楼主的工艺要求可能比我提供的运动曲线复杂,但是基本的原理是相同的。

学生犯错不可怕,老师犯错害处大,您说呢?

网友C:
21、“按照大电机的常规转速1500转/min,25转/s;电机功率=405*25*2*3.14=63.585kW”,这句话是错误的,

电机的最大功率=电机转矩×最大角速度

                     =192.8Nm×200.96/秒

                     =38.79KW

22、而驱动圆盘的实际功率是31.2KW,基本吻合!

23、说明ShowMotion 计算的结果63.585kW是错误的!

网友C:
24、从计算过程看,把负载转动惯量折算到电机轴,用的还是我说的负载转矩、速度、加速度与电机的转矩、速度、加速度的关系;

25、而折算使运算过程麻烦了很多,例如ShowMotion 的计算就完全错误了,他不知道最大角速度、角加速度的计算方法;

网友C:
26、其实我的计算方法,并没有反对伺服本身的惯量问题,伺服本身的惯量,可以根据电机的速度、加速度另计算出电机应负担的转矩,有什么矛盾?

27、ShowMotion说“要您不要下结论,您肿么不听劝呢?难道仅仅是我数次反驳过您??”,虽然我是正确的,但是这样的大话我是不敢说,人应该有自知之名!

网友D:
和您争论感觉年轻了。

错也错,对也错,所有的错源于指出了刘老师的错,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和您争论感觉年轻了。错也错,对也错,所有的错源于指出了刘老师的错,呵呵!

1、你到底指出我什么错啦???

2、你说出一个错误就行了!!!

网友D:
您?您?您?竟然删帖,RP有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J:
大家都有錯 最大的錯誤是來自樓主 這個轉盤是做為分度定位用的 而且又是用變頻 伺服端的轉速高達1920RPM 30KW的伺服額定轉速能超過500RPM 可能很困難達成 說明這是個改造項目

做分度來講 2.5秒轉一圈 這速度夠快(160減速比) 對異步電機是沒問題 但是要求定位精度 應該是做不到 往往選用電機的慣量與系統整個慣量是不匹配 在此老劉的態度是較嚴謹

但老劉對伺服真的是外行 電機有高低貫量之分 同顆電機搭配不同電流之驅動器 其功率也會不同 在此選用電機的大小應該以電機的扭力大小才較為正確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11、“折算到电机的转动惯量=1563/(40*40)=0.98kg.m^2.”,式中应该是40*4,所以计算结果应该是9.8kg.m^2.; 刘老师您又理解错误了,转动惯量折算是减速比的平方关系,您又多了一个知识点。

今后每次我一定引用您的贴,这次我引用自己的贴,呵呵,我的贴中有您的蛛丝马迹。

网友:
人品? 呵呵,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

网友:
各位要多回帖多刷帖,列个二十、三十条的,然后积分就高,年底就能拿积分换MP了。面子算什么,还是里子实在! MP可以换成RMB,拿到钱买几斤猪头肉啃着比啥都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11、“折算到电机的转动惯量=1563/(40*40)=0.98kg.m^2.”,式中应该是40*4,所以计算结果应该是9.8kg.m^2.; 刘老师您又理解错误了,转动惯量折算是减速比的平方关系,您又多了一个知识点。 今后每次我一定引用您的贴,这次我引用自己的贴,呵呵,我的贴中有您的蛛丝马迹。

1、这是讨论你的计算过程中,对你的40×40 以为是传动比,所以修改为40×4,因为楼主的传动比是40×4;

2、既然你说是折算的关系,那我在65楼证明了这种折算实际和我的电机转矩、速度、功率与负载转矩、速度、功率的折算关系相同:

13、如果要折算,因为

电机转矩T=负载转矩/传动比=(J×β)/传动比=J/(传动比)^2 × β(传动比)

14、所以负载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应该是1/传动比的平方;

网友C:
3、其实折算转动惯量,和折算负载转矩、速度、功率是一个道理,即“杠杆原理”,也就是说我的算法和你说的折算是一个道理,你凭什么指责我是错误的?!

4、你为什么不推导一下,那个折算关系还是来至传动比的杠杆原理呢?你是死记公式,还说是自己的知识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您?您?竟然删帖,RP有问题,鉴定完毕!

谁删你的贴?没有看到有人删你的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大家都有錯 最大的錯誤是來自樓主 這個轉盤是做為分度定位用的 而且又是用變頻 伺服端的轉速高達1920RPM 30KW的伺服額定轉速能超過500RPM 可能很困難達成 說明這是個改造項目做分度來講 2.5秒轉一圈 這速度夠快(160減速比) 對異步電機是沒問題 但是要求定位精度 應該是做不到 往往選用電機的慣量與系統整個慣量是不匹配 在此老劉的態度是較嚴謹但老劉對伺服真的是外行 電機有高低貫量之分 同顆電機搭配不同電流之驅動器 其功率也會不同 在此選用電機的大小應該以電機的扭力大小才較為正確

1、“在此選用電機的大小應該以電機的扭力大小才較為正確”,同意你的这个说法,但是还不尽正确,应该是选择电机以额定转矩、额定转速来选用电机

2、如果以功率选择电机,可能功率大小是适合的,但是转矩和速度都不适应!

网友C:
3、这个问题我已经在45楼说过了!

网友C:
4、“……  同顆電機搭配不同電流之驅動器 其功率也會不同”,笨鸟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1)电机的电流不是驱动器决定的,而是负载大小决定的,负载重电机电流大,负载轻电机电力流小;

2)但是驱动器有电流环,当电流环给定的情况下,电流大小是恒定的,负载重时,转速会下降,负载轻时,转速会升高,是一个恒力矩控制过程;

3)但是驱动器的电流环的给定,决定负载的要求,受电机额定功率、额定电流的约束,笨鸟把因果倒置了!

网友C:
5、“電機有高低貫量之分”,什么情况下选高惯量的电机,什么情况下选低惯量的电机,我想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负载惯量大,选惯量高的电机,反之,选惯量低的电机!

网友C:
6、“往往選用電機的慣量與系統整個慣量是不匹配”,笨鸟是什么意思?

网友C:
7、“最大的錯誤是來自樓主 這個轉盤是做為分度定位用的 而且又是用變頻 伺服端的轉速高達1920RPM 30KW的伺服額定轉速能超過500RPM 可能很困難達成 說明這是個改造項目做分度來講 2.5秒轉一圈 ”,其实楼主压根就没有说往复1圈;

8、往复1圈是ShowMotion 自己说的,不是楼主给的;

9、楼主的问题恰恰是5秒往复半圈,是楼主后来补充的!

10、所以笨鸟责怪楼主是没有道理的,应该责备ShowMotion 不应该在楼主没有交代清楚时就自作主张!

网友J:
、“往往選用電機的慣量與系統整個慣量是不匹配”,笨鸟是什么意思?

你連這句話都搞不懂 那你寫了這麼多的內容 不都是在蒙人

當電機與旋轉台直傳(減速比=1)  電機的慣量=系統整個慣量

當電機與旋轉台(減速比=10)  電機的慣量 X 100=系統整個慣量

可是呢 電機的旋轉慣量是被限制住(依各廠家說明 5---20 倍)

 電機的慣量 X (5---20) >=系統整個慣量

伺服的應用你是超級外行 談這個你還是小學程度 能讓你說出我的錯誤 那我就不是"笨鳥慢飛"

网友C:
1、“往往選用電機的慣量與系統整個慣量是不匹配”,笨鸟的意思是“往往選用電機的慣量與系統整個慣量是”不相等

2、笨鸟认为,電機的慣量直傳(減速比=1)與系統整個慣量相等,是匹配;

3、笨鸟认为,當電機與旋轉台(減速比=10)  電機的慣量 X 100=系統整個慣量,或者说 電機的慣量=负载折算惯量;

4、但是電機的旋轉慣量不可能和负载匹配相等,一般等于负载惯量的5---20 分之一;

网友D:
刘老师,您删改的可是自己的贴。我的贴您想删还删不了吧?

说句心里话:您,作为一个长者,好为人师、热心快肠本是好事,我十分敬重您。但是你关于伺服驱动的回帖质量确实不咋地,您不觉得您经常跑题,不知所云吗?您不觉得您貌似理论高深、逻辑严谨却经常犯常识性的错误吗?提醒您吧,您没有一个真正技术老者的坦荡与磊落,不提醒您吧您又自以为是,没完没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辄改,反显示您技术前辈的人性光辉。

另外楼主提问时过程中不断的修改输入条件,回答数据对不上尚情有可原。但是您基本概念不对却像小孩般犯错拌嘴抵赖实在没什么意思。尊敬的刘老师,您能成为一名真正让人敬佩的老师吗?

网友J:
老劉 我寫的你看不懂就直說 看懂了也不需要你饒舌 你的說明與我無關 只是讓我更看清你的底細 更加瞧不起你的為人 自己不懂也就算了 還"故意"誤導別人

當電機與旋轉台直傳(減速比=1) 電機的慣量=系統整個慣量

當電機與旋轉台(減速比=10) 電機的慣量 X 100=系統整個慣量

上面這兩具話只告訴你電機輸出的旋轉慣量會因加上減速機 后 所增加的慣量與減速比成平方正比

符合 "電機的慣量 X (5---20) >=系統整個慣量" 選用電機的慣量與系統整個慣量才是匹配

選用電機的大小為何用扭力 其目的就是為了控制其旋轉速度 也就是響應 通俗的說法就是加減速

那系統慣量要匹配 又是為了什麼 這個才是樓主所要(很遺憾的事 他自己也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刘老师,您删改的可是自己的贴。……

1、我自己删改我的帖子,那是正确的,修正错误无可厚非!

2、我自己纠正的错误,以纠正后正确的为准;我自己的错误,别人发现的,能指出正确的是什么,说对了,我会感谢并当众称之为师傅!

3、希望ShowMotion 眼睛增大,只要发现错误,就把错误帖贴出来,指出错误是什么,正确的是什么,你会得到十分光彩的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當電機與旋轉台直傳(減速比=1) 電機的慣量=系統整個慣量當電機與旋轉台(減速比=10) 電機的慣量 X 100=系統整個慣量上面這兩具話只告訴你電機輸出的旋轉慣量會因加上減速機 后 所增加的慣量與減速比成平方正比符合 "電機的慣量 X (5---20) >=系統整個慣量" 選用電機的慣量與系統整個慣量才是匹配……

1、所谓惯量匹配,是指电机转子的惯量与负载惯量之间的关系;

2、什么算匹配,这与碰撞理论一致,当两个惯量相同的物体发生碰撞时,则会发生一个物体的动量状态完全传递给另一个物体,我们称此种现象为惯量匹配

3、什么叫不匹配,这与碰撞理论一致,当一个物体与另一个惯量相比无穷大的物体发生碰撞时,则会发生这个物体的动量状态翻转,而惯量无穷大的物体运动状态不变,我们称此种现象为惯量不匹配

网友C:
4、所以电机的转动惯量与负载的转动惯量相等时(传动比=1),为惯量匹配;

5、如果传动比=10,那么电机的转动惯量等于负载折算到电机轴的惯量(负载惯量/100),为惯量匹配;

6、可是电机的转子惯量不可能做得那么大,而且转子惯量大,增大了电机动力的无用负荷,所以一般规定负载惯量与电机惯量的比在一定范围内,例如笨鸟说的(5~20);

网友C:
7、电机转子与负载惯量之间的匹配与转子与负载之间的连接是柔性连接还是刚性连接有关;

网友C:
8、一般原则是负载惯量大电机转子的惯量大,反之,负载惯量小要求电机转子的惯量也小;

9、一般情况下,电机转子的惯量远小于负载惯量;

网友C:
以上1~9的观点是我的观点,与笨鸟无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J:

……選用電機的大小為何用扭力 其目的就是為了控制其旋轉速度 也就是響應 通俗的說法就是加減速……

1、选用电机为什么要以额定转矩、额定转速大小是否适合而定?

2、因为功率相等的伺服电机有很多种,有额定转矩大、额定转速小的电机,还有额定转速高而额定转矩小的电机;

网友C:
3、如果你的现场需要一台额定转矩大、额定转速小的电机,由于你只看功率大小合适,结果买回去的伺服电机功率大小是合适的,而额定转矩小额定转速高,不适和现场需要!

4、这里有一个关系就是

      功率=转矩×转速

5、从关系式看,功率相同的电机有很多种,你选用电机当然不能只看功率,还要看额定转矩、额定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J:

…… 那系統慣量要匹配 又是為了什麼 這個才是樓主所要(很遺憾的事 他自己也不清楚)

1、所为惯量匹配有什么好处?

2、举例说,坐车时,有的车跑起来你觉得很颠跛,不舒服;

3、举例说,坐车时,有的车跑起来你觉得很稳,很舒服;

网友C:
4、这是因为,有的车的本体轻惯量小,容易产生颠簸;

5、这是因为,有的车的本体重惯量大,就拟制了颠跛;

网友C:
6、电机和负载惯量匹配,一样,电机与负载的链接就会受到较小的冲击;

7、电机和负载惯量不匹配,一样,电机与负载的链接就会受到较大的冲击;

网友C:
8、电机和负载惯量匹配,一样,电机和负载一样很平稳,没有大的震动;

9、电机和负载惯量不匹配,一样,那么电机和负载惯量轻的运动就不平稳,容易产生大的震动,有时还会发出撞击声;

网友J:
我若是樓主 直接問賣伺服的商家 只要把需要列的條件給他 都有現成公式 算了半天 有些參數還是缺乏 算出來會準嗎

算錯了 買錯了 怎麼辦

(5---20)怎麼又變成我說的 上面明明寫依各廠家的說明 你要轉貼別人的言論 請忠於原著 尊重別人

系統慣量要匹配 才能讓機構準停 精度要求 看你寫了半天 不知寫什

网友J:
1、所为惯量匹配有什么好处?

2、举例说,坐车时,有的车跑起来你觉得很颠跛,不舒服;ANS:錯 路面不平

3、举例说,坐车时,有的车跑起来你觉得很稳,很舒服;ANS: 錯 加減速

网友J:
老劉 勸你不要在運動控制上做文章 你的程度太低了 還說你學物理 看你"誤理"的靈性是比我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系統慣量要匹配 才能讓機構準停 精度要求 ……

1、如果惯量不匹配,惯量轻的运动不稳,影响“機構準停”是可能的;

2、如果惯量不匹配,惯量轻的运动不稳,影响“精度要求”是可能的;

网友C:
3、但是“機構準停 精度要求”主要还是控制的问题,就好像你说的,颠跛,不舒服,是 路面不平,很稳,很舒服,是加减速控制的好一样;

网友C:
4、惯量就是个惯性的问题,惯量大,就是惯性大,状态不易改变表现稳,就是其根本的原因;

5、匹配是个动量传递的问题,匹配就能顺利传过去,不匹配就会有撞击、松动等现象产生;

6、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有明显的差异,如果不匹配遇上共振等问题,就会突显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老劉 勸你不要在運動控制上做文章 你的程度太低了 還說你學物理 看你"誤理"的靈性是比我高

1、“水平高低”不能自我评价;

2、说别人“水平低”,抬高自己更不可取;

3、看帖子的人,有收获,有所得,就是我唯一的一点愿望和动力!

4、和笨鸟不一样,笨鸟要赚钱,要发财,……

网友J:
老劉 你總是 事後諸葛亮

慣量的比喻竟然又想把他矇掉 慣量怎會是控制的問題 路面不平是我能控制的嗎

若比喻大馬拉大車 小馬拉小車 還貼切些 大馬拉大車 或大馬拉小車 這就叫匹配 小馬拉大車 這就不匹配

网友J:
引用 网友J:
老劉 勸你不要在運動控制上做文章 你的程度太低了 還說你學物理 看你"誤理"的靈性是比我高

1、“水平高低”不能自我评价;但你寫的文章是可評價 很不幸你在這裡經常發表錯誤的言論

2、说别人“水平低”,抬高自己更不可取;我不說別人 只會說你 應該好好反省

3、看帖子的人,有收获,有所得,就是我唯一的一点愿望和动力!那你該好好的學習 多了解專業技術 才對得起你的粉絲

4、和笨鸟不一样,笨鸟要赚钱,要发财,…… 我肚子會餓 我怕冷 我還有好多的社會責任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老劉 你總是 事後諸葛亮慣量的比喻竟然又想把他矇掉 慣量怎會是控制的問題 路面不平是我能控制的嗎 若比喻大馬拉大車 小馬拉小車 還貼切些 大馬拉大車 或大馬拉小車 這就叫匹配 小馬拉大車 這就不匹配

1、“大馬拉大車 小馬拉小車”或者“大馬拉小車 小馬拉大車”是个功率匹配的问题,匹配了损耗少;

2、负载阻抗与电源阻抗相等是个阻抗匹配的问题,这是个负载获得最大功率的问题,匹配了负载可获得最大功率;

3、惯量匹配,是个动量传递的问题,传递的好没有撞击,传递不好就有冲击、就有震动、就有松动等现象;

4、世间有很多匹配问题,各有各的缘由,各有各的作用,不能混为一谈!

网友C:
5、你认为“還貼切些” ,是因为你还没有弄清楚它们的区别!

网友D:
说些题外话:

刘老师有可爱的一面,发言十分积极,也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此点非常人所能及,但是刘老师也有技术人员偏执的一面,特征还十分明显,容易钻牛角,争强好胜,往往让人哭笑不得乃至可气。就工控运动控制论坛而言,它是一个很好的沟通交流平台,可谓咱们工控人的心灵驿站,当工作上遇到困惑时、欲了解行业状况时、探讨技术问题时都可以来这里转转,多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也会有自己的短板,我们鼓励任何一个人畅所欲言,但请您在发言的时候请考虑:论坛是个公共场合,我们发言的内容是否会误导其他人?不当的发言方式是否会产生不良的情绪冲突甚至伤害。

我们可以争论但不要争吵和谩骂,是非对错我们都要有胸怀去承受,望这里成为工控乐园而不是一地鸡毛的战场。

网友J:
5、你认为“還貼切些” ,是因为你还没有弄清楚它们的区别!

呵呵 你在考慮清楚

(惯量就是个惯性的问题,惯量大,就是惯性大,状态不易改变表现稳,就是其根本的原因;)這是你寫的 你又想把他推翻掉

网友J:
考慮半天 改換跑道 呵呵

你的"誤理"學的真好 隨便抓 "誤理"無所不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考慮半天 改換跑道 呵呵你的"誤理"學的真好 隨便抓 "誤理"無所不在

你别装了,你确实不懂!

网友K(2013-03-27):
正常设计都是选用2.2KW到4KW的伺服电机(选用500电机可以直接毙了,因为设备的效率、摩擦负载难道不需要考虑???)

网友L:
学习了,大师们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M:
都是牛人啊 ,学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