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TOF指令复位

楼主(2012-12-11):
罗克韦尔的TOF指令复位,不能使用 RES 指令,如果要给TOF指令复位的话,只把累加值清零可以吗?

网友A:
用rto可以不 ?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   但是我知道rto是保持型的计时器

楼主:
两指的功不同,不行的,谢你的回答。

网友B:
TOF计时结束后就自动变成0了啊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1-25):
引用 网友C:
TOF计时结束后就自动变成0了啊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有回答啦!是这样的,假如给控制器一个急停指令,至工程中,为了安全需要把TOF计时器 的时间清零,以免下次运行的时候还有时间,就像RES 指令可以给TON指令复位一样。  ???

网友D(2013-03-01):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网友C TOF计时结束后就自动变成0了啊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内容的回复:有回答啦!是这样的,假如给控制器一个急停指令,至工程中,为了安全需要把TOF计时器 的时间清零,以免下次运行的时候还有时间,就像RES 指令可以给TON指令复位一样。  ???

  可以有急停指令 为什么不直接用急停指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