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告诉你电导率仪的故障检修

楼主(2012-12-12):
上海艾测电子专业提供便携式溶氧仪便携式溶氧仪价格台式溶氧仪等实验室以及工业安全产品信息、行业信息

一、振荡器和阴极输出器的故障

当用高周档测不出准确平衡点时,可先更换振荡管和阴极输出管,若不能解决问题则需测两管的各极电压和接线。振荡管阳极应为约十150 V,二栅极约+ 60 V。阴极输出管的阳极应为约+250 V。可再用高阻耳机或喇叭(低阻的要通过输出变压器)监听,也可用示波器来跟踪检查各讯号点。这样即可发现问题。

二、电导率仪电源部分
、在低压交流电源出故障时,指示灯及各灯丝均不亮。检查时可按电源输入、变压器初级、变压器次级低压等的顺序进行检查。
、高压直流电源在指示灯及各灯丝能亮,但电眼管不发绿光,且更换新电眼管无效时,则问题可发生在高压直流电源部分。检查时可用万能表交流电压500 V.测整流管两阳极电压,应分别对地各为约250 V。否则问题出在变压器的次级高压或接线。若有电,再用直流电压500 V档测定整流管的阴极,对地应有约+200 V以上。若无直流电压或电压较低时,应更换整流管或滤波电容。并接好各接点。

三、电导率仪指示器故障
、若调桥路电容量后指示器光带边缘仍模糊不清时可更换电眼管6E16E2,前者的绿色荧光带为扇形移动,后者为上下移动,且接线不同。
、指示器动作不灵敏,这时可更换放大管及电眼管,若仍不灵敏则需检查各极电压及接线。

四、电导率仪电桥部分的故障

其表现是不论用高周档还是低周档在测定时旋转读数钮或倍率钮时指示器均闪动不稳,或根本找不到平衡点。
、先检查桥路中的电极系统

将电极取下接人约1000欧姆的已知电阻,若能测出约1000欧姆阻值则问题就在电极或接线。更换或修复电极系统即可。若不能测得可用下法继续检查。
、读数钮部分

有时读数钮内部的滑线电阻接触不良,可用干净绸布等擦净接触点,使各处能接触良好即可。
、倍率钮部分

多因内部波段开关错位或接触不良,可用棉花等吸取少量无水乙醇或三氯乙烯等擦净并复位即可。
、电容问题

有时指示器的光带边缘模糊不清,可调整桥臂电容,以清晰为度。

以上4个问题,如果您在使用电导率仪的时候碰到的 话,就可以按照这些方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