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零线的故障

楼主(2012-12-12):
设备的进线是三相五线制,如果该设备不接零线,那它会不会出现故障?如果出现故障,会是什么故障?谢谢各位,急!

网友A:
零线一般情况下必须接的;

二次回路一般都是220V,没有零线,怎么有220?

楼主:
这个我知道,那会不会出现故障?

网友B:
说的不清楚,如果只有三项电机还可以,但是如果有单项电的情况下,那么你的单项电设备会一命呜呼的。

网友C:
为什么不接零线啊、、、

网友D:
我在做的很多设备都是三相四线制,220V我都是通过380/220的隔离变压器提供,就是三相五线制的220V也是只用来做控制柜的照明、空调等,其余的例如控制系统的220V都是通过380/220的隔离变压器提供

网友E:
既然是三相五线制的,说明有用到零线的设备,所以不接可能会出现问题。

网友F:
对:wuxicheng关于这个我知道,那会不会出现故障? 内容的回复:

不是出故障,是出人命!没有保护的设备你敢用啊?

网友G:
讲的不详细,你是什么设备,是电源柜,电机,还是什么电器。不管什么设备,你最好按照电气规范安装,对人身和设备都有好处,你单等到设备出事了,你在改正那就晚了。

网友H:
五线制肯定要接零线的

楼主:
对:yanwen0227关于说的不清楚,如果只有三项电机还可以,但是如果有单项电的情况下,那么你的单项电设备会一命呜呼的。内容的回复:

能说的详细一些吗?为什么如果只有三项电机还可以,但是如果有单项电的情况下,那么你的单项电设备会一命呜呼的谢谢!

网友I:
要是三相用电的设备,可以不接零线···

网友J:
不接零线,220没电,380还能用

网友F:
对:王者之师—广州@阿君关于要是三相用电的设备,可以不接零线··· 内容的回复:

是做电气技术的吗!三相电源保护系统不知道吗?安全重要啊!

网友K:
设备的进线是三相五线制,如果该设备不接零线,那它会不会出现故障?

我想知道设备能正常工作吗,进线有零线而你不接

网友L:
三相的电机是可以工作的,但是为了人身安全还是要接零线的,保护接零!

网友M(2016-03-07):
后果很严重,没有保护,漏电时电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