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磨机筒体部分的故障处理

楼主(2012-12-12):
         在球磨机使用过程中,球磨机的筒体由于有衬板的保护,一般不容易磨损,但是球磨机设备的长期运转,也会造成球磨机筒体的磨损。

 1. 由于球磨机衬板的松动,会造成衬板缝隙过大,物料会通过缝隙进入衬板与筒体之间,经过长时间的冲刷,球磨机的筒体会有局部造成磨损,甚至磨穿;

处理方法:对球磨机的衬板用钢板来进行焊补,修复筒体的磨损,并对修复好的衬板在球磨机上进行紧固,以防松动。

2.球磨机筒体两端的中空轴颈是磨机的易损大件,它的磨损不仅会影响物料进出的通畅,还会受到物料对它的磨损;

处理方法:当球磨机筒体中空轴出现裂缝或者漏洞时,应先对其用钢板进行焊补,再加工;如果裂缝或漏洞较大,可能会造成中空轴颈折断时,必须先要仔细地进行检查,在确保不影响球磨机内配装置的情况下,在进行焊补和加工。

3.球磨机筒体螺旋松动

    球磨机筒体螺旋的松动会造成筒体的磨损和漏料,我们要先将筒体与端盖接触的部位打上标记,然后对其进行清洗,刮削,刮平后要垫上0.5mm厚的钢纸,涂上铅油,再按照标记对其进行重新安装,先把定位螺栓导入后,再均匀地对螺栓进行紧固,最后装上稳定螺栓。

楼主:
球磨机筒体两端的中空轴颈是磨机的易损大件,www.0371xyk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