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关于台达ASDA-AB, Pr模式運行中

楼主(2012-12-12):
在第一個動作還沒運行到第 一次内部位置, 還在運行途中, 但CTRG再触发了新的内部位置, 伺服可以不完成第一個動作, 而去新的内部位置嗎?
例子:
第一次CTRG触发了内部位置: 100 度, 當伺服去到50度時, CTRG再触发了新的内部位置: 80度. 那伺服會先去 100 度, 再回去 80 度 , 還是從50度就去到80度就停?
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之前有测试过,好像是没有效果。即在位置模式下,要完成一个位置指令后,接收CTRG才有效,所以会一直执行100度,后停止,80度不会执行(除非CCLR,HOLD使能)。

网友B(2013-03-05):
可以执行,今天特意试了一下,path1未完成时,pos0、pos1分别置0、1,触发CTRG开关,立即运行path2路径!

网友C:
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