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window light 连接ACS800变频器成功

楼主(2012-12-12):
前段时间看drivewindow light使用手册,里面讲到drivewindow light可以连接ACS800变频器。

The term ACS800 series is used in the same way as ACS 100-400 and DCS400 drives. The term includes the ACS800 drive series and if not otherwise mentioned the ACS600 drive series. Standard, pump and fan control together with spinning control applications are supported. The drives belong to the range of the DriveIT Low Voltage AC Drives.

苦于没有NPCU-01 adapter一直没有测试,昨天又研究了一下手册。发现NPCU-01 adapter其实也就是个RS232/RS485 Adapter,NPCU-01这就好办了,找出一个RS232/RS485 转换器准备折腾一下。经过折腾终于连上了。

连上ACS800后的截图如下:

drivewindow light截图

可是通讯波特率只有区区9.6k,要想监控实时数据不太可能,没多大实际价值,哪位大神知道ACS800控制盘通讯速率在什么地方可以修改,DCS800使用DWL的通讯速率可达38.4k。

网友A:
控制盘不是带以太网接口的吗?以太网的速度很快啊

网友B:
参数51.0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盘不是带以太网接口的吗?以太网的速度很快啊

那不是以太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51.03吧。。。。。。。。。

谢谢参与。51组参数不是控制盘接口参数,是外置的现场总线参数。比如PROFIBUS-DP、CANopen、DeviceNet之类的。控制盘接口参数不知道在哪修改,或者能不能修改也不知。现在能确定通讯速率9600 bit/s,校验方式ODD,1个停止位,这个速度修改参数还凑合,监控数据太勉强了。

网友C:
好久没见楼主了,中国工控网欢迎您的回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见楼主了,中国工控网欢迎您的回归。

呵呵,我在工控网怕是不太受欢迎!

网友D(2013-03-27):
接水晶头的三根线是如何连接的吗?你的说明书能共享吗?谢谢!

网友E(2013-09-14):
测试才连接就好,可以备份数据

网友F:
楼主你好,请问ACS550如何与dwl通讯,变频器自带RS485接线端子,一般的USB转485可用不

网友G(2015-11-17):
楼主还在吗?请教个问题。

网友H(2016-03-15):
楼主能详细说一下串口和水晶头管脚定义吗

ACS800不是RJ45  是6个线的水晶头

网友I(2016-05-10):
我使用Drive window light 2.92 软件。能和ACS800四象限变频器的逆变RMIO板通讯,可是却不能和整流侧RMIO板通讯。其中逆变侧板子软件版本为:ASXR7350.整流侧板子软件版本为:IXXR7240。求高手指点。

网友H:
楼主在?我尝试了你的方法,可能是细节的问题吧就是连不上,能否加一下QQ745591666

向楼主请教!

网友J(2017-08-26):
任意485线,A接X39(操作盘连接插座)的6脚,B接X39的5脚

通讯参数:

网友J:
同样是IGBT供电程序的参数无法读取

网友K(2017-10-21):
请登记你的产品需要连接网络,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K:
请登记你的产品需要连接网络,这是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I:
我使用Drive window light 2.92 ...

请登记你的产品需要连接网络,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任意485线,A接X39(操作盘连接插座)的6脚,B接...

请登记你的产品需要连接网络,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7-12-13):
绝对高手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任意485线,A接X39(操作盘连接插座)的6脚,B接...

如果我用面板插口连接的话是不是水晶头中间那两根?还用接其他线吗?

网友M(2018-11-20):
资料不错,有机会试试哦。

网友N(2019-01-04):
好久没见楼主了,中国工控网欢迎您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