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低电压为什么会跳闸!!

楼主(2012-12-12):
变频器低电压跳闸解决方法:解决变频器低电压跳闸问题要掌握好两个关键点:

一是要选择具备IGBT逆变器件的变频器;
二是要选择在大幅度失压条件下仍能正常工作的变频器。

一般能引起变频器低电压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1、来自电源输入侧的低电压:正常情况下的电源电压为380V,最大允许误差为-15%~+10%,经三相桥式全波整流后中间直流的电压值为513V,个别情况下电源线电压较小的电压波动,也不会造成变频器的低电压跳闸,只有电网电压有效值介于额定值的80%~85%之间,并且持续时间达一个周期以上,才会引起变频器动作。

2、来自负载侧的低电压: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大型设备启动和应用、线路过载或启动大型电动机。通过对变频器的研究,变频器低电压指其中间直流回路低电压(即逆变器输入电压过低)。变频器是由整流器和逆变器两部分组成。一般的变频器都具有过压、失压和瞬间停电的保护功能。变频器的逆变器件分为GTR和IGBT两种,变频器的逆变器件为GTR时,一旦失压或停电,控制电路将停止向驱动电路输出信号,使驱动电路和GTR全部停止工作,电动机将处于自由制动状态。逆变器件为IGBT时,在失压或停电后,将允许变频器继续工作一个短时间td,若失压或停电时间totd ,变频器自我保护停止运行。因此解决变频器低电压跳闸问题不能从变频器固有时间td而必须从能够承受降压的幅值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