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快速运行空开为什么跳?

楼主(2012-12-12):
     今天一个双速电机不知何原因,进料时是慢速,送出料时是快速来回切换,现在 时常在高速 时不起动,过一会 高速控制的开关 16Q3 跳开,详细电路图如下:

       电工说可能是刹车触头不好,或是接触器不好,于是直接更换 91KM2  这套接接触器及其上面的辅助触头,还更换其慢速的 91KM1 的辅助触头,后开始运行,可是过一会还是偶发生快速时电机不启动后 16Q3 空开跳,这是为什么?》

    用手摸感觉电机比别的一般正常运行的电机要烫一点!其快速运行的辅助 91KM3 要是接触不良会发生这类现象吗?

网友A:
有可能高速电机绕组有匝间短路现象,或者是负载的轴承磨损致使有过载现象,;以上两种原因造成过流而使得空开跳闸。

网友B:
还是水哥牛叉叉的说···神马都是英文的···

网友C:
空开跳1;短路 2;空开整定电流不合适 ,或电流严重不平衡,负载问题          3;双速电机高速工作时,KM2,KM3应同时吸合【拆开这两个接触器看其触点电蚀情况,这是工作一会跳闸的可能原因】        低速只有KM1在工作

网友D:
如果是偶发的,就先要排除机械故障,包括负载,轴承,电动刹车,等等。

然后,检查三个接触器是否正常,主要是有没有偶然卡死。再检查空开是否合适。

最后说下,根据你的图,低速运行时是km1和km2吸合,高速时km2和km3吸合,重点检查km2和km3。

网友D:
km3如果一个触头接触不好,电机相当于两相运行!!!!!!

网友E:
大家快来帮忙呀,留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