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利时触摸屏HT7000CN的组态问题

楼主(2012-12-12):
各位大侠,和利时触摸屏HT7000CN的模拟运行时它提示 ,这个是怎么设置的,各位高手帮帮小弟

楼主:
就是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哦

网友B(2013-08-02):
模拟运行的时候....这个软件会尝试使用计算机的串口和PLC去通讯的...如果你在“设备窗口——通用串口父设备”中设备的串口号(比如COM1)在你的计算机上找不到的话(可以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看你有哪个)............就会报这个了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