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0 不是Quantum中的有效地址

楼主(2012-12-12):
我用Unity Pro 2.3打开concept2.2的程序,报“%MW0 不是Quantum中的有效地址”这样的错误。请高人指点下,怎么样在Unity Pro 2.3中修改,可以消除错误,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过我用ABB的PLC出现过这个问题,据说是库文件不全引起的,添加了库就没事了

网友B:
转换时,软件版本存在问题。

楼主:
主要是concept是从%MW0开始算的,Unity Pro 2.3是从%MW1开始算的。现在要用Unity Pro 2.3来开发concept中的程序,地址方面怎么来改才不报错。

网友C:
有没有把地址变量对应起来呢

网友D:
搜索%mw0然后改为一个没用到的地址,然后重新编译一下就ok了,但要注意与其他通讯里面的地址也要做相应的更改!

网友D:
能否把程序发来,帮你看下

网友E(2015-04-13):
Quantum内部没有%mw0这个地址,是从%Mw1开始的,Premium和M340是有%mw0的。将concept里面的%MW0改成别的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