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有CRC指令吗?

楼主(2012-12-12):
三菱Q系列PLC有CRC指令吗?

网友A:
    三菱PLC没有计算CRC的指令,通常的计算方式,先进行逻辑与(WAND),对最低位的“1”判断,然后采用移位(ROR),而后再对首位强行置0(用H7FFF进行逻辑与),最后一步,如果寄存器的最低位=1,则进行H0A001逻辑与计算。没有专用指令,这个功能实现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B(2014-11-10):
有的,,FX3U有CRC指令

网友C:
Q系列没有,FX 3u 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