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FB4问题。。

楼主(2012-12-12):
使用SFB4时,IN引脚已经导通,PT设置为T#1S,为什么Q引脚不能输出,郁闷!(SFB4已经声明为静态变量,Q输出变量也为静态变量)

网友A:
查手册,好像SFB可以使用的是SFB 33-35。

网友B:
1 是不是你的EN没有使能

2 你是不是仿真运行的啊,如果是,建议下载的plc中试试,如果可以那就是你的软件版本太低了!

网友C:
贴上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