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30KW使用中经常出现NST如何维修

楼主(2012-12-12):
ATV61-30KW使用中经常不定期出现NST如何维修

网友A:
在出厂设置模式下,只有在“正向”、“反向”以及“直流注入停机”命令重新置位,电机才会通电:
      - 通电,或手动故障复位时,或停机命令之后
如果这些命令没有重置,变频器就会显示“nSt”,但不会起动。

启动信号在变频器通电启动后再给。

网友B:
     不是NST吧,是r S t-;这个是故障复位的参数设定没有设定;变频器的故障的真正原因不是这个;然后设定一个自动复位的端子或者通讯口吧,参照说明书--ATV61编程手册186页来设定吧!

楼主:
我是运行中不定期出现NST自由停机

网友C:
运行中不定期出现NST自由停机,启动电路可能有问题,改为面板启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