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20KW电源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12):
      今天修一台偶尔有显示的台安N2-20KW变频器,该机在测试中送电没有显示,有时拔插一下排线会有显示。断电后没有显示后立即送电有显示。等时间一长就是没有显示。。。。。。用热风枪给主板加热偶尔也会显示。

     在没有显示时,运行端子电压是20V(24V),电位器电压是4V(应该5V),风扇电压是20V(应该是24V),电压电压低了。。。。考虑反馈问题,换431.。。。没有解决。换反馈光耦。。。送电有显示。。。。。等冷机后送电还是老样子。

    在送电情况下光耦反馈电压是0.9V(不知道标准)。用电烙铁给电阻R218/R219/R221任何一个电阻加热均有显示。测量到R221电阻时(拆下)该电阻是1K,实际只有0.8K,换上1K电阻后问题解决。。。。

网友A:
学习了  楼主还真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