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限位开关接入DCS系统,会传递什么类型的信号给系统?

楼主(2012-12-12):
大家好,请教下大家气动阀接入DCS系统后:

1 阀门限位开关是怎么传递信号的?给系统那端是什么类型的信号?

2 气动阀上的电磁阀是否要接入系统,还是只接入电路搭上火就能开关?

网友A:
1、阀门限位是告诉DCS阀门现场位置的--关到位或者开到位的信号;

2、气动阀的电磁阀肯定要受DCS控制,这样远程就可以开关阀门了,然后开到位了--切断控制气动阀开的电磁阀的线圈的电,关到位了,切断关气动阀的电磁阀的电磁线圈的电,这样做的好处是电磁阀线圈不会长期带电;

网友B(2013-03-20):
开关量,也就是0或者1,电磁阀<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DO点的继电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