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和压力变送器在恒压供水中的区别

楼主(2012-12-12):
压力变送器给调节器0-20MA的信号调节器一部分给变频器一个0-10V的信号调节频率,一部分给PLC做下线信号和上线信号。其实我现在最想搞懂的是,调节器上有显示压力,压力设定值70是启泵压力(下线信号),71.5是加泵信号,75M是恒压值,79M是上限信号。问题是只有上线信号和下限信号,我怎么加泵,监视恒压值来稳定当前压力75M(前提是我这套系统没有频率下限和上限信号给PLC)问题是我只有一个上限信号和一个下限信号,就是不知道这个调节器输出的下限开关信号怎么回事。如果用电接点怎么样不知道我自己说的清不清楚,请高手帮忙。

网友A:
      首先你变频器的信号通道用错了,压变是4-20mA,那你就需要接到变频器的4-20mA的通道上去---变频器都是可选择通道及信号类别的!

      然后最好是把压力传感器的信号送到PLC里面去,就可以设定多个动作限位值了!然后用PLC的模拟量输出点来调节变频器的给定信号;

网友B:
偶猜测楼主使用的调节器是电压控制信号0-10V输出并带有超差报警功能,其能够输出上下限报警。

压力变送器来的信号叫测量值PV,其就是调节器上显示的压力信号。

调节器上的设定值就是我们要求的恒压值叫SV,其就是楼主所说的恒压值75

调节器上输出的信号0-10V叫输出值也即使MV。

一般这样的调节器叫PID调节器。

调节器带有上下限设定功能就是开关量信号起到报警输出或者给其他仪表设备的一个提示功能,也就是楼主所说的70下限值和75上限值,这个值是根据工艺要求进行设置的,可以更改。当调节器检测到PV低于或者高于这个信号时,与调节器的设定值之间的偏差超过一个范围其就会产生一个开关量信号传输到其他的仪表,比如PLC在监控画面上有一个事件产生,告知操作人员做相应处理或者一个提醒记录功能。

至于71.5的加泵信号偶认为是变频器最小运行频率的控制信号的设定值,只有当测量信号大于71.5时,调节器输出的电压信号才能对变频器其作用,就是在70与71.5之间变频器虽启动运行但维持在最低频率下,此时不受调节器输出电压信号的控制,这就是变频机泵的最小运行频率也可以理解为死区。当测量信号大于71.5时对应的调节器的输出电压信号才能控制变频器的运行。

这个71.5不是调节器的原因和调节器输出的信号,偶认为是取决于变频机泵和工艺要求的条件而设定的,其应该在变频器的参数上进行控制电压的最小值

网友C:
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偶猜测楼主使用的调节器是电压控制信号0-10V输出并带有超差报警功能,其能够输出上下限报警。压力变送器来的信号叫测量值PV,其就是调节器上显示的压力信号。调节器上的设定值就是我们要求的恒压值叫SV,其就是楼主所说的恒压值75调节器上输出的信号0-10V叫输出值也即使MV。一般这样的调节器叫PID调节器。调节器带有上下限设定功能就是开关量信号起到报警输出或者给其他仪表设备的一个提示功能,也就是楼主所说的70下限值和75上限值,这个值是根据工艺要求进行设置的,可以更改。当调节器检测到PV低于或者高于这个信号时,与调节器的设定值之间的偏差超过一个范围其就会产生一个开关量信号传输到其他的仪表,比如PLC在监控画面上有一个事件产生,告知操作人员做相应处理或者一个提醒记录功能。至于71.5的加泵信号偶认为是变频器最小运行频率的控制信号的设定值,只有当测量信号大于71.5时,调节器输出的电压信号才能对变频器其作用,就是在70与71.5之间变频器虽启动运行但维持在最低频率下,此时不受调节器输出电压信号的控制,这就是变频机泵的最小运行频率也可以理解为死区。当测量信号大于71.5时对应的调节器的输出电压信号才能控制变频器的运行。这个71.5不是调节器的原因和调节器输出的信号,偶认为是取决于变频机泵和工艺要求的条件而设定的,其应该在变频器的参数上进行控制电压的最小值内容的回复:

网友D:
估计你这个系统的恒压控制核心是调节器,调节器采集压力变送器0-20MA的信号,换算成实际压力值,与设定的压力上下限比较判断输出0-10V的电信号给变频器调节泵的转速达到压力值稳定。至于调节器给的PLC的开关信号(上下限开关接点)猜测是参与PLC逻辑输出给上位机显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变频器的信号通道用错了,压变是4-20mA,那你就需要接到变频器的4-20mA的通道上去---变频器都是可选择通道及信号类别的!      然后最好是把压力传感器的信号送到PLC里面去,就可以设定多个动作限位值了!然后用PLC的模拟量输出点来调节变频器的给定信号;

网友F:
现在开始

不需要PLC鸟!

更不需要调节器鸟!

一头压力变送四用器,直接就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搞掂鸟!

1111个元,贵不?!

俄看省钱、省心、省力、省编程 ,再加控制高精准

网友F:
再给个压力探头和表壳分体的,~~~~~~~~~~~~~~~~~~~~~~~~~~~~

再来个盘装分体的鸟 ~~~~~~~~~~~~~~~~~~~~~~~~

楼主:
还是没有达到我预想的效果。感谢大家的关注,可能是我问的不够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还是没有达到我预想的效果。感谢大家的关注,可能是我问的不够清楚

1、求助楼主:启泵和停泵,俄滴明白,,,可您讲的“加泵信号”,俄理解不了是啥意思呀

2、开关报警控制,才讲下限上限

      比如压力70m水柱时,给信号启动泵,压力79m水柱时,给信号停泵 ,,,

      启停无非就是个触点开关的通断鸟,

      无非就是根据功率大小,一级驱动一级直到信号送达受控设备鸟

3、调节控制,是对驱动量强弱进行的即时连续干预,不存在开关动作

     比如

           压力70m水柱时,让泵转速快,按1000转/分钟转

            压力75m水柱时,让泵转速慢下来,按800转/分钟转

            压力79m水柱时,让泵转速更慢,按300转/分钟

4、可万一调节不到位,压力超过70~79m水柱咋嘛办呢?

     只能是进一步增大或者减小调节信号,使被调量尽快回落到理想区域内

     调节就是驴拉车,不能停

5、俄木有耍过变频器,俄也木有操练过水泵

     俄给公蟋蟀,捉过几个媳妇,让他爽歪歪而斗志昂扬

     俄纸上谈兵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还是去查查书中的东西吧